IR2110的Altium Designer原理图怎么画?

楼主(2018-12-10):
求大家的IR2110原理图

网友A:
首先下载这款芯片的数据手册,了解芯片的尺寸和大小,然后,差不多就这样了

网友B:
我有现成的封装,可以联系我!

网友C(2020-05-22):
引用 网友B:
我有现成的封装,可以联系我!

你好,我想了解一下这个封装可以吗

网友D(2020-12-28):
这个芯片在AD里没有标准的封装吗?

网友E:
按照芯片手册自己做一个估计时间还块一点呢

网友F:
要想详细的入手,建议去网上找教程看视频比较好

网友G:
首先你需要知道封装需要怎么画?是原理图还是PCB封装?画一个封装的话需要规格书,按照规格书的尺寸图设计封装!如果有不懂的网上看看教程,一会儿就会了!

网友H:
这个。。。。百度一下,都可能比在这边提问等待答案,要来的快的多!
兄弟,要善待百度。。。别冷落了它。。

网友I:
你好,SLM2110CG国产的这个料可以替代IR2110这款料,请问有做过测试嘛?

网友J:
找到芯片IR2110数据手册,找到对应的引脚,然后在AD里面画出八个引脚的原理图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