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NRF24L01无线智能家居环境监测系统设计(上位机+下位机源码与硬件图)

楼主(2018-12-10):
基于ZigBee的智能家居环境监测系统设计,包括上位机和下位机,附带源码

ARM-STM32校园创新大赛
题    目:基于STM32的智能环境监测系统

摘要
     本系统采用stm32f407作为主控芯片,实现对环境的监测。并且通过和手机通信,获取当前的天气预报信息,结合当前测得的温湿度,可以为用户提供出行建议。利用stm32自带的RTC可以实现时间及闹钟功能。此外RTC还可以用于电子日历的制作。从机主控芯片是STM32f103,其主要功能是测取当前的温湿度信息和语音识别。主从机通过nrf24l01无线通信。

1.        引言
  科技发展越来越快,我们将要进入物联网的世界。利用已经成熟的温湿度传感器技术,可以获得当前的温湿度信息;利用已经很成熟的光敏传感器技术可以获得当前的光照强度。如果我们将这些信息搜集起来,通过微处理器分析,从而给出控制信息,实现智能控制。我们所要做的事情就是:通过微处理器丰富的外设,来获取周围信息。再分析这些数据,利用自动控制算法,控制外围器件,实现环境的调控。
2.    系统方案
  一、温湿度监测模块:1.与数字温度传感器通信,获取当前的温湿度信息。
                2.将获得温湿度信息进行滤波处理
             3.将温湿度数据打包传送给上位机
             4.上位机接受下位机传输数据,将数据解包存储
             5.上位机数据分析
该模块中最关键的算法是数据滤波,代码如下:

#define N  11

char filter()
{
   char value_buf[N];
   char count,i,j,temp;
   for ( count=0;count<N;count++)
   {
      value_buf[count] = get_ad();
      delay();
   }
   for (j=0;j<N-1;j++)
   {
      for (i=0;i<N-j;i++)
      {
         if ( value_buf[i]>value_buf[i+1] )
         {
            temp = value_buf[i];
            value_buf[i] = value_buf[i+1];
             value_buf[i+1] = temp;
         }
      }
   }
   return value_buf[(N-1)/2];
}

二、光照强度监测模块
     本模块比较简单。通过监测光敏电阻两端的电压,来获得电压数据。再将电压数据转化成光照强度数据。检测电压的方法是采用STM32F407的AD模块来实现。同上一个模块一样,要对数据进行滤波处理。算法如上。
三、2.4G无线通信模块
     本模块是连接主从机的关键模块。采用的通信芯片是NRF24L01。该芯片内部包括频率发生器、增强型ShockBurst模式控制器、功率放大器、晶体振荡器、调制器、解调器等功能模块。通信接口为SPI,待机电流22uA。
     该模块的使用主要是通过对其进行初始化、再选择工作状态(RX/TX)、发送或接收数据。通过软件查询方式,来通信。前期调试时,下位机由于以前调试过,没有遇到什么问题。主要是在STM32F407上由于干接触,还不太了解该SPI库函数的使用方法,犯了一些低级错误。后期调好之后没有出现过大的问题。
  • 蓝牙通信模块
     蓝牙通行模块是用于与智能手机及电脑通信的。本系统通过该模块与手机通信,获取当前的天气预报信息。此外,还可通过智能手机、电脑等获取本系统当前的信息以及控制本系统。该模块与STM32f407通过USART通信。主要难点是:控制指令是AT指令。由于此前没有学习过该指令,学习该指令花费了几天时间。该模块稳定性高,调试成功后一直没有出现过大的问题。
  五、SYN6288合成语音模块
          本模块采用USART进行通信。该语音合成芯片,支持多种编码的数据。如:ASIC GBK UTF等。语音合成数据通过打包发送到该模块。
支持多音字及人名的智能识别。该模块控制命令多大几十条,可以很好的实现对输出音量、语速、背景音、多音字识别、强制连读等调控。该模块实现时遇到两个难题:1、多指令的学习使用问题 2、电流干扰问题。第一个问题通过学习该芯片使用手册很快得到了解决。第二个问题的现象是,每当播放语音时,显示屏上就会乱码。经过多次检测,发现问题是该模块播音时电流变化大,对开发板上的电源产生了干扰。解决办法是采用外界电源。
六、语音识别模块LSD3320
   本模块基本功能是识别语音,附加功能是播放语音。本模块通过SPI与从机主控芯片通信。从机控制该模块进行语音识别和语音播放。结合fatfs与sdio,可从sd卡上读取MP3数据,从而实现了语音识别MP3播放器。该模块使用时首先初始化,再选择模块工作模式。通过查阅数据手册,可以更好的控制该芯片。结合无线模块可以实现对上位机的控制。结合语音识别功能和语音播放功能可以实现语音对话。

3.        系统硬件设计
详细介绍系统各个模块的硬件实现过程,包括电路系统仿真,说明采用关键器件的理由及关键部分的原理图 (不得大量复制原理图和PCB图,更多用框图的方式示意,仅对能体现工作量和创新的部分提供原理图,评委有权对滥用原理图的论文扣分)

语音模块
语音识别模块
无线模块

4.        系统软件设计

5.        系统创新
   本系统将主从机分开,利用从机进行语音识别和温湿度监控,主机进行数据分析。通过蓝牙通信,获取智能手机上的天气数据,很好的解决了微控制器连接网路难题。并且,通过蓝牙连接,用户能够使用手机获得当前的温度信息。语音识别功能,增添了更加丰富的人机交互方式。此外,利用开发板上自带的加速度模块,能够实现彩屏的横竖屏切换。
6.   评测与结论
系统的测试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主要是对硬件的测试。包括原理图,焊接等检测。焊接时,分模块焊接、测试。最后,进行整个模块上电测测。
  第二个阶段主要是对软件的测试。软件测试也是先分模块测试,再总的进行测试。

  第三个阶段是黑盒测试。我们小组内先进行组内测试。通过后,再请其他同学通过使用,发现其中的问题。再进行改进。

进过测试,第一,第二个阶段的测试比较顺利。第三个阶段的测试出现一些问题,主要是语音识别上的问题。通过不断改变算法,最终得到了很好的效果。
附录

STM32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nt main(void)
{
              extern u8 voice7[];
              extern u8 Vscripte1[];
              extern u8 voice7[];
              extern u8 voice1[];
              massage.ScreenMsg=1;
              massage.ScreenMain=1;
              massage.Id=-1;
              massage.Flag=1;
              massage.HardMsg=0;
              massage.Temp1=28;
              massage.Temp2=39;
              massage.Humi1=58;
              massage.Humi2=38;

              delay_init();
              LCD_Config();
              Touch_Init();

              LCD_Clear(BLUE);
              COM1Init(9600);
              SelfCheck();
              delay_ms(1000);
              My_Init();
              while(1){
         MainMenu();
              }
}

void My_Init(void){
              extern u8 voice7[];
              extern u8 Vscripte1[];
              extern u8 voice7[];
              extern u8 voice1[];
              u8 i=0;
              u8 Rx_Buf[20];
                                          LCD_Clear(BLUE);
                                          GUI_TextV(50,80,"Waitting for data... " ,RED,BLUE,1);
                                 RX_Mode();
                                    while(NRF24L01_RxPacket(Rx_Buf));
                       if(Rx_Buf[0]==0xda)
                                 {
                         massage.Temp1=Rx_Buf[1];
                         massage.Humi1=Rx_Buf[2];
                         massage.Temp2=Rx_Buf[3];
                         massage.Humi2=Rx_Buf[4];//
                                  }
                                  for(i=0;i<11;i++)
                        {
                           Usart2_Putc(Vscripte1[i]);
                        }
                        while(Usart2_Getc()==0x4f);
                                  //联机成功提示音
                        for(i=0;i<11;i++)
                        {
                           Usart2_Putc(Vscripte1[i]);
                        }
                        while(Usart2_Getc()!=0x4f);
                                  //开机成功欢迎音
                        for(i=0;i<27;i++)
                        {
                           Usart2_Putc(voice1[i]);
                        }
                                Touch_Init();
}

void MainMenuV(void){

        GetId();
                            switch(massage.Id){
                                  case 0:
                                                  bluetooth();
                                                                      break;
                                             case 8:
                                                  changeS();
                                                                      break;
                                                        case 12:
                                                            monitor();
                                                                      break;
                                                        case 13:
                                                                         temperature();
                                                            break;
                                                        case 15:
                                                            setting();
                                                                      break;
                                              case 16:
                                                            humidity();
                                                                      break;
                                                        case 17:
                                                                      voice();
                                                            break;
                                                        case 19:
                                                                         speaker();
                                                            break;
                                                        default:
                                                            break;
                            }

}
void MainMenuH(void){
                /*AI_LoadPicFile("0:/JPG/mas.jpg",0,0,240,320);
                                                        delay_ms(800);
                                                        AI_LoadPicFile("0:/JPG/mas1.jpg",0,0,240,320);
                                                        delay_ms(800);
                                                        AI_LoadPicFile("0:/JPG/mas2.jpg",0,0,240,320);
                                                        delay_ms(800);
                                                        AI_LoadPicFile("0:/JPG/mas3.jpg",0,0,240,320);
                                                        delay_ms(800);
                                                        AI_LoadPicFile("0:/JPG/mas4.jpg",0,0,240,320);
                                                        delay_ms(800);
                                                        AI_LoadPicFile("0:/JPG/mas5.jpg",0,0,240,320);
                                                        delay_ms(800);*/
                                                        //RTC_TimeShow();
                            GetId();
                            switch(massage.Id){
                                  case 15:
                                                  bluetooth();
                                                                      break;
                                             case 16:
                                                  setting();
                                                                      break;
                                                        case 3:
                                                            voice();
                                                                      break;
                                                        case 10:
                                                                         temperature();
                                                            break;
                                                        case 2:
                                                            //changeS();
                                                                      break;
                                              case 18:
                                                            humidity();
                                                                      break;
                                                        case 11:
                                                                      speaker();
                                                            break;
                                                        case 19:
                                                                         network();
                                                            break;
                                              case 14:
                                                            nowtime();
                                                                      break;
                                                        case 6:
                                                            monitor();
                                                                      break;
                                                        case 7:
                                                            calendar();
                                                                      break;
                                                        default:
                                                            break;
                            }
                            slither();

}

void sysmas(void){
                 if(massage.ScreenMsg==0){
                                             //GUI_Text(50,80,"Speaker for you      " ,RED,BLACK,1);
                 }else{
                       AI_LoadPicFile("0:/JPG/happ.jpg",0,0,240,320);
                                             if(massage.HardMsg|0x00){
                                                              GUI_TextV(30,20,"SD   working well...     ",RED,BLACK,0);
                                          }else{
                                                                        GUI_TextV(30,20,"SD   can not work...     ",RED,BLACK,0);
                                          }
                                          if(massage.HardMsg|0x02){
                                                              GUI_TextV(50,20,"Net  working well...     ",RED,BLACK,0);
                                          }else{
                                                                        GUI_TextV(50,20,"Net  can not work...     ",RED,BLACK,0);
                                          }
                                          if(massage.HardMsg|0x04){
                                                              GUI_TextV(70,20,"BlueTooth working well...",RED,BLACK,0);
                                          }else{
                                                                        GUI_TextV(70,20,"BlueTooth can not work...",RED,BLACK,0);
                                          }
                                          if(massage.HardMsg|0x08){
                                                              GUI_TextV(90,20,"SYN6288   working well...",RED,BLACK,0);
                                          }else{
                                                                        GUI_TextV(90,20,"SYN6288   can not work...",RED,BLACK,0);
                                          }
                                          while(!exit_fun("0:/JPG/happ.jpg")){}//end for while
                 }
}

char exit_fun(u8 *path){
     char temp[2];
              extern MSG massage;
              GetId();
              temp[0]=massage.Id;
              delay_ms(100);
              GetId();
              temp[1]=massage.Id;
                 if(massage.ScreenMsg){
                     //横屏
                               //双指收缩
                     if((temp[0]==0)){
                                          if((temp[1]==5)||(temp[1]==1)||((temp[1]==4)))
                                                                        {
                                                                          turnback(path,"0:/JPG/happbg.jpg");
                                                                               //MainMenuH();
                                                                                    temp[0]=0;
                                  temp[1]=0;
                                                                                    massage.Id=-1;
                                                                                    return 1;
                                                                         }
                               }

                               // 单指滑屏
                               if((temp[0]==9)){
                                           if(temp[1]>temp[0]){
                                                                                          turnback(path,"0:/JPG/happbg.jpg");
                                                                                      temp[0]=0;
                                    temp[1]=0;
                                                                                      massage.Id=-1;
                                                                                      return 1;
                                                                         }
                               }else{
                                    if(temp[0]==10){
                                                                         if(temp[1]>temp[0]){
                                                                                          turnback(path,"0:/JPG/happbg.jpg");
                                                                                      temp[0]=0;
                                    temp[1]=0;
                                                                                      massage.Id=-1;
                                                                                      return 1;
                                                                         }
                                                        }
                               }
              }else{
                     // 竖屏状态
                               // 双指放缩
                     if((temp[0]==3)){
                                           if((temp[1]==2)||(temp[1]==7)||(temp[1]==6))
                                                                         {
                                                                            turnback(path,"0:/JPG/vappbg.jpg");
                                                                               //MainMenuV();
                                                                                      temp[0]=0;
                                    temp[1]=0;
                                                                                      massage.Id=-1;
                                                                                      return 1;
                                                                         }
                               }
                               // 单指滑屏
                               if((temp[0]==6)||(temp[0]==10)||(temp[0]==14)){
                                                                         if(temp[1]<temp[0])
                                                                      {
                                                                           turnback(path,"0:/JPG/vappbg.jpg");
                                                                               //MainMenuV();
                                                                                      temp[0]=0;
                                    temp[1]=0;
                                                                                      massage.Id=-1;
                                                                                      return 1;
                                                                      }
                               }

              }
              temp[0]=0;
              temp[1]=0;
              massage.Id=-1;
              return 0;
}

void slither(void){
              char temp[2];
              extern MSG massage;
              GetId();
              temp[0]=massage.Id;
              delay_ms(20);
              GetId();
              temp[1]=massage.Id;
              if(massage.ScreenMsg==0)
              {

              }else{
                              if((temp[0]==5||temp[0]==1)){
                                           if(temp[1]>temp[0]){
                                                                                      sysmas();
                                                                                      temp[0]=0;
                                    temp[1]=0;
                                                                                      massage.Id=-1;
                                                                         }
                               }
                               if((temp[0]==13||temp[0]==17)){
                                           if(temp[1]<temp[0]){
                                                                                      sysmas();
                                                                                      temp[0]=0;
                                    temp[1]=0;
                                                                                      massage.Id=-1;
                                                                         }
                               }
              }
}

基于STM32

网友A:
高手啊高手,你可以出专辑了。

网友B:
设计不错,不过用这种屏有点浪费

网友C:
什么上位机

网友D(2020-04-01):
下载了,但是里面没有原理图,设计报告也就展示的这些,完整的只有上下位机的源码,想要硬件设计的别下载。

网友E(2021-07-24):
请问大佬可以把主机F4的换为F1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