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单片机程序怎么加按键,能够暂停,继续,计数?

楼主(2018-12-10):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S=P2^6;
sbit RW=P2^5;
sbit E=P2^7;
sbit k1=P3^1;
sbit k2=P3^0;
sbit k3=P3^2;
sbit k4=P3^3;
//sbit k1=P1^7;
//sbit k2=P1^6;
//sbit k3=P1^5;
//sbit k4=P1^4;
//sbit rd=P1^0;
unsigned char mil,sec,min,count,x;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 ]="WH JIAYOU";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1[ ]="    00:00:0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0;x<z;x++)
                for(y=0;y<z;y++);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delay(1);
        RS=0;
        E=0;
        RW=0;
        delay(5);
        LCD_DATAPINS=com;
        E=1;
        delay(5);
        E=0;
}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
        delay(1);
        RS=1;
        E=0;
        RW=0;
        delay(5);
        LCD_DATAPINS=date;
        E=1;
        delay(5);
        E=0;
}

void init()
{
        uchar num;
        E=0;
        mil=0;
        sec=55;
        min=00;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for(num=0;num<9;num++)
        {
                write_date(table[num]);
        }
        write_com(0x80+0x40);
        for(num=0;num<12;num++)
        {
                write_date(table1[num]);
        }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1;
//        EX0=1;
//        EX1=1;
//        ET1=1;
//        ES=1;
}

void write_msmm(uchar add,uchar date)
{
        uchar shi,ge;
        shi=date/10;
        ge=date%10;
        write_com(0x80+0x40+add);
        write_date(0x30+shi);
        write_date(0x30+ge);
}

void write_mm(uchar a,uchar date)
{
        uchar shi;
        shi=date%10;
        write_com(0x80+0x40+a);
        write_date(0x30+shi);
}

//void keycan()
//{
//                if(k1==0)
//        {
//                delay(5);
//                if(k1==0)
//                {
//                        while(k1==0)
//                        {
//                                        TR0=~TR0;
//                        }
//                }
//        }
//}

void main()
{
        init();
        keycan();
        while(1)
        {
                if(count==2)
                {
                        count=0;
                        mil++;
                        if(mil==10)
                        {
                                mil=0;
                                sec++;
                                if(sec==60)
                                {
                                        sec=0;
                                        min++;
                                        if(sec==60)
                                        {
                                                mil=0;
                                        }
                                        write_msmm(4,min);
                                }
                                write_msmm(7,sec);
                        }
                        write_mm(10,mil);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count++;
}

网友A:
增加3个标志,k1开始/清0,k2暂停/继续。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LCD_DATAPINS P0
sbit RS=P2^6;
sbit RW=P2^5;
sbit E=P2^7;
sbit k1=P3^0;
sbit k2=P3^1;
//sbit k3=P3^2;
//sbit k4=P3^3;
uchar mil,sec,min,count;
uchar code table[ ]="WH JIAYOU";
uchar code table1[ ]="    00:00:0   ";
bit sign_1=0,sign_2=0,sign_3=0;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0;x<z;x++)
                for(y=0;y<100;y++);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delay(1);
        RS=0;
        E=0;
        RW=0;
        delay(5);
        LCD_DATAPINS=com;
        E=1;
        delay(5);
        E=0;
}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
        delay(1);
        RS=1;
        E=0;
        RW=0;
        delay(5);
        LCD_DATAPINS=date;
        E=1;
        delay(5);
        E=0;
}

void init()
{
        uchar i;
        E=0;
        mil=0;
        sec=0;
        min=0;
        count=0;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80);

        for(i=0;i<9;i++)
        {
                write_date(table[i]);
        }
        write_com(0x80+0x40);
        for(i=0;i<12;i++)
        {
                write_date(table1[i]);
        }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1;
}

void write_msmm(uchar add,uchar date)
{
        uchar shi,ge;
        shi=date/10;
        ge=date%10;
        write_com(0x80+0x40+add);
        write_date(0x30+shi);
        write_date(0x30+ge);
}

void write_mm(uchar a,uchar date)
{
        uchar shi;
        shi=date%10;
        write_com(0x80+0x40+a);
        write_date(0x30+shi);
}

void keycan()
{
        if(k1==0)
        {
                delay(5);
                if(k1==0)
                {
                        sign_1=~sign_1;//0=清0,1=开始
                        if(sign_1==1)
                                sign_2=0;
                        if(sign_1==0)
                        {
                                sign_2=0;
                                mil=0;
                                sec=0;
                                min=0;
                                count=0;
                                write_msmm(4,min);
                                write_msmm(7,sec);
                                write_mm(10,mil);
                        }
                        while(!k1);
                }
        }
        if(k2==0)
        {
                delay(5);
                if(k2==0)
                {
                        sign_2=~sign_2;//0=继续,1=暂停
                        while(!k2);
                }
        }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keycan();
                if(sign_3==1)
                {
                        sign_3=0;
                        mil++;
                        if(mil==10)
                        {
                                mil=0;
                                sec++;
                                if(sec==60)
                                {
                                        sec=0;
                                        min++;
                                        if(min==60)
                                        {
                                                min=0;
                                        }
                                        write_msmm(4,min);
                                }
                                write_msmm(7,sec);
                        }
                        write_mm(10,mil);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if((sign_1==1)&&(sign_2==0))
        {
                count++;
                if(count==2)
                {
                        count=0;
                        sign_3=1;
                }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加3个标志,k1开始/清0,k2暂停/继续。

#include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