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定时中断的程序问题?

楼主(2018-12-10):
我想使用单片机定时器T0产生的中断制作跑马灯

单片机程序源码:
#include<reg51.h>

void main(void)
{
        EA = 1;
        ET0 = 1;
        TMOD = 0x01;
        TH0 = 15536 / 256;
        TL0 = 15536 % 256;
        TR0 = 1;
        P0 = 0xfe;
        while(1)
                ;
}

void Time0(void) interrupt 1 using 0
{
        P0 <<= 1;
        if (P0 != 0xff)
                P0 |= 1;
        else
                P0 = 0xfe;
        TH0 = 15536 / 256;
        TL0 = 15536 % 256;
}

这样的话八个led只会执行一次循环后无反应
而将P0 <<= 1;if (P0 != 0xff)
P0 |= 1;
else
P0 = 0xfe; 换成_crol_(P0, 1);后,
效果如图:
希望各位解答一下这两种情况的原因

网友A:
P0 <<= 1;
        if (P0 != 0xff)
                P0 |= 1;
        else
                P0 = 0xfe;
P0到0xff的时候执行else P0 = 0xfe,然后下一个定时触发的时候又左移一位,变成0xff在这里重复了

_crol_();你有没有加头文件intrins.h的

网友B:
我已经试验出这个结果:
你说:换成_crol_(P0, 1);后

这个应该是P0=_crcl_(P0,1),结果就是正确的

网友B:
总算搞清楚了。
这样改就对了:
        P2 <<= 1;
             P2 |= 1;
        if(P2 == 0xff)
               P2 = 0xfe;
你自己想想流程吧,有点考人,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已经试验出这个结果:
你说:换成_crol_(P0, 1);后

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P0

谢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