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植UCOSIII和FATS到IAR工程,芯片STM32F407,最终可以在串口打印写入SD卡文件

楼主(2018-12-10):
步骤:(1)从ST官网下载stm32F4例程(自带有USOIII3.04)。           (3)根据芯片手册修改部分底层BSP。
            (4)添加任务,配置任务参数(优先级、堆栈等)。
             (5)书写主函数。
             (6)编译,串口调试。

#include"myfatapp.h"

/****************************************************************************
* Function Name  : FATFS_GetFree
* Description    : 读取总磁盘大小和空闲磁盘大小
* Input          : drv:磁盘编号
*                * total:保存读取到的总磁盘大小
*                * free:保存读取到的空闲磁盘大小
* Output         : None
* Return         : res:读取状态。0:成功;其他则是其他相应的错误信息。
****************************************************************************/

uint8_t FATFS_GetFree(uint8_t *drv, uint32_t *total, uint32_t *free)
{
        FATFS *fs1;
        u8 res;
    DWORD fre_clust=0, fre_sect=0, tot_sect=0;

    /* 得到磁盘信息及空闲簇数量 */
    res = f_getfree((const TCHAR*)drv, &fre_clust, &fs1);

    if(res == 0)  //表示读取成功
        {
            tot_sect = (fs1->n_fatent-2) * fs1->csize;        //得到总扇区数
            fre_sect = fre_clust * fs1->csize;                        //得到空闲扇区数

#if _MAX_SS!=512                        //扇区大小不是512字节,则转换为512字节
                tot_sect *= fs1->ssize/512;
                fre_sect *= fs1->ssize/512;
#endif

                *total = tot_sect >> 1;        //单位为KB
                *free = fre_sect >> 1;        //单位为KB
        }

        return res;
}

/****************************************************************************
* Function Name  : FATFS_ScanFiles
* Description    : 读取指定文件下所有文件的名字和后缀
* Input          : dir:扫描的文件路径
*                * file:用来存放所有文件的名字和后缀的地址
* Output         : None
* Return         : res:返回读取的状态
****************************************************************************/

uint8_t FATFS_ScanFiles(uint8_t *dir, FileNameTypeDef *file)
{
        FRESULT res;
        FILINFO  fileInfo;
        DIR dirs;
        char *fn, i = 0;

#if _USE_LFN
    static char lfn[_MAX_LFN + 1];   /* Buffer to store the LFN */
    fileInfo.lfname = lfn;
    fileInfo.lfsize = sizeof(lfn);
#endif
        /* 打开文件夹 */
        res = f_opendir(&dirs, (const TCHAR*)dir);

        if (res == FR_OK)    //成功打开文件夹
        {
                while (f_readdir(&dirs, &fileInfo) == FR_OK)   //按照顺序读文件夹
                {
                        if(!fileInfo.fname[0])           //如果文件名为0,结束
                        {
                                break;
                        }

                        /* 判断文件属性 */
                        if((fileInfo.fattrib == AM_ARC)|(fileInfo.fattrib == AM_DIR))
                        {

#if _USE_LFN        //为长字符串名准备
                    fn = *fileInfo.lfname ? fileInfo.lfname : fileInfo.fname;
#else
                            fn = fileInfo.fname;
#endif

                                /* 读取名字 */
                                i = 0;
                               while((*fn != '.') && (*fn != '\0')) //有一个成立就跳出循环
                                {
                                        file->name[i] = *fn;
                                        i++;
                                        fn++;
                                }

                                /* 读取后缀 */
                                i = 0;
                                while(*fn != '\0')
                                {
                                        file->type[i] = *fn;
                                        i++;
                                        fn++;
                                }
                                file++;
                        }//end of 文件属性判断呢
                } //end of while (f_readdir(&dirs, &fileInfo) == FR_OK)//按照顺序读文件夹
        }
        return res;
}

网友A(2019-04-08):
很棒的范例 谢谢

网友B(2022-07-05):
正在寻找,fats版本是0.8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