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A128电磁智能车代码分享

楼主:
历程只包含工程文件没有库文件。因此需要将库里面的Libraries文件夹,
复制一份放到历程里面,位置与Projecct文件夹同一目录。

V2.1
    修正FTM2 ftm_ch4通道引脚复用问题
    修改FTM1 ftm_ch0默认引脚,原默认引脚与SWD冲突
    修改spi_mosi与spi_mosi_cmd传入的参数数量
    修改ftm_count_init备注,指明用于为编码器测速
    修改MDK软件设置,勾选plain char is signed
    增加部分产品驱动

V2.2
    修复flash地址偏移出错问题
    修复KBI键盘中断初始化卡死的问题
    修改所有源文件的编码方式为GB2312,之前的编码方式为UTF8。IAR与MDK软件设置文件编码为GB2312,MDK如果没有GB2312可设置为ANSI即可正常显示汉子,否则可能会乱码
    MDK软件在使用printf的时候勾选上Use MicroLIB,即可正常使用
    IAR在使用printf的时候需要在Defined symbols 框中添加_DLIB_FILE_DESCRIPTOR。

V2.2.1
    修复misc文件注释乱码问题
    修正misc文件注释优先级设置范围
    更改OLED默认引脚避免与printf默认使用的串口引脚冲突
    KBI模块增加电平触发模式
    增加GPIO 8位寄存器地址,方便同时控制多个连续的IO
    修改main与isr文件编码格式为GB2312
    KBI使用SP寄存器判断哪个引脚发生中断

V2.2.2
    修改NRF默认引脚,方便接线。
    硬件IIC增加超时检测,超过设定的次数将关闭硬件IIC,使用模拟IIC发出stop信号,然后在启动硬件IIC。经过测试可以在通信出错的时候,自动恢复,不在出现卡死。
    修复 gpio_set(A5,x);(这里的x为非0)引脚不输出的问题
    修正模拟IIC引脚备注错误问题

V2.2.3
    修复SPI的片选引脚设置错误问题
    增加TFT函数备注
    将超频设置移动到system_SKEAZ1284.h文件中
    增加内核频率为48M的选项,此选项使用的是内部基准时钟
    修改模拟IIC延时的时间

V2.2.4
    修改IIC器件的接线备注
    模拟IIC增加多字节读取函数
    将所有IIC器件的读取函数修改为多字节读取,提高读取速度
    更正上拉函数名称为port_pull

V2.2.5
    修复B4引脚在非调试模式下不可用的问题。
    修改模拟IIC引脚为硬件IIC引脚,便于模拟与硬件之间切换

V2.2.6
    修复UART0,使用A2 A3引脚时无法接收数据问题
    设置栈大小为1KB,堆大小为1KB

V2.2.7
    原有的PIT_FlAG_CLR宏定义修改为PIT_FLAG_CLR,将小写的l修改为大写的L
    修复硬件IIC多字节读取函数BUG

V2.2.8
    修改ADC的基准电压对为内部VDDA/VSSA,避免不是使用的我们系统板同学们,出现ADC采集问题
    增加单片机超频后,ADC采集的稳定性
    优化ADC采集函数

V2.2.9
    gpio_set函数使用清零与置位寄存器对IO进行操作,避免出现对gpio的读操作,从而避免中断与主函数同时对gpio访问(达到原子操作的效果)

V2.2.10
    NRF增加检查函数,检查NRF是否与系统连接

逐飞科技KEA库的晶振是使用的16M无源晶振。请大家注意自己的晶振是否与我们的一样。
下图展示了如何超频

/*********************************************************************************************************************
* COPYRIGHT NOTICE
* Copyright (c) 2017,逐飞科技
*
* 以下所有内容版权均属逐飞科技所有,未经允许不得用于商业用途,
* 欢迎各位使用并传播本程序,修改内容时必须保留逐飞科技的版权声明。
*
********************************************************************************************************************/

#include "headfile.h"
void main(void)
{   //uint8 a[2];
    get_clk();//获取内部时钟或者是外部时钟
    //OLED_Init();//OLED初始化函数
    //uart_init(uart1,9600);
    bsp_init();//ADC初始化  电机初始化  编码器初始化 开关 OLED初始化函数
    SC_black_Init();//找电感最大值
    pit_init_ms(pit0,4);//定时中断的时间
    set_irq_priority(PIT_CH0_IRQn,0);// //设置优先级,优先级范围0-3
    for(;;)
    {
       //vcan_sendware(&a[0], 4);
       OLED();
       //systick_delay_ms(2);
       //OLED_Fill(0);
    }
}

网友A(2021-01-20):
很不错的资料,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