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直接驱动数码管动态扫描源程序+仿真图

楼主(2018-12-10):
51单片机直接驱动数码管动态扫描+原代码+仿真图上传,共同学习,如果有错误请指正,详细见附件。

//STC89C52RC 12M 直接驱动数码管显示
#include <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wule P2
#define dale P1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
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void delay(uint z)
{
        while(z--);
}
void display();
void main()
{
        wule=0xff;
        dale=0x00;
        while(1)
                {
                        display();
                }

}
void display()
{
        wule=~0x01;
        delay(100);
        dale=table[1];
        delay(100);
        dale=0x00;
        wule=~0x02;
        delay(100);
        dale=table[2];
        delay(100);
        dale=0x00;
        wule=~0x04;
        delay(100);
        dale=table[3];
        delay(100);
        dale=0x00;
        wule=~0x08;
        delay(100);
        dale=table[4];
        delay(100);
        dale=0x00;
        wule=~0x10;
        delay(100);
        dale=table[5];
        delay(100);
        dale=0x00;
        wule=~0x20;
        delay(100);
        dale=table[6];
        delay(100);
        dale=0x00;
        wule=~0x40;
……………………

网友A(2019-12-07):
如果数码管的段信号不是接的P1的八个脚,比如四个脚接P1的,四个脚接P3的,这个要怎么处理???

网友A:
请教一个问题:如果数码管的段位接的不是P1的八个口,比如说接4个P1的口,4个P3的口;这个应该怎么处理???

网友B:
可以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