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C89C52和AT89C52单片机的P0口问题

楼主(2018-12-10):
(1)搜狗百科上面和其他资料上面说“STC89C52 的P0 口是漏极开路输出,作为总线扩展用时,不用加上拉电阻,作为 I/O 口用时,需加上拉电阻。”
我的问题是:若LCD1602接的是这个单片机的P0口,这是作为什么用的,需要接上拉电阻吗?如果不需要,那么具体一点是在什么时候需要接上拉电阻呢?
(2)AT89C52:“在访问外部数据存储器或程序存储器时,这组口线分时转换地址(低8 位)和数据总线复用,在访问期间激活内部上拉电阻。
在Flash编程时,P0 口接收指令字节,而在程序校验时,输出指令字节,校验时,要求外接上拉电阻。”
问题:所以AT89C52是有内部上拉电阻的?然后在校验的时候还需要外接上拉电阻???

有没有大神出来指点一下迷津啊,谢谢啊~~~~~~~~~~~~

网友A:
51单片机端口的结构及工作原理
http://www.51hei.com/bbs/dpj-107289-1.html

网友B:
最好设计有上拉电阻,调试后决定去留,器件,模块千差万别,以不变应万变。

网友C:
基本上内带的有上拉电阻

网友D:
为什么不看两者的手册呢?手册最靠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