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明明写的是+1,为什么出来的效果是+2

楼主(2018-12-11):
写了个程序用串口发送数据给单片机,12864显示:发送0第一行的数字+1,发送1第二行的数字+1。可是为什么出来的效果是+2呢,求大佬解答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lib.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端口定义*/
#define LCD_data  P0            //数据口
sbit LCD_RS  =  P3^4;            //寄存器选择输入                                                                                                    0
sbit LCD_RW  =  P3^3;            //液晶读/写控制
sbit LCD_EN  =  P3^2;            //液晶使能控制
sbit LCD_PSB =  P2^7;            //串/并方式控制
sbit LCD_RST =  P2^6;

uchar   data_temp,data_temp1,data_temp2;
uchar num1=0,num2=0;num3=0;num4=0;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u8 cmd;

void delay_1ms(uint x)
{
uint i,j;
for(j=0;j<x;j++)
        for(i=0;i<110;i++);
}

unsigned char Convert(unsigned char In_Date)
{
    unsigned char i, Out_Date = 0, temp = 0;
    for(i=0; i<8; i++)
    {
        temp = (In_Date >> i) & 0x01;
        Out_Date |= (temp << (7 - i));
    }
    return Out_Date;
}
/*******************************************************************/
/*                                                                 */
/*写指令数据到LCD                                                  */
/*RS=L,RW=L,E=高脉冲,D0-D7=指令码。                             */
/*                                                                 */
/*******************************************************************/
void write_cmd(uchar cmd)
{
    LCD_RS = 0;
    LCD_RW = 0;
    LCD_EN = 0;
    P0 = Convert(cmd);
        delay_1ms(5);
    LCD_EN = 1;
        delay_1ms(5);
    LCD_EN = 0;
}

/*******************************************************************/
/*                                                                 */
/*写显示数据到LCD                                                  */
/*RS=H,RW=L,E=高脉冲,D0-D7=数据。                               */
/*                                                                 */
/*******************************************************************/
void write_dat(uchar dat)
{
    LCD_RS = 1;
    LCD_RW = 0;
    LCD_EN = 0;
    P0 = Convert(dat);
        delay_1ms(5);
    LCD_EN = 1;
        delay_1ms(5);
    LCD_EN = 0;
}

/*********************************************************/
/*                                                       */
/* 设定显示位置                                          */
/*                                                       */
/*********************************************************/
void lcd_pos(uchar X,uchar Y)
{
   uchar  pos;
   if (X==0)
     {X=0x80;}
   else if (X==1)
     {X=0x90;}
   else if (X==2)
     {X=0x88;}
   else if (X==3)
     {X=0x98;}
   pos = X+Y ;
   write_cmd(pos);     //显示地址
}

/*******************************************************************/
/*                                                                 */
/*  LCD初始化设定                                                  */
/*                                                                 */
/*******************************************************************/
void lcd_init()
{
    LCD_PSB = 1;         //并口方式
    write_cmd(0x30);      //基本指令操作
    delay_1ms(5);
    write_cmd(0x0C);      //显示开,关光标
    delay_1ms(5);
    write_cmd(0x01);      //清除LCD的显示内容
    delay_1ms(5);
}

void  data_conv()
{
     data_temp1=data_temp/10;       //高位
         if(data_temp1==0)
         {data_temp1=0x20;}             //高位为0不显示
     else
         {data_temp1=data_temp1+0x30;}

          data_temp2=data_temp%10;       //低位
     data_temp2=data_temp2+0x30;
}

void Com_Init(void)
{
     TMOD = 0x22;
     PCON = 0x00;        //设置波特率不倍增
     SCON = 0x50;        //SM1=1,SM0=0,REN=1,允许接收串行口中断方式1
     TH1 = 0xFd;    //设置波特率 9600
     TL1 = 0xFd;
         TH0  = 0xA4;    //定时时长为0.1ms的初值自动重载
         TL0  = 0xA4;    //定时时长为0.1ms的初值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TR0 = 1;            //启动定时器
         ET0 = 1;        //打开定时器0中断
         ES = 1;                //开串口中断
         EA = 1;                //开总中断
}

void Com_Int(void) interrupt 4
{
        if(RI == 1)   //当硬件接收到一个数据时,RI会置位
        {
                cmd = SBUF; //这里接收到的是16进制
                RI = 0;
                SBUF = cmd;
        }
        switch(cmd)
                                {
                                case 0:
                                        num1=num1+1;
                                        break;
                                case 1:
                                        num2=num2+1;
                                        break;
                                case 3:
                                        num3=num3+1;
                                        break;
                                case 4:
                                        num4=num4+1;
                                        break;
                                default: break;
        }

        if (TI) //字节发送完毕
        {
                TI = 0; //手动清零发送中断标志位
        }              //TI清零
}

void Time0Int(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

/* 主程序                                                                                    */
main()
{
    delay_1ms(10);      //延时
        Com_Init();
    lcd_init();
        while(1)
        {
        data_temp=num1;
        data_conv();                 //初始化LCD
    lcd_pos(0,0);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一行的第1个字符
        write_dat(data_temp1);
        lcd_pos(0,1);
        write_dat(data_temp2);

        data_temp=num2;
        data_conv();
    lcd_pos(1,0);
        write_dat(data_temp1);
        lcd_pos(1,1);
        write_dat(data_temp2);
         }
}

网友A:
num1=num1+1改成num1++试试

网友B:
你能保证你只加了一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num1=num1+1改成num1++试试

试过了,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能保证你只加了一次吗?

就是搞不懂呀

网友C:
把switch部分放进if(RI == 1)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