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16位变量怎么赋值给8位变量?

楼主(2018-12-11):
int16 data[3];
uint8  Data[3];

                data[0] = adc_once(ADC0_SE5b,ADC_8bit);//采集ADC0_SE8电压,精度8位
                Data[0] = data[0]%255;    //在IAR编译上会显示“Data[0]”乱码
for(int i=0;i<3:i++)
{
                 uart_putstr(uart2,&Data[ i]);
}

//在IAR编译上会显示“Data[0]”乱码,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可以将16位变量值赋值给8位的(我只用了8位的ADC采集)????
求助

网友A:
通过 取高八位、低八位或取中间某个8为赋值给8位变量

网友B:
Data[0] = data[0]%256;

话说Data data不怕搞错吗

网友C:
你的程序有一点点错:
Data[0] = data[0]%255;    //在IAR编译上会显示“Data[0]”乱码
应该是256吧,改了试试

网友D:
Data[0] =(char) data[0];

网友E:
16位的高八位除以256,低八位对256取余。

网友F:
你要想好:你打算将16位中哪8位取出,哪8位丢弃。下面的事就好办了。

网友G:
直接赋值,编译后就是只把第八位赋值给8位寄存器了

楼主:
如图所示的乱码,新手表示不知道怎么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要想好:你打算将16位中哪8位取出,哪8位丢弃。下面的事就好办了。

我只要低8位,该怎么弄呢
(并且得到的新变量要通过串口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程序有一点点错:
Data[0] = data[0]%255;    //在IAR编译上会显示“Data[0]”乱码
应该是256吧,改 ...

试过了,依然乱码

网友H:
你试试:
Data[0]=(uint8)(data[0]>>8)+(uint8)data[0]

网友B:
楼主需要学习电脑知识,你把图片放在C盘,是想快递给我们吗

乱码是个什么码,HEX的256个都是有效码,不存在乱码

网友F:
直接送,高位自动溢出。

网友I:
  Data[0] = data[0]&0x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