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开发板同时接舵机和指纹模块的控制问题

楼主(2018-12-11):
我现在已有的东西:51单片机开发板(STC89C52);舵机;AS608指纹模块(已通过上位机录入指纹,不需要单片机录入)
想要实现的功能:开发板同时接舵机和指纹模块,指纹识别成功后舵机旋转180度

问题:这样一个功能我具体该怎么做,思路(步骤)是什么?我的程序该怎么写?

                          PS:我是小白,就是想学习,求大佬们带带我!!

网友A:
51单片机串口接收到AS608指纹模块发来匹配成功信息后,发出舵机旋转180度指令。

网友B:
这个指纹模块可以判断录入的指纹和之前的指纹是否匹配吗?如果可以,那么单片机判断指纹数据正常后pwm控制舵机旋转即可

网友C:
实际上是不可能同时的,但由于CPU运行速度快,你感觉不到有先后而矣。
轮流运行指纹识别与舵机控制程序即可达成。
指纹识别不成功令标记M=0,就别成功就令M=1。舵机依据M做180度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