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51822的MPU6050驱动程序

楼主(2018-12-11):
nrf51822源程序如下:
/****************************************Copyright (c)****************************************************
**
**
**
**--------------File Info---------------------------------------------------------------------------------
** File name:                             main.c
** Last modified Date:
** Last Version:
** Descriptions:                   使用的SDK版本-SDK_12.0.0
**
**--------------------------------------------------------------------------------------------------------
** Created by:                        青风电子
** Descriptions:                MPU6050原始数据读取实验
**--------------------------------------------------------------------------------------------------------*/
#include <stdbool.h>
#include <stdint.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app_uart.h"
#include "app_error.h"
#include "nrf_delay.h"
#include "nrf_gpio.h"
#include "boards.h"
#include "mpu6050.h"
#include "twi_master.h"

/* 开发板中MPU6050模块和串口占用的nRF52832管脚资源
P0.06:UART_TXD   :串口发送
P0.08:UART_RXD   :串口接收
P0.07:UART_CTS   : 未使用流控
P0.05:UART_RTS   : 未使用流控

串口需要短接对应的跳线帽

P0.22:IIC时钟
P0.23:IIC数据
*/

#define UART_TX_BUF_SIZE 256                         /**< UART TX buffer size. */
#define UART_RX_BUF_SIZE 1                           /**< UART RX buffer size. */

void uart_error_handle(app_uart_evt_t * p_event)
{
    if (p_event->evt_type == APP_UART_COMMUNICATION_ERROR)
    {
        APP_ERROR_HANDLER(p_event->data.error_communication);
    }
    else if (p_event->evt_type == APP_UART_FIFO_ERROR)
    {
        APP_ERROR_HANDLER(p_event->data.error_code);
    }
}

/*******************************************************************************
* 描  述 : 串口初始化。波特率115200bps,流控关闭
* 参  数 : 无
* 返回值 : 无
******************************************************************************/
void uart_config(void)
{
    uint32_t err_code;

    const app_uart_comm_params_t comm_params =
    {
          RX_PIN_NUMBER,
          TX_PIN_NUMBER,
          RTS_PIN_NUMBER,
          CTS_PIN_NUMBER,
          APP_UART_FLOW_CONTROL_DISABLED,    //关闭流控
          false,
          UART_BAUDRATE_BAUDRATE_Baud115200  //波特率设置为115200bps
    };

    APP_UART_FIFO_INIT(&comm_params,
                         UART_RX_BUF_SIZE,
                         UART_TX_BUF_SIZE,
                         uart_error_handle,
                         APP_IRQ_PRIORITY_LOW,
                         err_code);

    APP_ERROR_CHECK(err_code);
}
/**********************************************************************************************
* 描  述 : main函数
* 入  参 : 无
* 返回值 : 无
***********************************************************************************************/
int main(void)
{
    int16_t AccValue[3],GyroValue[3];
          uint8_t id;

          nrf_gpio_cfg_output(LED_1);//配置管脚P0.17为输出,驱动指示灯D1
    nrf_gpio_pin_set(LED_1);   //设置指示灯D1初始状态为熄灭

    uart_config();  //配置串口,禁止流控,波特率:115200

                twi_master_init();

          nrf_delay_ms(2000);

          while(mpu6050_init(0x68) == false)
                {
                                printf("mpu6050 init fail\r\n");
                                nrf_delay_ms(500);
                }

                printf("mpu6050 init ok\r\n");
    mpu6050_register_read(0x75U, &id, 1);
                printf("mpu6050 id is %d \r\n",id);

    while (true)
    {
                          MPU6050_ReadAcc( &AccValue[0], &AccValue[1] , &AccValue[2] );
                    MPU6050_ReadGyro(&GyroValue[0] , &GyroValue[1] , &GyroValue[2] );

                          printf("ACC:  %d        %d        %d        ",AccValue[0],AccValue[1],AccValue[2]);
                    printf("GYRO: %d        %d        %d        \r\n",GyroValue[0],GyroValue[1],GyroValue[2]);
                          nrf_delay_ms(500);
    }
}
/********************************************END FILE*******************************************/

网友A(2019-08-09):
非常感谢你的慷慨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