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变容二极管间接调频电路仿真

楼主(2018-12-11):
有没有大神会Multisim变容二极管间接调频电路仿真 为什么振不了

网友A:
先用普通电容。将你的电路起振起来,再改用变电容。
变电容二极管是依靠反压的大小起改变电容的。所以要在电路中要反压使用,还 要有反压改变电路。
另个加压电路中的其它辅助材料也会进入电路中,需要你仔细规划,勿使之影响到电路的振荡。

网友B(2020-05-25):
可能是因为你没有加开关,没有初始的扰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