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Mega2560引脚操作底层库,能够提高操作效率和速度

楼主(2018-12-11):
之前做项目的时候发现 digitalWrite() 耗时能达到30us,导致系统卡顿,一怒之下自行开发了底层引脚操作函数,开发了N个项目也没发现有什么问题

头文件在这里

/*------------------------------

[name]    Gpio.h

[date]    2018.5.16 17:12

[note]    Designed by TFD Studio

------------------------------*/

#ifndef Gpio_h
#define Gpio_h

//---------------/* Headerfile */---------------//

#include <Arduino.h>

//---------------/* Debug */---------------//

    /* Level */

#define        HIGH    1
#define        LOW        0
#define        OUTPUT    1
#define        INPUT    0

    /* Analog pins */

#define        A0   (54)
#define        A1   (55)
#define        A2   (56)
#define        A3   (57)
#define        A4   (58)
#define        A5   (59)
#define        A6   (60)
#define        A7   (61)
#define        A8   (62)
#define        A9   (63)
#define        A10  (64)
#define        A11  (65)
#define        A12  (66)
#define        A13  (67)
#define        A14  (68)
#define        A15  (69)

    /* PWM Defaults */

#define        DEFAULT_PWM_FREQUENCY    50
#define        DEFAULT_PWM_LEVEL        HIGH
#define        DEFAULT_PWM_GRADE        100

//---------------/* Class */---------------//

class GPIO{

private:

        /* Normal */

    uint8_t  _bit_;
    volatile uint8_t* _mode_;
    volatile uint8_t* _pin_;
    volatile uint8_t* _port_;

        /* SoftPWM */

    unsigned int grade = DEFAULT_PWM_GRADE;
    unsigned int dutycycle = 0;
    unsigned int factor = 0;
    unsigned int frequency = DEFAULT_PWM_FREQUENCY;
    bool level = DEFAULT_PWM_LEVEL;
    bool enable = false;
    unsigned long int timemark, timecycle;

public:

    void setPin(unsigned char);

        /* Normal */

    void write(unsigned char);
    void mode(unsigned char);

    void high();
    void low();

    void input();
    void output();

    unsigned char read();

        /* SoftPWM */

    void pwmLevel(bool);
    void pwmDuty(unsigned int);
    void pwmGrade(unsigned int);
    void pwmFreq(unsigned int);

    void pwmStart();
    void pwmStop();

    bool pwmThread();

};

#endif

实现在这里
/*------------------------------

[name]        Gpio.cpp

[date]        2018.5.16 17:12

[note]        Designed by TFD Studio

------------------------------*/

#include "Gpio.h"

//---------------/* Set */---------------//

void GPIO::setPin(unsigned char _id)
{
        _bit_ = digitalPinToBitMask(_id);
        _mode_ = portModeRegister(digitalPinToPort(_id));
        _port_ = portOutputRegister(digitalPinToPort(_id));
        _pin_ = portInputRegister(digitalPinToPort(_id));
}

//---------------/* Control */---------------//

void GPIO::write( unsigned char _level)
{
        if (_level)
                *_port_ |= _bit_;
        else
                *_port_ &= ~_bit_;
}

void GPIO::mode(unsigned char _mode)
{
        if (_mode)
                *_mode_ |= _bit_;
        else
                *_mode_ &= ~_bit_;
}

void GPIO::high()
{
        *_port_ |= _bit_;
}

void GPIO::low()
{
        *_port_ &= ~_bit_;
}

void GPIO::input()
{
        *_mode_ &= ~_bit_;
}

void GPIO::output()
{
        *_mode_ |= _bit_;
}

unsigned char GPIO::read()
{
        if (*_pin_ & _bit_)
                return 1;
        else
                return 0;
}

//---------------/* SoftPWM */---------------//

void GPIO::pwmLevel(bool _level)
{
        level = _level;
}

void GPIO::pwmDuty(unsigned int _dutycycle)
{
        if (!level)
                dutycycle = grade - _dutycycle;
        else
                dutycycle = _dutycycle;
}

void GPIO::pwmGrade(unsigned int _grade)
{
        grade = _grade;
}

void GPIO::pwmFreq(unsigned int _freq)
{
        frequency = _freq;
}

void GPIO::pwmStart()
{
        enable = true;
        timecycle = 1000000 / (frequency * grade);
        timemark = micros();
}

void GPIO::pwmStop()
{
        enable = false;
        if (!level)
                *_port_ |= _bit_;
        else
                *_port_ &= ~_bit_;
}

bool GPIO::pwmThread()
{
        if (enable && micros() - timemark >= timecycle)
        {
                timemark += timecycle;

                factor++;
                if (factor > grade)
                        factor = 1;
                if (factor <= dutycycle)
                        *_port_ |= _bit_;
                else
                        *_port_ &= ~_bit_;
                return true;
        }
}

网友A:
高!发现Arduino确实慢,部分代码用c写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