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哪位大神帮忙在这段程序上加入可以通过串口修改密码(现在已经可以通过串口发送)

楼主(2018-12-11):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io.h>

unsigned char ch,arr[15], i = 0;
unsigned char mi_ma = 'FF23';
unsigned char count=0;
float jd=90;
unsigned char sz_jd=0;
sbit pwm=P2^0;
sbit FMQ=P2^5;
sbit led0=P2^6;
sbit led1=P2^7;

void delay1ms(unsigned int k)   //Îó2î 0us
{
    unsigned char a,b;

        for(k;k>0;k--){
    for(b=133;b>0;b--)
        for(a=6;a>0;a--);
        }
}
void Usart_Init(void)
{
        PCON = 0x80;
        SCON = 0x50;
        TMOD = 0x21;
        TH1 = 0xF3;
        TL1 = 0xF3;
        ES = 1;
        TR1 = 1;
        EA=1;
}

void Init_timer0(void)
{
        TMOD=0X21;
  TH0 = 0xFF;
  TL0 = 0x44;
        EA=1;
        ET0=1;
        TR0=1;
}
void timer0()interrupt 1
{
   TH0 = 0xFF;
   TL0 = 0x44;
        if(count<=sz_jd)                        pwm=1;
        else                                              pwm=0;
        count++;
        if(count>=200)count=0;
}

void zhuan()
{

        pwm=0;
        Init_timer0();
        Usart_Init();
        sz_jd=jd/9+4;

}

int main(void)
{
  FMQ=0;
        Usart_Init();
        Init_timer0();
        while(1)
        {

        }
}

void buf()interrupt 4
{
                if(RI == 1)
                {
                        ch = SBUF;
                        RI = 0;
                                if(ch == mi_ma)
                                {
                                        led0 = 0;led1 = 1;zhuan();
                                }
                                else
                                {
                                        led0 = 1;led1 = 0;FMQ=1;delay1ms(1000);FMQ=0;
                                }

                }

}

网友A:
程序根本不可能通过编译,怎么能 “现在已经可以通过串口发送”?unsigned char mi_ma = 'FF23';一个无符号字符型变量怎么能赋值字符串?

网友B:
1.测试了一下,可以了,初始化密码"FF23" ;修改命令"xgml";修改命令发送完成后,再发送新密码即可修改
2.这个程序没用到EEPROM,断电密码会初始化;
3.再有就是串口部分需要增加纠错,否则会出问题
4.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