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发送十进制给串口助手 求帮助

楼主(2018-12-11):
我想写一段程序把一个十进制数转化成ascill码发送给串口助手,在串口助手显示发送的十进制数。

网友A:
给个例程参考一下:
f_ad0=12345678;//
sprintf(k,"%.0f",f_ad0);
for (i = 0; i < 8; )
{
  SBUF=k[i];
  while(TI==0){;}
  TI=0;
  i++;
}

网友B:
不知道把它作为字符串能不能发送,
或者把发送的二进制数字中的3去掉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