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仿真,流水灯、数码管显示时钟、9键计算机的实现

楼主(2018-12-11):
1. 利用proteus把所需要的器件画出来,把它们的端口引脚定义好连起来。
2. 流水灯接AT89C51的P0口,在P0口接一个上拉电阻,在P3口接一个串口控制流水灯闪烁,流水灯上面接一个PNP,控制电流。计算器按键接在P1口,用液晶模块LCD1602显示按键值,LCD1602P2口。利用74LS138译码器和74HC245连接数码管显示时钟,数码管的位选控制端接74LS138译码器的Y0-Y7,74LS138译码器的ABC引脚接P3口,负责接收输入的数据,传输给Y0-Y7,显示在数码管上。数码管的段选控制端接74HC245的B0-B7,74HC245的A0-A7接P0口,把接收到的信号传输到A0-A7,从而传输给数码管的段选控制端。
3.头文件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display1[]={0x1f,0x3f,0x5f,0x7f,0x9f,0xbf,0xdf,0xff};   //74LS138:Y0~Y7亮
uchar code table1[]={0xfc,0x60,0xda,0xf2,0x66,0xb6,0xbe,0xe0,0xfe,0xf6,0xee,0x3e,0x9c,0x7a,0x9e,0x8e};//共阴数码管编码表
uchar code KEY_TABLE[]={ 0xee,0xde,0xbe,0x7e,0xed,0xdd,0xbd,0x7d,0xeb,0xdb};//键盘表
uchar code TABLE[]={'0','1','2','3','4','5','6','7','8','9'};
sbit lcdrs=P3^3;
sbit lcden=P3^2;
sbit D1=P3^4;
sbit A1=P3^5;
sbit B1=P3^6;
sbit C1=P3^7;
long op1,op2,result;
uchar i,tmp;
uchar key;
uchar opp_flag=0;
char led_flag;
4.
//------流水灯程序--------------------------------
void delay0(uchar c)
{
   uchar a,b;
   for(a=0;a<c;a++)
          for(b=0;b<255;b++);
}
void led_down_shift()                   //流水灯下移
{
       D1=0;
           tmp=0xfe;
           for(i=0;i<8;i++)
           {
                     P0=tmp;
                  delay0(500);
                  tmp<<=1;
           }
            D1=1;
}
void led_up_shift()                       //流水灯上移
{
       D1=0;                                           //低电平有电流通过,灯亮
           tmp=0x7f;
           for(i=0;i<8;i++)
           {
                     P0=tmp;
                  delay0(500);
                  tmp>>=1;
           }
           D1=1;
}
void led_mie_shift()           //8个向上灭后全亮{
       D1=0;
           tmp=0xfe;
           for(i=0;i<8;i++)
           {
                     P0=~tmp;
                  delay0(500);
                  tmp>>=1;
                  P0=0x00;
           }
            delay0(500);
                D1=1;
}
void comm(void) interrupt 4                   //流水灯中断
{
      if(RI==1)
    {
           RI=0;
           led_flag=SBUF;
                   if(led_flag=='1')
           {
             led_down_shift();
           }
           if(led_flag=='2')
           {
                    led_up_shift();
           }
           if(led_flag=='3')
           {
           led_mie_shift();
           }
     }
         else{
            TI=0;
        }
}
5.
//------------时钟程序-----------------------
void delay1(uint t)
{
        while(t--);
}
void display(uchar ,uchar ,uchar);
       uint  count=0;
       uchar h=12;
       uchar m=30;
       uchar s=46;
void display(uchar hh,uchar mm,uchar ss)
{
           uchar h_s,h_g,m_s,m_g,s_s,s_g;
           h_s=hh/10;
           h_g=hh%10;
           m_s=mm/10;
              m_g=mm%10;
           s_s=ss/10;
           s_g=ss%10;
           A1=1;                                                                 //给38译码器的引脚赋值,点亮数码管
           B1=1;
           C1=1;
           P0=table1[h_s];
           delay1(10);
           A1=0;
           B1=1;
           C1=1;
           P0=table1[h_g];
           delay1(10);
           A1=0;
           B1=0;
           C1=1;
           P0=table1[m_s];
           delay1(10);
           A1=1;
           B1=1;
           C1=0;
           P0=table1[m_g];
           delay1(10);
           A1=1;
           B1=0;
           C1=0;
           P0=table1[s_s];
           delay1(10);
           A1=0;
           B1=0;
           C1=0;
           P0=table1[s_g];
           delay1(10);

}
void time0()interrupt 1                            //时钟中断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count++;
     if(count>=20)
   {
            count=0;
     s++;
     if(s>=60)
    {
     s=0;
         m++;
         if(m>=60)
        {
          m=0;
           h++;
          if(h>=24)
          {
           h=0;
          }
         }
    }
  }
}
6.
//----------计算器程序--------------------------
void delay(uchar z)
{
   uchar y;
   for(z;z>0;z--)
   for(y=0;y<110;y++);
}
void write_com (uchar com)
{
     lcdrs=0;
         P2=com;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
{
         lcdrs=1;
         P2=date;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init()
{
        delay(15);
        lcden=0;
        write_com(0x38);                //显示模式设置
        write_com(0x0e);                //显示模式设置:显示开,有光标,光标不闪烁
        write_com(0x06);               //显示模式设置:光标右移,字符不移
        write_com(0x01);               //清屏幕指令
        write_com(0x80+0x00);
        }
uchar keyscan()
{
           uchar temp1,temp2;
        P1=0xf0;                                      //置行为0,列为1
        if(P1!=0xf0)                              //有无按键被按下
        {
                delay(10);
                if(P1!=0xf0)                         //语句为真 则有按键被按下
                {
                  temp1=P1;                            //读入列值
                  P1=0x0f;                            //列 0, 行 1
                  delay(3);
                  temp2=P1;                                 //读入行值
                  key=temp1|temp2;
                  while(P1!=0x0f);
                return key;
                }
        }
        return 0xff;
}
uchar key_dis()
{
     key=keyscan();
     switch(key)
         {
         case  0xbb: write_data('+');return '+';
         case  0x7b: write_data('-');return '-';
         case  0xe7: write_data('*');return '*';
         case  0xd7: write_data('/');return '/';
         case  0xb7: write_com(0x80+0x40); write_data('=');return '=';
         case  0x77: write_com(0x01);opp_flag = 0;op1 = 0;op2 = 0;result=0;;break;// 屏幕清零
         default:  break;
         }
         for(i=0;i<10;i++)
         {
           if(key==KEY_TABLE[ i])
{
write_data(TABLE[ i]);
                        return i;
           }
         }
         return 0xff;
   }
void sum()
{
   uchar k=0;
   uchar arr[9];
   uchar n;
   key=key_dis();
   if((key=='+')||(key=='-')||(key=='*')||(key=='/'))
        {
                op2=op1;
                op1=0;
                opp_flag=key;
        }
   if((key >=0) && (key <= 9))
   {
      op1=op1*10+key;
   }
   if(key== '=')
   {
    write_com(0x80+0x41);
        switch(opp_flag)
        {
            case '+':result=op2+op1; break;
                case '-':result=op2-op1; break;
                case '*':result=op2*op1;break;
            case '/':result=op2/op1;break;
                default:result=0;break;
        }
          for(k=0;k<9;k++)
          {
          arr[k]=result%10;
          result=result/10;
          if(result==0)
          break;
          }
          if(k==0)
          {
                   write_data(TABLE[arr[k]]);
          }
          else
          {        k=k+1;
           for(n=k;n>0;n--)
           write_data(TABLE[arr[n-1]]);
          }
   }
}
7.
//------------main方法-------------------------
void main()
{
      TMOD=0X21;                                        //设置定时器0为工作方式1
      SM0=0;
      SM1=1;
      REN=1;
      PCON=0;
      TH1=0XFD;
      TL1=0XFD;
      TR1=1;                                                //打开定时/计数器
      EA=1;                                                //打开总中断
      ES=1;                                                 //串行口中断控制位,为1允许串行口中断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T0=1;                        //定时/计数器T0中断控制位,等于1允许中断
      TR0=1;                        //定时/计数器打开
          init();
          delay0(5);
     while(1)
   {
             display(h,m,s);
           sum();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