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ATLAB做的数字信号处理实验“抽样”,含源码,报告,结果图

楼主(2018-12-11):
这是我做的数字信号处理实验的“抽样”部分
用了一个星期时间独立完成,保证原创
内含实验结果图fig格式
源代码 m格式doc格式
以及实验报告
因为不支持此类fig,m格式文件,需要评论私我
是用matlab做的

实验三
3.3.1抽样引起的混叠
一实验内容
  f0=5000Hz,fs分别取100Hz,1kHz,10kHz,绘出x[n]及其DTFT
二实验程序
  n=0:20;
N=1000;
f0=500;
fai=pi/4;
fs1=100;fs2=1000;fs3=10000;
x1=sin(2*pi*f0*n/fs1+fai);
x2=sin(2*pi*f0*n/fs2+fai);
x3=sin(2*pi*f0*n/fs3+fai);
[X1,W1]=dtft(x1,N);
[X2,W2]=dtft(x2,N);
[X3,W3]=dtft(x3,N);
subplot(331),stem(n,x1)
   grid,title('fs=100Hz的x[n]图形')
   xlabel('n'),ylabel('x1[n]')
subplot(332),plot(W1,abs(X1))
   grid,title('fs=100Hz的x[n]的DTFT幅频特性')
   xlabel('W1'),ylabel('|X1|')
subplot(333),plot(W1,angle(X1))
   grid,title('fs=100Hz的x[n]的DTFT相频特性')
   xlabel('W1'),ylabel('fai(X1)')
subplot(334),stem(n,x2)
   grid,title('fs=1000Hz的x[n]图形')
   xlabel('n'),ylabel('x2[n]')
subplot(335),plot(W2,abs(X2))
   grid,title('fs=1000Hz的x[n]的DTFT幅频特性')
   xlabel('W2'),ylabel('|X2|')
subplot(336),plot(W2,angle(X2))
   grid,title('fs=1000Hz的x[n]的DTFT相频特性')
   xlabel('W2'),ylabel('fai(X2)')
subplot(337),stem(n,x3)
   grid,title('fs=10000Hz的x[n]图形')
   xlabel('n'),ylabel('x3[n]')
subplot(338),plot(W3,abs(X3))
   grid,title('fs=100Hz的x[n]的DTFT幅频特性')
   xlabel('W3'),ylabel('|X3|')
subplot(339),plot(W3,angle(X3))
   grid,title('fs=100Hz的x[n]的DTFT相频特性')
   xlabel('W3'),ylabel('fai(X3)')
三实验结果

3.3.2抽样的频域视图
一实验内容
a.已知
                Xa(t)=e-1000|t|
求出并绘制其傅里叶变换xa(jΩ)
b.以5000HZ和1000Hz分别对其进行采样得到x1(n),x2(n);画出他们的DTFT并与xa(jΩ)。
二实验程序
     %a
dt=0.00004;
t=-0.04:0.00004:0.04;
xa=exp(-1000*abs(t));
fmagplot(xa,dt)

     %b
     n=0:20;
N=1000;
t1=n/5000;
t2=n/1000;
x1=exp(-1000*abs(t1));
x2=exp(-1000*abs(t2));
[X1,W1]=dtft(x1,N);
[X2,W2]=dtft(x2,N);
subplot(211),plot(W1,real(X1))
  grid,title('5000Hz采样')
   xlabel('w1')
subplot(212),plot(W2,real(X2))
  grid,title('5000Hz采样')
  xlabel('w2')
三实验结果

3.3.3从样本重建信号
一实验内容
1、 拟合正弦波
【实验内容】
假设三个样本符合正弦波,能不能确定其各个参数,w需要什么条件。不能的话,给出理由。选取几个样本绘制图像。
2、 线性与多项式插值
【实验内容】
a. 使用matlab用直线连接样本,解释plot如何绘制图像。
b. 将三角形冲击与样本卷积。证明假设t=-1和t=3的样本是0,上面结果与线性插值
相同
二实验程序
%3.3.3.1
t=[0:0.001:6]
w1=pi/3;
w2=5*pi/3;
x1=2*cos(w1*n*dt);
x2=2*cos(w2*n*dt);
subplot(211),plot(t,x1)
   grid on,set(gca,'Xtick',t)
   title('w1=pi/3');
   xlabel('t')
subplot(212),plot(t,x2)
   grid on,set(gca,'xtick',t)
   title('w2=5*pi/3');
   xlabel('t')

%3.3.3.2a
x=[0,2]; y=[1,1];z=[2,-1]
plot([x(1) y(1) z(1)],[x(2) y(2) z(2)]);
grid,set(gca,'xtick',0:0.01:2)
%3.3.3.2b

h=[0.2 0.4 0.6 0.8 1.0 0.8 0.6 0.4 0.2];
t=-4:14;
x=[2 0 0 0 0 1 0 0 0 0 -1];
hx=conv(h,x);   %卷积
n=[0 2 1 -1 0];  %插值点
x=-1:3;
xt=-1:0.1:3;     %被插值点
y=interp1(x,n,xt,'linear') %线性插值结果
subplot(211),plot(t,hx)
   grid
   title('卷积结果')
   xlabel('t')
subplot(212),plot(xt,y)
   grid
   title('线性插值结果')
   xlabel('xt')
三实验结果
3.3.3.1
3.3.3.2a

3.3.3.2b
四结果分析
  不能根据三点得到正弦信号各个量。

网友A(2019-07-04):
楼主,急需fig、以及m文件,可以发一下吗??谢谢

网友B:
楼主我也需要fig和  m文件  可以发一下不  挺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