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AT89C51单片机的数字音乐盒的开题报告,内含流程图,设计图

楼主(2018-12-11):
这是我做的基于AT89C51单片机的数字音乐盒的开题报告
内含流程图,含电路图
以及详细的设计思路和流程
方便开题使用

我要完成的作品是 数字音乐盒
这是一个基于AT89C51系列单片机的音乐盒。该音乐盒主要由按键电路、复位电路、时钟电路、显示电路以及蜂鸣器组成。使用四个按键控制音乐盒,其中两个按键用来控制歌曲的播放、暂停,另两个用来控制液晶上歌曲次序的变化,本音乐盒共有三首歌曲。播放歌曲时,相应歌曲对应相应数码管上歌曲次序及歌名的显示。
AT89C51提供以下标准功能:4K字节Flash闪速存储器,128字节内部RAM,32个I/O口线,两个十六位定时/计数器,一个5向量两级中断结构,一个全双工串行通信口,片内振荡器及时钟电路。空闲方式停止CPU的工作,但允许随机存取数据存储器,也就是RAM,定时/计数器,串行通信口及中断系统继续工作。掉电方式保存RAM中的内容,但振荡器停止工作并禁止其他所有部件工作直到下一个硬件复位。
晶振电路
晶体振荡器,简称晶振,它可以等效成一个电容和一个电阻并联再串联一个电容的二端网络。晶振有一个重要的参数,那就是负载电容值,选择与负载电容值相等的并联电容,就可以得到晶振标称的谐振频率。这部分电路和单片机的XTAL1和XTAL2端口相连,其中,XTAL1是振荡器反相放大电路及内部时钟发生器的输入端,XTAL2是振荡器反相放大器的输出端。
复位电路
单片机在启动时都需要进行复位,以使CPU及系统各部件处于确定的初始状态,并从初始状态开始工作。这部分电路和RST端口相连。如果RST引脚上有一个高电平并维持2个机器周期以上,则CPU就可以响应并将系统复位。
驱动电路
由于蜂鸣器的工作电流一般都比较大,以致于单片机的I/O口是无法直接驱动的,因此要用放大电路,一般用三极管放大电流就可以了。这个电路可以接到P2.7/A15端口作为输出。
按键电路
P1.0-P1.5作为控制按键,其中P1.0,,P1.1口扫描行,按下P1.0口的按键就播放,按下P1.1口的按键暂停,P1.4,P1.5扫描列,用于选择歌曲,即按下P1.4口按键选择上一首,按下P1.5按键选择下一首
除此之外还有显示电路,不作过多描述。
要做数字音乐盒重要的一点就是确定节拍和音调,我们可以将一拍设置为0.5s,那么半拍就是0.25s,1/4拍就是0.125s,以此类推。一首音乐是由许多不同的音符构成的,而每个音符的音调对应不同的频率,节拍对应时长,我们用不同频率的音频脉冲就可以产生音乐,用单片机产生不同频率的脉冲是非常方便的。因此,我只需要弄清楚音乐中的音符和对应的频率,以及单片机定时计数的关系就可以了。
我可以把小字一组的do re mi fa so la si分别编码为1-7,小字二组的do编为8, re编为9,把停顿编为0。我把音符的音调的编码放在一个字节的高四位,而把节拍即时长放在低四位。可以用十六分音符即1/4拍的时长作为计量单位,那么18H就代表小字一组do这个音节播放两拍

AT89C51数字音乐盒开题报告

网友A:
有源代码???

网友B(2019-04-16):
下载了,没代码,和题主po出来的一致

网友C(2019-06-02):
能不能po个代码出来

网友D(2020-06-17):
有代码吗各位大佬

网友E:
你码太多了,坛子里一大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