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学学pcb自己画个板子,怎么吧arduino已有板子加进去呀 求帮助

楼主(2018-12-11):
想学学pcb自己画个板子,怎么吧arduino已有板子加进去呀

刚学,给知道下思路

网友A:
arduino的板子有排针,你查一下arduino板子排针的间距和两个排针间的距离,在你自己绘制的板子上绘制相应的开孔位置(板子做出来后在这些位置焊接排座),等你的板子制作出来以后,把排针(arduino)和排座(你的板子)直接插在一起就行了。

网友B:
楼上说的很对,类似这种设计,如图所示,你画的板子应该·是一个大的底板,然后底板上是放排座,你的arduino板子就可以插上了。
这里关键是怎么设计上下板的间距和两排之间的间距,arduino的排针间距应该是2.54mm,你可以arduino插到洞洞板上,然后数下有几个孔。

组合

组合

上层板

上层板

底板

底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