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STM32F103VCT6驱动LCD12864实例

楼主(2018-12-11):
条件:ARM STM32F103VCT6芯片,开发平台keil5.20,ARM固件版本V3.50, LCD12864(ks0108) 并行通信。
第一步:端口初始化设置
/******************** ***************************
*文件名:lcd.c
* 描述:lcd 应用函数库
* 硬件连接:---------------------------------------------
*          |   PC4 - LCMRS   PC5 - LCMRW                  |
*          |   PD9 - LCMCS1  PD10 - LCMCS2   PD11 - lCDK  |
*          |   PE7 - LCME    PD8 - LCMRESET               |
*          |   PE8-PE15---data                            |
*           ----------------------------------------------
* 库版本:ST3.5.0
*************************************************/
void GPIO_Config(void)
{
    /*定义一个GPIO_InitTypeDef类型的结构体*/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开启GPIOC的外设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选择要控制的GPIOC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设置引脚模式为通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设置引脚速率为50MHz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调用库函数,初始化GPIOC*/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D, ENABLE);
    /*选择要控制的GPIOD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设置引脚模式为通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D, ENABLE);
    /*选择要控制的GPIOD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设置引脚模式为浮空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E, ENABLE);
    /*选择要控制的GPIOE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设置引脚模式为浮空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E, ENABLE);
    /*选择要控制的GPIOE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设置引脚模式为通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
/******************** ***************************
*文件名:lcd.h
* 描述:lcd 头文件
* 引脚定义
* 库版本:ST3.5.0
*************************************************/
#ifndef __LED_H
#define __LED_H
#define ON  1
#define OFF 0
#define LCMCS1(a)   if (a)  \
                    GPIO_SetBits(GPIOD,GPIO_Pin_9);\
                    else        \
                    GPIO_ResetBits(GPIOD,GPIO_Pin_9)

#define LCMCS2(a)   if (a)  \
                    GPIO_SetBits(GPIOD,GPIO_Pin_10);\
                    else        \
                    GPIO_ResetBits(GPIOD,GPIO_Pin_10)

#define LCMRS(a)    if (a)  \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4);\
                    else        \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4)

#define LCMRW(a)    if (a)  \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5);\
                    else  \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5)

#define LCME(a) if (a)  \
                    GPIO_SetBits(GPIOE,GPIO_Pin_7);\
                    else \
                    GPIO_ResetBits(GPIOE,GPIO_Pin_7)
#define BACKLINGT(a) if (a) \
                         GPIO_SetBits(GPIOD, GPIO_Pin_11); \
                         else \
                         GPIO_ResetBits(GPIOD, GPIO_Pin_11)
void GPIO_Config(void);//GPIO初始化
#endif
第二步:LCD初始化
void lcd_init(void)
{
  GPIO_ResetBits(GPIOD, GPIO_Pin_8);  //LCD不复位  LCMRESET=0
  delay_ms(2);
  GPIO_SetBits(GPIOD, GPIO_Pin_8);  //LCD复位  LCMRESET=1
  lcd_write_cmd(LCD_L,0x3e);//关显示
  lcd_write_cmd(LCD_L,0x3f);//开显示
  lcd_write_cmd(LCD_L,0xc0);//起始行 0-63
  lcd_write_cmd(LCD_R,0x3e);//关显示
  lcd_write_cmd(LCD_R,0x3f);//开显示
  lcd_write_cmd(LCD_R,0xc0);//起始行 0-63
  lcdclear(); //Clear Screen
  lcd_set_xy(0,0);//
}
第三步:LCD写命令
void lcd_write_cmd(unsigned char page,int data)
{
  if(page==0)
{
  LCMCS1( OFF ); //左半屏
  LCMCS2( ON );//右半屏
}
else
{
  LCMCS1(ON); //左半屏
  LCMCS2(OFF);//右半屏
}
while(check_lcd_busy());
LCMRS( OFF );
LCMRW( OFF );
data=data<<8;
GPIOE->ODR=((GPIOE->ODR & 0x00FF)|(data&0xFF00));//PE15-8是数据位,PE0-7是控制位,控制位的数据不能变。
LCME( OFF );
Delay(0x01);
LCME( ON );      //E信号下降沿锁存D7-D0数据
Delay(0x01);
LCME( OFF );
Delay(0x01);
}
第四步:查忙状态
int check_lcd_busy(void)
{
int data;
LCD_DATA_INPUT();
LCMRS( OFF );
LCMRW( ON );
LCME( OFF );
Delay(0x01);
LCME( ON );
Delay(0x01);
data=GPIOE->IDR;
LCME( OFF );
Delay(0x01);
data=data&0x8000;
LCD_DATA_OUT();
return data;
}
第五步:写数据
void lcd_write_data(int data)
{
if(FLAG_ME==7)
{
FLAG_ME=0;
ColY=ColY-6;
PageX=PageX+1;
}
if(FLAG_ME2==13)
{
FLAG_ME2=0;
ColY=ColY-12;
PageX=PageX+1;
}
lcd_set_xy(PageX,ColY);
while(check_lcd_busy()) {;}
LCMRS( ON );
LCMRW( OFF );
data=data<<8;
GPIOE->ODR=((GPIOE->ODR & 0x00FF)|(data&0xFF00));//PE15-8是数据位,PE0-7是控制位,控制位的数据不能变。
LCME( OFF );
Delay(0x01);
LCME( ON );      //E信号下降沿锁存D7-D0数据
Delay(0x01);
LCME( OFF );
Delay(0x01);
ColY++; //Y地址+1;
}
第六步:开始显示
void start_screen(void)
{
lcd_string_xy_asc(3,4*12,"LCD TEST");  // 显示:LCD TEST
delay_ms(2000);
}

STM32F103VCT6驱动LCD屏12864实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