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artan-6 FPGA驱动ds18B20的源程序

楼主:
spartan-6芯片外挂一颗ds18B20来读取温度,根据此温度来进行加热控制

module DS18B20_drive
(
input clk,rst_n,
inout  temp_dq,
output reg [15:0] temp
);

reg ds,flag;

        //延时参数
parameter TIME_1us   = 32'd50,
                  TIME_2us   = 32'd100,
                  TIME_4us   = 32'd200,
                  TIME_8us   = 32'd400,
                  TIME_550us = 32'd27500,
                  TIME_500us = 32'd25000,
                  TIME_66us  = 32'd3300,
                  TIME_20us  = 32'd1000,
                  TIME_1s    = 32'd50_000_000;

parameter RESET1 = 3'd0,
                  DELAY1 = 3'd1,
                  WRITE1 = 3'd2,
                  DELAY2 = 3'd3,
                  RESET2 = 3'd4,
                  DELAY3 = 3'd5,
                  WRITE2 = 3'd6,
                  READ   = 3'd7;

`define        delay_1us                cnt_clk_r        == TIME_1us
`define        delay_2us                cnt_clk_r        == TIME_2us
`define        delay_4us                cnt_clk_r        == TIME_4us
`define        delay_8us                cnt_clk_r        == TIME_8us
`define        delay_20us                cnt_clk_r        == TIME_20us
`define        delay_550us                cnt_clk_r        == TIME_550us
`define        delay_500us                cnt_clk_r        == TIME_500us
`define        delay_66us                cnt_clk_r        == TIME_66us
`define        delay_1s                        cnt_clk_r        == TIME_1s
//状态变重
reg [2:0]         work_state,
                        state_rest1,
                        state_write1,
                        state_rest2,
                        state_write2,
                        state_read;

reg [4:0] i;
reg [4:0] j;
reg [15:0] value;
//reg flag;

/*
parameter val1   = 16'h44CC,
                  val2   = 16'hBECC;
*/
reg [15:0] vala;
reg [15:0] val2;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begin
                ds <= 1'b1;
                work_state  <= 3'd0;
                state_rest1 <= 3'd0;
                state_write1<= 3'd0;
                state_rest2 <= 3'd0;
                state_write2<= 3'd0;
                state_read  <= 3'd0;
                vala   <= 16'h44CC;
                val2   <= 16'hBECC;
                i <= 5'd0;
                j <= 5'd0;
                flag <= 1'b1;
        end
        else begin
                case(work_state)
                //复位1
                RESET1:
                        case(state_rest1)
                                3'd0:        //ds=1 延时1us
                                        begin
                                                state_rest1 <= (`delay_1us) ? 3'd1:3'd0;
                                                ds <= 1'b1;
                                        end
                                3'd1:        //ds=0 延时550us 要求480~960us
                                        begin
                                                state_rest1 <= (`delay_550us) ? 3'd2:3'd1;
                                                ds <= 1'b0;
                                        end
                                3'd2:        //ds=z 延时66us 释放总线等待15-60us使ds18B20发出低脉再
                                        begin
                                                state_rest1 <= (`delay_66us) ? 3'd3:3'd2;
                                                ds <= 1'bz;
                                        end
                                3'd3://获取低脉再
                                        begin
                                                state_rest1 <= 3'd4;
                                                flag <= ds;
                                        end
                                3'd4:
                                        begin
                                                if(flag==1'b0)
                                                        begin
                                                                ds <= 1'bz;
                                                                work_state <= DELAY1;
                                                        end
                                                else
                                                        begin
                                                                state_rest1 <= 3'd0;
                                                                ds <= 1'b1;
                                                                work_state <= work_state;
                                                        end
                                        end
                                default:state_rest1 <= 3'd0;
                        endcase
                DELAY1://等待18B20发出的低脉冲信号完全结束60~240us
                        begin
                                work_state <= (`delay_500us) ? WRITE1 : DELAY1;
                                //flag <= 1'b1;
                        end
                //写数捠写入数据16'hcc 16'h44
                WRITE1:
                        case(state_write1)
                                3'd0:        //        ds=1 延时1us 连续写两位间隔大仵s
                                        begin
                                                state_write1 <= (`delay_2us) ? 3'd1:3'd0;
                                                ds <= 1'b1;
                                        end
                                3'd1:        //ds=0 延时4us 将FPGA引脚从高拉至低电平时,就产生写时间隙
                                        begin
                                                state_write1 <= (`delay_4us) ? 3'd2:3'd1;
                                                ds <= 1'b0;
                                        end
                                3'd2:        //写一侥۶时66us
                                        begin
                                                state_write1 <= (`delay_66us) ? 3'd3:3'd2;
                                                ds <= vala[0];
                                        end
                                3'd3:
                                        begin
                                                if(i <= 14)
                                                        begin
                                                                vala <= {1'b0,vala[15:1]};
                                                                i <= i+1'b1;
                                                                state_write1 <= 3'd0;
                                                        end
                                                else if(i==15)
                                                        begin
                                                                state_write1 <= 3'd4;
                                                                vala <= {1'b0,vala[15:1]};
                                                        end
                                        end
                                3'd4:        //ds=1 延时1us
                                        begin
                                                ds <= 1'bz;
                                                i <= 5'd0;
                                                state_write1 <= (`delay_1us) ? 3'd5:3'd4;
                                        end
                                3'd5:
                                        begin
                                                work_state <= DELAY2;
                                        end
                                default:state_write1 <= 3'd0;
                        endcase
                        //延时1s,使得芯片完成温度转化(datasheet要求最尿00ms_
                DELAY2:
                        begin
                                work_state <= (`delay_1s) ? RESET2:DELAY2;
                                ds <= 1'bz;
                        end
                //复位2
                RESET2:
                        case(state_rest2)
                                3'd0:        //ds=1 延时1us
                                        begin
                                                state_rest2 <= (`delay_1us) ? 3'd1:3'd0;
                                                ds <= 1'b1;
                                        end
                                3'd1:        //ds=0 延时550us 要求480~960us
                                        begin
                                                state_rest2 <= (`delay_550us) ? 3'd2:3'd1;
                                                ds <= 1'b0;
                                        end
                                3'd2:        //ds=z 延时66us 释放总线等待15-60us使ds18B20发出低脉再
                                        begin
                                                state_rest2 <= (`delay_66us) ? 3'd3:3'd2;
                                                ds <= 1'bz;
                                        end
                                3'd3://获取低脉再
                                        begin
                                                state_rest2 <= 3'd4;
                                                flag <= ds;
                                        end
                                3'd4:
                                        begin
                                                if(flag==1'b0)
                                                        begin
                                                                ds <= 1'bz;
                                                                work_state <= DELAY3;
                                                        end
                                                else
                                                        begin
                                                                state_rest2 <= 3'd0;
                                                                ds <= 1'b1;
                                                                work_state <= work_state;
                                                        end
                                        end
                                default:state_rest2 <= 3'd0;
                        endcase
                DELAY3:
                        begin
                                work_state <= (`delay_500us) ? WRITE2:DELAY3;
                        end
                //写操你写入16'hcc 16'hBE
                WRITE2:
                        case(state_write2)
                                3'd0:        //                ds=1 延时1us 连续写两位间隔大仵s
                                        begin
                                                state_write2 <= (`delay_2us) ? 3'd1:3'd0;
                                                ds <= 1'b1;
                                        end
                                3'd1:        //ds=0 延时4us
                                        begin
                                                state_write2 <= (`delay_4us) ? 3'd2:3'd1;
                                                ds <= 1'b0;
                                        end
                                3'd2:        //写一侥۶时66us
                                        begin
                                                state_write2 <= (`delay_66us) ? 3'd3:3'd2;
                                                ds <= val2[0];
                                        end
                                3'd3:
                                        begin
                                                if(i <= 14)
                                                        begin
                                                                val2 <= {1'b0,val2[15:1]};
                                                                i <= i+1'b1;
                                                                state_write2 <= 3'd0;
                                                        end
                                                else if(i==15)
                                                        begin
                                                                state_write2 <= 3'd4;
                                                                val2 <= {1'b0,val2[15:1]};
                                                        end
                                        end
                                3'd4:        //ds=z 延时1us
                                        begin
                                                ds <= 1'bz;
                                                i <= 5'd0;
                                                state_write2 <= (`delay_1us) ? 3'd5:3'd4;
                                        end
                                3'd5:
                                        begin
                                                work_state <= READ;
                                        end
                                default:state_write2 <= 3'd0;
                        endcase
                //读操位
                READ:
                        case(state_read)
                                3'd0:        //        ds=1 延时2us 读两个位之间应大仵s
                                        begin
                                                ds <= 1'b1;
                                                state_read <= (`delay_2us) ? 3'd1:3'd0;
                                        end
                                3'd1:        //ds=0 延时4us  从高拉至低电平时,总线只须保持低电庵s
                                        begin
                                                state_read <= (`delay_4us) ? 3'd2:3'd1;
                                                ds <= 1'b0;
                                        end
                                3'd2:        //ds=1 延时4us  将总线拉高,产生读时间隍
                                        begin
                                                state_read <= (`delay_4us) ? 3'd3:3'd2;
                                                ds <= 1'b1;

                                        end
                                3'd3:
                                        begin
                                                value[0] <= ds;
                                                state_read <= 3'd4;
                                        end
                                3'd4:
                                        begin
                                                if(j<=15)
                                                        begin
                                                                value <= {value[0], value[15:1]};
                                                                j <= j+1'b1;
                                                                state_read <= 3'd5;
                                                        end
                                                else
                                                        begin
                                                                state_read <= 3'd6;
                                                                temp <= value;
                                                                j <= 5'd0;
                                                        end
                                        end
                                3'd5://60us~120us内释放总线
                                        begin
                                                        state_read <= (`delay_66us) ? 3'd0:3'd5;
                                        end
                                3'd6:
                                        begin
                                                ds <= 1'b1;
                                                work_state <= RESET1;
                                                state_rest1 <= 3'd0;
                                                state_write1<= 3'd0;
                                                state_rest2 <= 3'd0;
                                                state_write2<= 3'd0;
                                                state_read  <= 3'd0;
                                                vala   <= 16'h44CC;
                                                val2   <= 16'hBECC;
                                                flag <= 1'b1;
                                        end
                                default:state_read <= 3'd0;
                        endcase
                        default:work_state <= RESET1;
                endcase
        end
end

//------------------------------------------------------------------------------
//产生18b20时序操作的延旍
//------------------------------------------------------------------------------
reg[31:0] cnt_clk_r;        //时钟计数
reg cnt_rst_n;                //时钟计数复位信号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cnt_clk_r <= 32'd0;                        //计数寄存器复位
        else if(!cnt_rst_n) cnt_clk_r <= 32'd0;        //计数寄存器清雍
        else cnt_clk_r <= cnt_clk_r+1'b1;                //启动计数延时

always @(*)begin
                case(work_state)
                        RESET1:
                                begin
                                case(state_rest1)
                                        3'd0:cnt_rst_n <= (`delay_1us) ? 1'b0:1'b1;
                                        3'd1:cnt_rst_n <= (`delay_550us) ? 1'b0:1'b1;
                                        3'd2:cnt_rst_n <= (`delay_66us) ? 1'b0:1'b1;
                                        default:cnt_rst_n <= 1'b0;
                                endcase
                                end
                        DELAY1:
                                begin
                                        cnt_rst_n <= (`delay_500us) ? 1'b0:1'b1;
                                end
                        WRITE1:
                                begin
                                case(state_write1)
                                        3'd0:cnt_rst_n <= (`delay_2us) ? 1'b0:1'b1;
                                        3'd1:cnt_rst_n <= (`delay_4us) ? 1'b0:1'b1;
                                        3'd2:cnt_rst_n <= (`delay_66us) ? 1'b0:1'b1;
                                        3'd4:cnt_rst_n <= (`delay_1us) ? 1'b0:1'b1;
                                        default:cnt_rst_n <= 1'b0;
                                endcase
                                end
                        DELAY2:
                                begin
                                        cnt_rst_n <= (`delay_1s) ? 1'b0:1'b1;
                                end
                        RESET2:
                                begin
                                case(state_rest2)
                                        3'd0:cnt_rst_n <= (`delay_1us) ? 1'b0:1'b1;
                                        3'd1:cnt_rst_n <= (`delay_550us) ? 1'b0:1'b1;
                                        3'd2:cnt_rst_n <= (`delay_66us) ? 1'b0:1'b1;
                                        default:cnt_rst_n <= 1'b0;
                                endcase
                                end
                        WRITE2:
                                begin
                                case(state_write2)
                                        3'd0:cnt_rst_n <= (`delay_2us) ? 1'b0:1'b1;
                                        3'd1:cnt_rst_n <= (`delay_4us) ? 1'b0:1'b1;
                                        3'd2:cnt_rst_n <= (`delay_66us) ? 1'b0:1'b1;
                                        3'd4:cnt_rst_n <= (`delay_1us) ? 1'b0:1'b1;
                                        default:cnt_rst_n <= 1'b0;
                                endcase
                                end
                        DELAY3:
                                begin
                                        cnt_rst_n <= (`delay_500us) ? 1'b0:1'b1;
                                end
                        READ:
                                begin
                                case(state_read)
                                        3'd0:cnt_rst_n <= (`delay_2us) ? 1'b0:1'b1;
                                        3'd1:cnt_rst_n <= (`delay_4us) ? 1'b0:1'b1;
                                        3'd2:cnt_rst_n <= (`delay_4us) ? 1'b0:1'b1;
                                        3'd5:cnt_rst_n <= (`delay_66us) ? 1'b0:1'b1;
                                        default:cnt_rst_n <= 1'b0;
                                endcase
                                end
                        default:cnt_rst_n <= 1'b0;
                endcase
end

assign temp_dq = ds;

/*
//chipscope观察输出和输入的数据,检查数据是否正硿
wire [35:0]   CONTROL0;
wire [255:0]  TRIG0;
chipscope_icon icon_debug (
    .CONTROL0(CONTROL0) // INOUT BUS [35:0]
);

chipscope_ila ila_filter_debug (
    .CONTROL(CONTROL0), // INOUT BUS [35:0]
   // .CLK(dma_clk),      // IN
    .CLK(clk),      // IN
    .TRIG0(TRIG0)      // IN BUS [255:0]

   //.TRIG_OUT(TRIG_OUT0)
);

assign  TRIG0[15:0] =  temp;
assign  TRIG0[31:16] =  ~temp;
*/
endmod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