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LwIP用TCP连接方式在数据量比较大协议栈(4k缓冲区调试通过)

楼主(2018-12-11):
这段时间用STM32移植LwIP做语音传输。但是遇到一个问题困扰许久,在使用TCP方式做一个client去连接server,由于数据量比较大经常在连接一个多小时候就出现断线而

也ping不通。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问题是怎么出现的和他的决绝方法(小白一枚,说错的地方还望指正哈 。。。。共同学习 。嘻嘻 ^_^  )。

额,还没有学操作系统,还生活在裸奔的年代。。。 client和server采用LwIP的Raw函数编写。连接过程采用短连接,即发送一次数据就请求断开。

我们先看一个client端的程序。

/**************************************/
以太网实验,步骤

///
1.把M3接入路由。

///
2.ping实验。在接入相同路由的PC中,运行CMD,输入命令: ping 192.168.1.18
  看是否能ping通,只有ping通后才能进行后续的实验。

*********ping通的实验现象如下(时间可能稍有区别)***********

    C:\Documents and Settings\>ping 192.168.1.18

    Pinging 192.168.1.18 with 32 bytes of data:

    Reply from 192.168.1.18: bytes=32 time=1ms TTL=255
    Reply from 192.168.1.18: bytes=32 time=2ms TTL=255
    Reply from 192.168.1.18: bytes=32 time<1ms TTL=255
    Reply from 192.168.1.18: bytes=32 time=1ms TTL=255

    Ping statistics for 192.168.1.18:
        Packets: Sent = 4, Received = 4, Lost = 0 (0% loss),
    Approximate round trip times in milli-seconds:
        Minimum = 0ms, Maximum = 2ms, Average = 1ms

******************************************************************
    若不能ping通,可能是路由的限制:
      可尝试把M3与PC直接用网线相连, 再 ping 192.168.1.18  ,
    如果还不通,排除网线及接触问题后,可能是代码被修改或板子故障。

///
3.telnet实验。ping通后,输入命令: telnet 192.168.1.18

使用用户名:wildfire 密码:123456  登录。
登录成功后可选两条指令:LED1_ON 和 LED1_OFF 用于远程控制。

***************正常实验现象如下****************************************
屏幕输出        Please enter your username:

键盘输入        wildfire

屏幕输出        Please enter your password:

键盘输入        123456

屏幕输出        Please enter command:

键盘输入        LED1_ON

屏幕输出         Success,LED1 status is ON!

屏幕输出        Please enter command:

键盘输入        LED1_OFF

屏幕输出         Success,LED1 status is OFF!

屏幕输出        Please enter command:

************输入命令LED1_ON后,板上的LED1会点亮,输入LED1_OFF后,LED1熄灭****************
(win7系统没有telnet,需要在网上下载该程序进行实验)

////
4.浏览器实验。打开浏览器,在地址栏输入 http://192.168.1.18

  连接成功后,可看到登录界面。输入:
*****************************************************
用户名:wildfire
密码  :123456
*****************************************************
登录成功后,可点击LED控制界面对M3板上的LED1进行控制。
(如果不是原版代码,该网页上的野火旗舰店网址链接可能会被恶意篡改。)

/**
  ******************************************************************************
  * @file    main.c
  * @author  fire
  * @version V1.0
  * @date    2013-xx-xx
  * @brief   enc28j60+lwip测试,具体测试步骤参考工程里面的文件readme.txt

  */

/* Includes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tm32f10x_usart.h"

#include "err.h"
#include "etharp.h"

#include "netconfig.h"
#include "bsp_usart1.h"
#include "bsp_SysTick.h"
#include "spi.h"
#include "bsp_led.h"

#include "cmd.h"
#include "httpd.h"

#include "DAC.h"
#include "TIM2delay.h"
#include "edcode.h"
#include "ADPCM.h"
#include "ADC.h"

/*****************************************************************************************************************************/

__IO uint32_t LocalTime = 0;
/* this variable is used to create a time reference incremented by 10ms */

/*
* 函数名:main
* 描述  :主函数
* 输入  :无
* 输出  : 无
* 调用  :
*/
int main(void)
{
        /*初始化串口*/
  USART1_Config();

        /*初始化 以太网SPI接口*/
        ENC_SPI_Init();

        /*初始化systick,用于定时轮询输入或给LWIP提供定时*/
        SysTick_Init();

    ADC1_Init();//ADC 初始化 采用DMA方式

        printf("\r\n************************\r\n");

          /* 初始化LWIP协议栈*/
        LwIP_Init(); //192.168.1.18

        /*初始化web server 显示网页程序*/
        httpd_init();

        DAC_init(); //DAC初始化

        timer_init(32);//定时器初始化 开始播放

  /* Infinite loop */
    while ( 1 )
    {
        /*轮询*/
        LwIP_Periodic_Handle(LocalTime);

        decoding( );  //解码

        encoding( );

    }
}

此商品已被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