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模拟IIC代码(有注释)

楼主(2018-12-11):
stm32模拟IIC功能实现通信,代码有注释

#include "IIC.h"
#include "Delay.h"

//初始化IIC
void IIC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APB2ENR|=1<<4;//先使能外设IO PORTC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OD ;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IIC_SCL=1;
        IIC_SDA=1;
}

//产生IIC起始信号
void IIC_Start(void)
{
        SDA_OUT();     //sda线输出
        IIC_SDA=1;
        IIC_SCL=1;
        Delay_us(4);
        IIC_SDA=0;//START:when CLK is high,DATA change form high to low
        Delay_us(4);
        IIC_SCL=0;//钳住I2C总线,准备发送或接收数据
}

//产生IIC停止信号
void IIC_Stop(void)
{
        SDA_OUT();//sda线输出
        IIC_SCL=0;
        IIC_SDA=0;//STOP:when CLK is high DATA change form low to high
        Delay_us(4);
        IIC_SCL=1;
        Delay_us(4); //hu add
        IIC_SDA=1;//发送I2C总线结束信号
        //Delay_us(4);// hu cut
}

//等待应答信号到来
//返回值:1,接收应答失败
//        0,接收应答成功
u8 IIC_Wait_Ack(void)
{
        u8 ucErrTime=0;

        //IIC_SDA=0;Delay_us(1);//hu add

        SDA_IN();      //SDA设置为输入
        //IIC_SDA=1;Delay_us(1);//hu cut
        IIC_SCL=1;Delay_us(1);
        while(READ_SDA)
        {
                ucErrTime++;
                if(ucErrTime>250)
                {
                        IIC_Stop();
                        return 1;
                }
        }
        IIC_SCL=0;//时钟输出0
        return 0;
}

//产生ACK应答
void IIC_Ack(void)
{
        IIC_SCL=0;
        SDA_OUT();
        IIC_SDA=0;
        Delay_us(2);
        IIC_SCL=1;
        Delay_us(2);
        IIC_SCL=0;

}

//不产生ACK应答
void IIC_NAck(void)
{
        IIC_SCL=0;
        SDA_OUT();
        IIC_SDA=1;
        Delay_us(2);
        IIC_SCL=1;
        Delay_us(2);
        IIC_SCL=0;
}

//IIC发送一个字节
//返回从机有无应答
//1,有应答
//0,无应答
void IIC_Send_Byte(u8 txd)
{
    u8 t;
        SDA_OUT();
    IIC_SCL=0;//拉低时钟开始数据传输
    for(t=0;t<8;t++)
    {
        IIC_SDA=(txd&0x80)>>7;
        txd<<=1;
                Delay_us(2);   //对TEA5767这三个延时都是必须的
                IIC_SCL=1;
                Delay_us(2);
                IIC_SCL=0;
                Delay_us(2);
    }
}

//读1个字节,ack=1时,发送ACK,ack=0,发送nACK
u8 IIC_Read_Byte(void)
{
        u8 i,receive=0x00;
        SDA_IN();//SDA设置为输入
    for(i=0;i<8;i++ )
        {
        IIC_SCL=0;
        Delay_us(2);
                IIC_SCL=1;
        receive<<=1;
        if(READ_SDA)
                        receive|= 0x01;
                Delay_us(1);
    }
    return receive;
}

//IIC 往指定地址Address里写Data
void IIC_Write_Addr_Data(u8 address,u8 data)
{
        u8 w_addr,w_data;
        w_addr = address;
        w_data = data;

        IIC_Start();
        IIC_Send_Byte(0x00);
        IIC_Wait_Ack();
        IIC_Send_Byte(w_addr);
        IIC_Ack();
        IIC_Send_Byte(w_data);
        IIC_Ack();
        IIC_Stop();
        Delay_us(4);
}

//IIC 读指定地址Address里写Data
u8 IIC_Read_Addr_Data(u8 address)
{
        u8 r_addr,data=0x00;
        r_addr = address;;

        IIC_Start();
        IIC_Send_Byte(0x00);
        IIC_Wait_Ack();
        IIC_Send_Byte(r_addr);
        IIC_Ack();

        IIC_Start();
        IIC_Send_Byte(0x01);

        IIC_Wait_Ack();
        data = IIC_Read_Byte();
        IIC_NAck();
        IIC_Stop();
        Delay_us(4);
        return data;
}

网友A:
找了很久这类代码,正好前天找到,抄录到自己的项目中,昨天修改编译通过,还没有测试,和楼主的代码高度一致。

网友A:
我有一点不明白,为什么PB7(IIC_SDA)要分别设置成输入模式和输出模式,应用过程中来回切换,而不用复用模式。希望大佬给科普一下,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点不明白,为什么PB7(IIC_SDA)要分别设置成输入模式和输出模式,应用过程中来回切换,而不用复用模 ...

输入输出是为了发送和接收数据,而复用模式是管脚使用该管脚的相应外设功能

网友A:
谢谢楼主热心解答,但我还是不太明白,是不是作GPIO时就应该分别设置成输入和输出模式,如果是使用引脚的其他功能时则应设置成复用模式?
不好意思,有点歪楼了,抱歉!

网友C(2020-03-19):
不知道为什么推挽输出是od

网友D:
应该要设置成复用功能吧

网友E:
非常谢谢分享,在下新手,我能不能贪心点问一下,STM32能不能模拟IIS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