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单片机有没有速成的学习方法吗?

楼主(2018-12-11):
最近要做毕设了,需要用到单片机,没什么时间去仔细学了,求问有什么快速入门的学习方法吗

网友A:
时间完全够用啊,下学期才毕设呢么,寒假也可以学啊,要么你在论坛找你毕设的相关资料多看看,但是基础不好的话可能看不进去,建议还是好好学吧。

网友B:
还是稍要点基础的,,,,,然后可以针对地学习某一方面的内容

网友C:
学习没有捷径

网友D:
主要把硬件方面弄懂

网友E:
如果有基础的话     在没有时间也抽出点   集中学习一段日子应该就可以

网友F:
根据你的描述,就是想会用但是不想在底层和细节有很多的了解。所以我建议你先列出毕设的需求,然后对应着这些需求,列出你能用到的器件,这些功能器件的选择,能用数字化的就不要用模拟的,能用IIC就不用1-wire,然后照着教程搭建编译调试环境,照着典型电路图连接各器件到单片机,从每个器件的例程中找到关键的函数体,一般包括以下三方面:接口通讯函数+器件读写函数+输出格式化函数。
在编译环境中建立工程demo,列出系统流程图并且使用if-else、for、while、switch等语句将架构列出,而后将器件函数填充进去,编译调试,直到0errors,<3 warnings,这个时候差不多可以下载到你的板子上调试了,当然你愿意在毕设这种小东西上仿真折腾一下也无所谓。

以上是大概的速成思路,如果你对单片机有兴趣,在上述过程中自然会主动查找资料学习更多的东西,如果只是想做一个毕设,按着上述思路乱七八糟的把程序堆在一起,然后请你的同学帮你debug就好了2333

网友G:
多看看程序代码,搞懂它

网友H:
在某宝购买某集成c51单片机,里面会给你一个硬件,里面同时还会送你视频教学,非常有用对于初学者来说。

网友I:
今年研一,说一下我的经验:你可以先看看关于51的单片机书籍,大概了解51单片机的组成包括中断和一些接口;然后在网上找找视频,买一块板子自己试试接触,两三个星期左右就可以自己做点东西了

网友I:
在网上找找郭天祥的51单片机课,自己学学再买块板子,自己尝试写一点程序。如流水灯、蜂鸣器等。等大概了解中断的原理了,再可以去学一些复杂点的单片机比如430或stm32,毕设一般不会用简单的单片机的,因为外接串口有限,加油!

网友J:
先把硬件了解一下,然后跑跑代码,慢慢就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