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简易数字电压表的设计源码0-5v

楼主(2018-12-11):
//程序头函数
#include <reg52.h>
//宏定义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Data_ADC0809 P1
//ADC0809
sbit ST=P3^2;
sbit EOC=P3^3;
sbit OE=P3^1;
sbit DIAN = P0^5;         //小数点
/*******************************定义全局变量********************************/
unsigned char dis[3];       //显示数值
unsigned int sum=0;
unsigned int temp=0;
unsigned int dat=0;
/*******************************共阴LED段码表*******************************/
unsigned char codetab[]={0x5F,0x44,0x9D,0xD5,0xC6,0xD3,0xDB,0x47,0xDF,0xD7,0x5e/*字母U*/};//gc.debfa
/****************************************************************************
函数功能:AD转换子程序
****************************************************************************/
//ADC0809读取信息
uchar ADC0809()
{
uchar temp_=0x00;
//初始化高阻太
OE=0;
//转化初始化
ST=0;
//开始转换
ST=1;
ST=0;
//外部中断等待AD转换结束
while(EOC==0)
//读取转换的AD值
OE=1;
temp_=Data_ADC0809;
OE=0;
return temp_;
}
/****************************************************************************
函数功能:延时子程序
入口参数:
出口参数: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
{
    unsigned int i,j;
    for(i=0;i<x;i++)
for(j=0;j<121;j++);
}
//=====================================================================================
//=====================================================================================
//=====================================================================================
/****************************************************************************
函数功能:将0-255级换算成0.00-5.00的电压数值
入口参数:i
出口参数:
****************************************************************************/
void convdata(unsigned char dat1)
{
unsigned int Vo;
Vo=dat1*1.96;
    dis[0] = Vo/100;      //十位
    dis[1] = Vo%100/10;     //个位
    dis[2] = Vo%100%10;    //小数点后第1位
}
/****************************************************************************
函数功能:数码管显示子程序
入口参数:
出口参数:
****************************************************************************/
void display(void)
{
    P0=~tab[dis[0]];
    P2=0xfe;                 //11011111
DIAN=0;
    delay(1);
    P2=0xff;
    P0=~tab[dis[1]];
    P2=0xfb;               //10111111
    delay(1);
    P2=0xff;
    P0=~tab[dis[2]];
    P2=0xef;             //01111111
    delay(1);
    P2=0xff;
P0=~tab[10];
    P2=0xbf;
    delay(1);
    P2=0xff;
}
/****************************************************************************
函数功能:主程序
入口参数:
出口参数: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p=0;
    while(1)      //主循环
    {
  for(p=0;p<20;p++)
  {
   sum=sum+ADC0809();
   display();
  }
//  dat=((sum/20)+dat)/2;
  dat=sum/20;
  convdata(dat);     //数据转换
  sum=0;
  display();      //显示数值
    }
}

网友A(2019-06-04):
楼主你有相应的仿真图和原理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