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M系统及手机网络基础知识学习资料(共61页pdf下载)

楼主(2018-12-11):
GSM基础

1 . GSM数字蜂窝系统概述 数字蜂窝系统概述

GSM(Global System for Mobile communications)全球移动通信系统是一种数字制式的蜂窝移动通信系统。它包括GSM900和DCS1800以及PCS1900三个频段等。
GSM900是最早的GSM系统,它使用900MHz频段,在一个大的范围内提供蜂窝移动通信。移动台的最大输出功率一般从1W到8W。
DCS 1800 (Digital Cellular System)是GSM900的一个延伸,GSM通常包括DCS1800和GSM900。两者在一起就是我们平常讲的双频网络,它们都是GSM标准。两个系统功能相同,只差工作频段, DCS1800在GSM900的基础上把频段作了扩展,工作频率上移到1.8GHz。

2 . 名词解释
¾ 蜂窝小区:在GSM的网络覆盖中,每个无线小区的形状呈正六边形,所以称为蜂窝小区,以若干蜂窝小区连续覆盖形成蜂窝通信网。¾ 大容量小区制:是指网络在组网时采用以若干蜂窝小区来覆盖整个服务区的网络覆盖方式。以这种方式组成的网络因为采用了空间域的同频道再用技术而使频谱利用率较高,网络容量较大。

2 . 名词解释
¾ 小容量大区制:这是一种网络覆盖方式,是指在组建网络的时候采用以单基站大发射功率来覆盖整个服务区。以这种方式组成的网络频谱利用率较低,容量较小,适用于人口稀少用户密度低的地方。
¾ 跳频(FH):跳频是指GSM系统在通话过程中有规则(按照某种跳频序列号)的改变移动台所占用的信道频率,以获得较好的通话保密性和抗干扰性能。跳频按其跳变的快慢可分为慢速跳频和快速跳频。快跳频指频率改变的速率高于信号的调制速率;慢跳频指频率改变的速率低于信号的调制速率。GSM系统的跳频属于慢跳频,跳频速率为217次/秒(GSM的数据调制速率为270.833kbps),即每个TDMA帧改变频率一次,如右图。跳频按其实现的方法又可以分为射频跳频和基带跳频,很多基站的BTS设备同时支持以上两种跳频方式。在GSM系统中采用慢速跳频技术可以提高系统的抗干扰,抗衰落性能,从而大幅度提高通话质量和系统容量,所有的GSM手机都必须具备有跳频的能力。

dBm
以对数表示的射频信号功率为1mW的倍数,计算公式为:10lg(P/1mW)。例如:DCSlev15发射机的发射功率为1mW,折算为dBm:10lg(1mW/1mW)即为0dBm;GSMlev5发射机的发射功率为2W,折算为dBm:10lg(2000mW/1mW)即为33dBm。dBm用来表示功率的绝对值。

dB & dBc
dB & dBc都是一个表征相对值的值,计算公式相同,当考虑A的功率比B的功率大或小多少dB时按下面公式计算:10lg(A/B)。例如A功率比B功率大一倍,那么10lg(A/B)=10lg2=3dB,也就是说A的功率比B大3dB。一般来讲对于功率3dB对应2倍,-3dB对应1/2。dBc一般表示相对于载波的功率而言,在许多情况下用来度量与载波功率的相对值,例如测量手机发射机的输出调制频谱就用dBc来表示不同的频率偏置处的功率相对于载波的功率值。

完整的pdf格式文档51黑下载地址(共61页):

网友A(2019-07-15):
希望楼主多分享关于gsm相关的模块一些硬核文章,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