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eck SIM pin维修方法

楼主(2018-12-11):
一、SIM卡工作原理:

描述:首先,VBAT给PMU供电,在开机的瞬间,即CPU进行初始化的过程PMU内部的Charge pump及C402开始工作(进行不断的瞬间充放电),输出VCC给SIM卡;同时,CPU输出CLOCK通过PMU内部的SIM interface实现与SIM卡的同步,SIMIO使用来实现SIM卡与CPU之间的数据交换。RSTON实现PMU对SIM卡的复位。

二、初始化过程中可测试到的一些正常信号如下:
  • SIMSPN

该信号是稳定以后的波形。
若该信号不好,检查C402及PMU。
  • VCC

3.CLOCK
    4.IO

5.RSTON

维修方法总结:
维修之前检查SIM卡座的VCC、IO、CLOCK、RSTON是否对地短路、若对地短路,则检查与这些信号并联的电容是否对地短。之后用万用表测量SIM卡座各引脚的阻抗。(正常的阻抗为:VCC:13Ω;IO:120 Ω;CLOCK:42K;RSTON:42K)。若测出的值为0,则说明该点与芯片断开,检查PMU是否假焊,或PCB板内是否断层。
如果测出信号,VCC,IO,CLOCK,RSTON都很高则检查CPU及周围小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