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用红外对管检测黑白的51单片机代码

楼主(2018-12-11):
用红外对管检测黑白,检测返回时高电平,数码管显示1,检测返回低电平时,数码管显示0.
检测到黑色返回高电平还是低电平记不太清楚了
红外对管是网上购买的红外检测模块
急需解答,谢谢

网友A:
百度一个巡线小车的代码看看

楼主:
顶一下帖子,求解答

网友B:
网上有数码管0-9的代码直接调用分清数码管是阴极还是阳极数码管,把对管输入的的电平做条件,满足直接输出到数码管不就行了?

楼主:
有人解答完整代码吗

网友C:
红外接收管返回来的模拟信号,要想得到方波,得接个施密特触发器,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用运放搭一个,或者用单片机的ADC功能.

楼主:
求完整代码

网友D: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out=P0^0;   void main() {         out=1;         P1=0x06;         P2=0x7f;         while(1)         {                 if(out==1)                 {                         P1=0x3f;                         P2=0x7f;                 }                 if(out==0)                 {                         P1=0x06;                 P2=0x7f;                 }                         } } //P1为段选   P2为位选

网友E:
引用 网友F: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out=P0^0;   void main() {         o ...

p1 p2  代表什么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F: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out=P0^0;   void main() {         o ...

就是 段选 和位选 我不知道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