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双机通信程序求教

楼主(2018-12-11):
我要实现双机通信就是利用按键来控制数码管的显示,但是导入程序后没有实现功能怀疑程序有问题请求大佬帮忙改正一下。代码在附件

仿真截图 程序.docx

代码求教

网友A:
没有时间看你的程序,不过我做过这个,我的程序发给你看看,希望对你有用!
主机程序:
/*
串口实验:单片机与单片机之间的通讯,这是主机程序
*/

#include<reg51.h>

#define LED P2//LED灯
#define JP P1//矩阵键盘

unsigned char JZ;
bit AJ;

void UsartConfiguration();//设置串口子函数申明
void Delay10ms(unsigned int c);//延时子函数申明
void KeyDown(void);//矩阵键盘子函数

void main()
{
        UsartConfiguration();
        Delay10ms(10);
        while(1)
        {
                KeyDown();
                if (AJ==1)
                {
                        AJ=0;
                        SBUF = JZ;
                        while (!TI);
                        TI = 0;
                }
        }
}

void UsartConfiguration()//设置串口
{
        SCON=0X50;
        TMOD=0X20;
        PCON=0X80;
        TH1=0XF3;
        TL1=0XF3;
        TR1=1;
        EA=1;
        ES=1;
}

void Delay10ms(unsigned int c)//延时10ms
{
    unsigned char a, b;
    for (;c>0;c--)
        {
                for (b=38;b>0;b--)
                {
                        for (a=130;a>0;a--);
                }
        }
}

void KeyDown(void)
{
        unsigned char a=0;
        JP=0x0f;
        if(JP!=0x0f)
        {
                Delay10ms(1);
                if(JP!=0x0f)
                {
                        AJ=1;
                        switch(JP)
                        {
                                case(0X07):        JZ=0;break;
                                case(0X0b):        JZ=1;break;
                                case(0X0d): JZ=2;break;
                                case(0X0e):        JZ=3;break;
                        }
                        JP=0Xf0;
                        switch(JP)
                        {
                                case(0X70):        JZ=JZ;break;
                                case(0Xb0):        JZ=JZ+4;break;
                                case(0Xd0): JZ=JZ+8;break;
                                case(0Xe0):        JZ=JZ+12;break;
                        }
                        for (a=0;(a<50)&&(JP!=0xf0);a++)
                        {
                                Delay10ms(1);
                        }
                }
        }
}

void FSSZ(void) interrupt 4
{
        RI=0;
        LED=~SBUF;
        Delay10ms(1);
}

程序功能:向从机发送矩阵键盘的按键值,并接收从机发回的信息,用LED灯亮来显示收到的信息。

从机程序:
/*
串口实验:实验单片机与单片机通讯,此为从机程序
*/

#include<reg51.h>

#define SMG P0//数码管

unsigned char k;
unsigned char code XSM[17]={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void UsartConfiguration();
void Delay10ms(unsigned int c);

void main()
{
        UsartConfiguration();
        Delay10ms(10);
        while(1)
        {
        }
}

void UsartConfiguration()
{
        SCON=0X50;
        TMOD=0X20;
        PCON=0X80;
        TH1=0XF3;
        TL1=0XF3;
        TR1=1;
        ES=1;
        EA=1;
}

void Delay10ms(unsigned int c)//延时10ms
{
    unsigned char a, b;
    for (;c>0;c--)
        {
                for (b=38;b>0;b--)
                {
                        for (a=130;a>0;a--);
                }
        }
}

void CKTX() interrupt 4
{
        RI=0;
        k=SBUF;
        SMG=XSM[k];
        SBUF=k;
        while (!TI);
        TI = 0;
}

程序功能:接收主机发来的信息,并用数码管显示内容,再发送信息回主机。

所用开发板是一样的,电路如图示:

这次的试验没用138译码器,只显示当前接收到的内容。

网友B:
查看代码、分析代码是需要时间的,锻炼下自己的调试能力吧:先单独调试串口数据发送一字节,通过另一串口看数据接收情况(正常以后,再发送多个字节是否正常);在发送正常以后,同样再调串口数据接收一字节,看看能否正常接收。(此过程中将跟串口不相关的代码全部屏蔽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