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年历程序源码(包含温度显示)

楼主(2018-12-11):
#include <reg52.h>            //调用单片机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无符号字符型宏定义 变量范围0~255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无符号整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65535
#include "eeprom52.h"
#include "nongli.h"
bit flag_200ms ;
bit flag_100ms ;
sbit beep = P3^7;   //蜂鸣器定义
bit flag_beep_en;
uint clock_value;     //用作闹钟用的
sbit dq   = P3^2;        //18b20 IO口的定义
uint temperature ;    //温度变量
uchar flag_nl;        //农历阳历显示标志位
uchar menu_1,menu_2;
uchar key_time,flag_value;      //用做连加的中间变量
bit key_500ms  ;
uchar n_nian,n_yue,n_ri;        //农历显示的函数
#include "ds1302.h"
#include "lcd1602.h"
/******************把数据保存到单片机内部eeprom中******************/
void write_eeprom()
{
       SectorErase(0x2000);
       byte_write(0x2000,fen1);
       byte_write(0x2001,shi1);
       byte_write(0x2002,open1);
       byte_write(0x2058,a_a);
}
/******************把数据从单片机内部eeprom中读出来*****************/
void read_eeprom()
{
       fen1  = byte_read(0x2000);
       shi1  = byte_read(0x2001);
       open1  = byte_read(0x2002);
       a_a      = byte_read(0x2058);
}
/**************开机自检eeprom初始化*****************/
void init_eeprom()
{
       read_eeprom();          //先读
       if(a_a!= 1)          //新的单片机初始单片机内问eeprom
       {
              fen1 = 3;
              shi1 = 8;
              open1 = 1;
              a_a = 1;
              write_eeprom();    //保存数据
       }
}
/***********************18b20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_18b20()
{
       bitq;
       dq= 1;                        //把总线拿高
       delay_uint(1);        //15us
       dq= 0;                        //给复位脉冲
       delay_uint(80);          //750us
       dq= 1;                        //把总线拿高 等待
       delay_uint(10);          //110us
       q= dq;                        //读取18b20初始化信号
       delay_uint(20);          //200us
       dq= 1;                        //把总线拿高 释放总线
}
/*************写18b20内的数据***************/
void write_18b20(uchar dat)
{
       uchari;
       for(i=0;i<8;i++)
       {                                  //写数据是低位开始
              dq = 0;                 //把总线拿低写时间隙开始
              dq = dat & 0x01; //向18b20总线写数据了
              delay_uint(5);      // 60us
              dq = 1;                 //释放总线
              dat >>= 1;
       }
}
/*************读取18b20内的数据***************/
uchar read_18b20()
{
       uchari,value;
       for(i=0;i<8;i++)
       {
              dq = 0;                 //把总线拿低读时间隙开始
              value >>= 1;  //读数据是低位开始
              dq = 1;                 //释放总线
              if(dq == 1)           //开始读写数据
                     value|= 0x80;
              delay_uint(5);      //60us  读一个时间隙最少要保持60us的时间
       }
       returnvalue;        //返回数据
}
/*************读取温度的值 读出来的是小数***************/
uint read_temp()
{
       uintvalue;
       ucharlow;                    //在读取温度的时候如果中断的太频繁了,就应该把中断给关了,否则会影响到18b20的时序
       init_18b20();                //初始化18b20
       write_18b20(0xcc);      //跳过64位ROM
       write_18b20(0x44);      //启动一次温度转换命令
       delay_uint(50);             //500us
       init_18b20();                //初始化18b20

       write_18b20(0xcc);      //跳过64位ROM
       write_18b20(0xbe);      //发出读取暂存器命令

       EA= 0;
       low= read_18b20();     //读温度低字节
       value= read_18b20();  //读温度高字节
       EA= 1;
       value<<= 8;           //把温度的高位左移8位
       value|= low;           //把读出的温度低位放到value的低八位中
       value*= 0.625;          //转换到温度值小数
       returnvalue;           //返回读出的温度带小数
}
/******************1ms 延时函数*******************/
void delay_1ms(uint q)
{
       uinti,j;
       for(i=0;i<q;i++)
              for(j=0;j<120;j++);
}
/******************写星期函数*******************/
void write_week(uchar hang,ucharadd,uchar week)//写星期函数
{
       if(hang==1)
              write_com(0x80+add);
       else
              write_com(0x80+0x40+add);
       switch(week)
       {
              case 1:write_data('M');//星期数为1时,显示
                        write_data('O');
                        write_data('N');
                        break;

              case 2:write_data('T');//星期数据为2时显示
                        write_data('U');
                        write_data('E');
                        break;

              case 3:write_data('W');//星期数据为3时显示
                        write_data('E');
                        write_data('D');
                        break;

              case 4:write_data('T');//星期数据为4是显示
                        write_data('H');
                        write_data('U');
                        break;

              case 5:write_data('F');//星期数据为5时显示
                        write_data('R');
                        write_data('I');
                        break;

              case 6:write_data('S');//星期数据为6时显示
                        write_data('T');
                        write_data('A');
                        break;

              case 0:write_data('S');//星期数据为7时显示
                        write_data('U');
                        write_data('N');
                        break;
       }
}
/*************时钟显示***************/
void init_1602_ds1302()
{
       write_sfm2_ds1302(1,1,shi);            //显示时
       write_sfm2_ds1302(1,4,fen);            //显示分
       write_sfm2_ds1302(1,7,miao);        //显示秒
       write_week(2,12,week);
//     write_sfm1(1,14,week);                    //显示星期
       write_sfm3_18B20(1,11,temperature);    //显示温度
       if(flag_nl== 0)  //显示阳历
       {
              write_sfm2_ds1302(2,2,nian);   //显示年
              write_sfm2_ds1302(2,5,yue);    //显示月
              write_sfm2_ds1302(2,8,ri);       //显示日
       }
       else                     //显示农历
       {
              write_sfm2_ds1302(2,2,n_nian);   //显示年
              write_sfm2_ds1302(2,5,n_yue);    //显示月
              write_sfm2_ds1302(2,8,n_ri); //显示日

       }

}
/*************定时器0初始化程序***************/
void init_time0()
{
       EA   = 1;          //开总中断
       TMOD= 0X01;   //定时器0、工作方式1
       ET0  = 1;            //开定时器0中断
       TR0  = 1;           //允许定时器0定时
}
/*************闹钟报警函数***************/
void menu_dis()
{
       staticuchar mm,value;
       if(flag_100ms== 1)           //100ms执行一次
       {
              flag_100ms = 0;
              if(open1 == 1)     //如果闹钟打开
              {
                     if((miao== 0) && (fen == fen1) && (shi == shi1))
                     {
                            flag_beep_en = 1;      //有报警 打开蜂鸣器响的标志位
                     }
                     if(flag_beep_en== 1)       //闹钟以被打开
                     {
                            clock_value++;
                            if(clock_value <= 30)
                                   beep= ~beep;        //蜂鸣器叫3秒
                            else if(clock_value > 30)
                            {
                                   beep= 1;                 //蜂鸣器停1秒
                                   if(clock_value> 40)
                                   {
                                          clock_value = 0;
                                   }
                            }
                            // 1 分钟后自动关闭闹钟
                            value ++;
                            if(value >= 10)
                            {
                                   value= 0;
                                   mm++;
                                   if(mm>= 60)
                                   {
                                          mm = 0;
                                          flag_beep_en = 0;
                                          beep = 1;
                                   }
                            }
                     }
              }
       }
}
/********************独立按键程序*****************/
uchar key_can;    //按键值
void key()     //独立按键程序
{
       staticuchar key_new;
       key_can= 20;                   //按键值还原
       P3|= 0x78;                     //对应的按键IO口输出为1
       if((P3& 0x78) != 0x78)          //按键按下
       {
              delay_1ms(1);             //按键消抖动
              if(((P3 & 0x78) != 0x78) &&(key_new == 1))
              {                                        //确认是按键按下
                     key_new= 0;
                     switch(P3& 0x78)
                     {
                            case 0x70:  key_can = 4; break;  //得到按键值
                            case 0x68:  key_can = 3; break;  //得到按键值
                            case 0x58:  key_can = 2; break;  //得到按键值
                            case 0x38:  key_can = 1; break;  //得到按键值
                     }
//                   write_sfm2(1,0,key_can);                      //显示按键值
              }
       }
       else
              key_new = 1;
}
/**********************设置函数************************/
void key_with()
{
       if(key_can== 1) //设置键
       {
              menu_1++;
              if(menu_1 == 1)   //设置时间
              {
                     menu_2= 1;
                     write_string(1,0,"    - -    W:  ");
                     write_string(2,0,"20  - -       ");
              }
              if(menu_1 == 2)   //设置闹钟
              {
                     menu_2= 1;
                     write_string(1,0,"   set clock   ");
                     write_string(2,0,"    Y 00:00      ");
              }
              if(menu_1 > 2)    //回到正常显示
              {
                     menu_1= 0;
                     write_guanbiao(1,2,0);      //关闭光标
                     init_1602_dis_csf();      //初始化液晶显示
              }
       }
       if(key_can== 2) //选择键
       {
              flag_200ms = 1;
              if(menu_1 == 1)          //设置时间
              {
                     menu_2++;
                     if(menu_2> 7)
                            menu_2 = 1;
              }
              if(menu_1 == 2)         //设置闹钟
              {
                     menu_2++;
                     if(menu_2> 3)
                            menu_2 = 1;
              }
       }
       if(menu_1== 1)
       {
              if(menu_2 == 1)          //设置时
              {
                     if(key_can== 3) //加
                     {
                            shi+=0x01;
                            if((shi & 0x0f) >= 0x0a)
                                   shi= (shi & 0xf0) + 0x10;
                            if(shi >= 0x24)
                                   shi= 0;
                     }
                     if(key_can== 4) //减
                     {
                            if(shi == 0x00)
                                   shi= 0x24;
                            if((shi & 0x0f) == 0x00)
                                   shi= (shi | 0x0a) - 0x10;
                            shi -- ;
                     }
              }
              if(menu_2 == 2)          //设置分
              {
                     if(key_can== 3) //加
                     {
                            fen+=0x01;
                            if((fen & 0x0f) >= 0x0a)
                                   fen= (fen & 0xf0) + 0x10;
                            if(fen >= 0x60)
                                   fen= 0;
                     }
                     if(key_can== 4) //减
                     {
                            if(fen == 0x00)
                                   fen= 0x5a;
                            if((fen & 0x0f) == 0x00)
                                   fen= (fen | 0x0a) - 0x10;
                            fen -- ;
                     }
              }
              if(menu_2 == 3)          //设置秒
              {
                     if(key_can== 3) //加
                     {
                            miao+=0x01;
                            if((miao & 0x0f) >= 0x0a)
                                   miao= (miao & 0xf0) + 0x10;
                            if(miao >= 0x60)
                                   miao= 0;
                     }
                     if(key_can== 4) //减
                     {
                            if(miao == 0x00)
                                   miao= 0x5a;
                            if((miao & 0x0f) == 0x00)
                                   miao= (miao | 0x0a) - 0x10;
                            miao -- ;
                     }
              }
              if(menu_2 == 4)          //设置星期
              {
                     if(key_can== 3) //加
                     {
                        week+=0x01;
                            if((week & 0x0f) >= 0x0a)
                                   week= (week & 0xf0) + 0x10;
                            if(week >= 0x08)
                                   week= 1;
                     }
                     if(key_can== 4) //减
                     {
                            if(week == 0x01)
                                   week= 0x08;
                            if((week & 0x0f) == 0x00)
                                   week= (week | 0x0a) - 0x10;
                            week -- ;
                     }
              }
              if(menu_2 == 5)          //设置年
              {
                     if(key_can== 3) //加
                     {
                       nian+=0x01;
                            if((nian & 0x0f) >= 0x0a)
                                   nian= (nian & 0xf0) + 0x10;
                            if(nian >= 0x9a)
                                   nian= 1;
                     }
                     if(key_can== 4) //减
                     {
                            if(nian == 0x01)
                                   nian= 0x9a;
                            if((nian & 0x0f) == 0x00)
                                   nian= (nian | 0x0a) - 0x10;
                            nian -- ;
                     }
              }
              if(menu_2 == 6)          //设置月
              {
                     if(key_can== 3) //加
                     {
                       yue+=0x01;
                            if((yue & 0x0f) >= 0x0a)
                                   yue= (yue & 0xf0) + 0x10;
                            if(yue >= 0x13)
                                   yue= 1;
                     }
                     if(key_can== 4) //减
                     {
                            if(yue == 0x01)
                                   yue= 0x13;
                            if((yue & 0x0f) == 0x00)
                                   yue= (yue | 0x0a) - 0x10;
                            yue -- ;
                     }
              }
              if(menu_2 == 7)          //设置日
              {
                     if(key_can== 3) //加
                     {
                 ri+=0x01;
                     if((ri& 0x0f) >= 0x0a)
                            ri = (ri & 0xf0) + 0x10;
                     if(ri>= 0x32)
                            ri = 0;
                     }
                     if(key_can== 4) //减
                     {
                            if(ri == 0x01)
                                   ri= 0x32;
                            if((ri & 0x0f) == 0x00)
                                   ri= (ri | 0x0a) - 0x10;
                            ri -- ;
                     }
              }
              write_sfm2_ds1302(1,2,shi);     //显示时
              write_sfm2_ds1302(1,5,fen);     //显示分
              write_sfm2_ds1302(1,8,miao);        //显示秒
              write_sfm1(1,14,week);      //显示星期
              write_sfm2_ds1302(2,3,nian);    //显示年
              write_sfm2_ds1302(2,6,yue);    //显示月
              write_sfm2_ds1302(2,9,ri);       //显示日
              switch(menu_2)     // 光标显示
              {
                     case1:  write_guanbiao(1,2,1);  break;
                     case2:  write_guanbiao(1,5,1);  break;
                     case3:  write_guanbiao(1,8,1);  break;
                     case4:  write_guanbiao(1,14,1);  break;
                     case5:  write_guanbiao(2,3,1);  break;
                     case6:  write_guanbiao(2,6,1);  break;
                     case7:  write_guanbiao(2,9,1);  break;
              }
              write_time();         //把时间写进去
       }
/***************设置闹钟*********************/
       if(menu_1== 2)
       {
              if(menu_2 == 1)          //设置闹钟开关
              {
                     if(key_can== 3)
                     {
                            open1 = 1;      //闹钟开
                     }
                     if(key_can== 4)
                     {
                            open1 = 0;      //闹钟关
                     }
              }
              if(menu_2 == 2)          //设置闹钟时
              {
                     if(key_can== 3) //加
                     {
                       shi1+=0x01;
                            if((shi1 & 0x0f) >= 0x0a)
                                   shi1= (shi1 & 0xf0) + 0x10;
                            if(shi1 >= 0x24)
                                   shi1= 0;
                     }
                     if(key_can== 4) //减
                     {
                            if(shi1 == 0x00)
                                   shi1= 0x5a;
                            if((shi1 & 0x0f) == 0x00)
                                   shi1= (shi1 | 0x0a) - 0x10;
                            shi1 -- ;
                     }
              }
              if(menu_2 == 3)          //设置秒
              {
                     if(key_can== 3) //加
                     {
                        fen1+=0x01;
                            if((fen1 & 0x0f) >= 0x0a)
                                   fen1= (fen1 & 0xf0) + 0x10;
                            if(fen1 >= 0x60)
                                   fen1= 0;
                     }
                     if(key_can== 4) //减
                     {
                            if(fen1 == 0x00)
                                   fen1= 0x5a;
                            if((fen1 & 0x0f) == 0x00)
                                   fen1= (fen1 | 0x0a) - 0x10;
                            fen1 -- ;
                     }
              }
              if(open1 == 1)
                     write_string(2,4,"Y");
              else
                     write_string(2,4,"N");
              write_sfm2_ds1302(2,7,shi1);    //显示闹钟时
              write_sfm2_ds1302(2,10,fen1);        //显示闹钟分
              switch(menu_2)     // 光标显示
              {
                     case1:  write_guanbiao(2,4,1);  break;
                     case2:  write_guanbiao(2,7,1);  break;
                     case3:  write_guanbiao(2,10,1);  break;
              }
              write_eeprom();     //保存闹钟时间
       }
}
/*****************主函数********************/
void main()
{
       beep= 0;                             //开机叫一声
       delay_1ms(150);
       P0= P1 = P2 = P3 = 0xff;        //单片机IO口初始化为1
       init_time0();         //初始化定时器
       init_ds1302();            //ds1302初始化
       init_1602();        //lcd1602初始化
       init_1602_dis_csf();//lcd1602初始化显示
       init_eeprom();       //开始初始化保存的数据
       temperature= read_temp();    //先读出温度的值
       delay_1ms(650);
       temperature= read_temp();    //先读出温度的值
       while(1)
       {
              key();                  //按键程序
              if(key_can < 10)
              {
                     if(flag_beep_en== 0)  //只有闹钟关了的时候才能进入设置
                            key_with();
                     else
                     {
                            flag_beep_en = 0;       //按下任意键可关闭闹钟
                            beep = 1;
                            clock_value = 0;
                            read_time();
                     }
                     if(menu_1== 0)
                     {
                            if(key_can == 4)  //减键
                            {
                                   flag_nl= ~flag_nl;             //切换农历和阳历的显示标志位
                                   if(flag_nl== 0)
                                          write_string(2,0,"2013");
                                   else
                                          write_string(2,0,"N ");
                            }
                     }
              }

              if(flag_200ms == 1)
              {
                     flag_200ms= 0;
                     if(menu_1== 0)
                     {
                            read_time();          //读时间
                            temperature = read_temp();    //先读出温度的值
                            init_1602_ds1302();   //显示时钟
                     }
              }
              menu_dis();    //闹钟报警函数
              delay_1ms(1);
       }
}
/**************定时器0中断程序*****************/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staticuchar value;
       TH0= 0X3C;
       TL0= 0XB0;         //50ms
       value++;
       if((value% 2) == 0)    //100ms
              flag_100ms = 1;
       if(value>= 6)                     //200ms
       {
              value = 0;
              flag_200ms = 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