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接收不到GPS传来的数据,一直进入不到串口中断函数里面去

楼主(2018-12-11):
单片机接收不到GPS传来的数据,一直进入不到串口中断函数里面去
附带:串口初始化函数 和串口处理函数

网友A:
用串口助手分别测试串口程序和GPS模块, 保证程序能正常运行且波特率是和gps相同、检查模块是否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串口助手分别测试串口程序和GPS模块, 保证程序能正常运行且波特率是和gps相同、检查模块是否是好的。

模块是好的,用串口助手可以正常接受数据 就是单片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串口助手分别测试串口程序和GPS模块, 保证程序能正常运行且波特率是和gps相同、检查模块是否是好的。

怎么用串口助手调试程序啊? 可以详细说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