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中怎样把数倒过来

楼主(2018-12-12):
单片机中,C语怎样把数倒过来,比如一组数为12345,我要把她反来,即变成54321这样。
要怎样编写?谢谢!!!

网友A:
定义数组,然后利用for循环过来改变。
int a=[1,2,3,4];
int b=[];
int i=0;
for(i<4;i++)
b(i)=a(3-i);

网友B:
直接用个中间变量,a[2]=temp;a[2]=a[1];a[1]=temp;加个for循环应该可以

网友C:
数组比较简单:把数组倒过来输出就可以了,还有的就是使用链表

网友D:
unsigned int table[5];
unsigned int a=12345;
unsigned int b=0;
unsigned char i;

        table[0]=a/10000%10;
        table[1]=a/1000%10;
        table[2]=a/100%10;
        table[3]=a/10%10;
        table[4]=a%10;
        for(i=4;i>0;i--)
                table[4]=table[4]*10+table[i-1];
        b=table[4];

网友E:
我是个新手,只会最傻的办法,
unsigned int temp
temp=shuzhu[4]
shuzhu[4]=shuzhu[0]
shuzhu[0]=temp;
......
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unsigned int table[5];
unsigned int a=12345;
unsigned int b=0;

这种方法不错,明天写一个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义数组,然后利用for循环过来改变。
int a=[1,2,3,4];
int b=[];

明天试试,谢谢!

楼主:
#include<reg52.h>                                //52系列单片机头机文件
#include<intrins.h>                                //包含nop函数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

unsigned char reverse[4];                 //定义一个4位数的表
unsigned int revsum;                         //定义一个反向的整形变量
bit led=0;

/****************主函数*********************/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i=1234;                        //定义一个整形1234
        reverse[0]=i%10;                          //取个位数放到表里面
        reverse[1]=i/10%10;                          //取十位数放到表里面
        reverse[2]=i/100%10;                  //取百位数放到表里面
        reverse[3]=i/1000%10;                  //取千位数放到表里面

        i=0;                                                  //清零
        for(i=0;i<4;i++)
                {
                revsum+=reverse[i++]*1000;          //把表里面的4,3,2,1四位数各乘1000、100、10、1再累加
                revsum+=reverse[i++]*100;
                revsum+=reverse[i++]*10;
                revsum+=reverse[i++]*1;

                if(revsum==4321)                                  //判断值是否相等
                        {
                        led=1;                                                  //相等则至1
                        }

                }
                while(1)
                {
                }

}

楼主:
也可以这样,做成一行累加完成。就不要四行代码了。
/****************主函数*********************/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i=1234;                        //定义一个整形1234
        reverse[0]=i%10;                          //取个位数放到表里面
        reverse[1]=i/10%10;                          //取十位数放到表里面
        reverse[2]=i/100%10;                  //取百位数放到表里面
        reverse[3]=i/1000%10;                  //取千位数放到表里面

        i=0;                                                  //清零
//        for(i=0;i<4;i++)
//                {
//                revsum+=reverse[i++]*1000;          //把表里面的4,3,2,1四位数各乘1000、100、10、1再累加
//                revsum+=reverse[i++]*100;
//                revsum+=reverse[i++]*10;
//                revsum+=reverse[i++]*1;
//
  revsum=reverse[0]*1000+reverse[1]*100+reverse[2]*10+reverse[3]*1;                //这样的代码也可以一次性累加完

                if(revsum==4321)                                  //判断值是否相等
                        {
                        led=1;                                                  //相等则至1
                        }
//
//                }
                while(1)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