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驱动彩色液晶屏需要哪些相关知识?

楼主(2018-12-12):
哪位大神能指点一下小弟在这里感激不尽!

网友A:
1.屏的相关数据手册,最好有初始化代码。不然自己写,有点烦。
2.会用取模软件,会做字库。
3.会用屏的相关接口驱动。
4.会百度。
5.最好说下屏,找个例程慢慢读,或找个此屏相近驱动芯片的例程也好啊。
5.如果是买来的屏,那一般都能好用,就怕不知道芯片的屏,一般没经验的人玩不转的。随便找个屏很难用的,要学就只能先学开发板的,好多例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屏的相关数据手册,最好有初始化代码。不然自己写,有点烦。
2.会用取模软件,会做字库。
3.会用屏的相 ...

感谢帮助

网友B:
玩玩还行,主频还是太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