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一个单片机的数据由esp8266发送,再由另一个esp8266接收并存在另一个单片机中

楼主(2018-12-12):
(无正文)

网友A:
就是直接把ESP8266当一个无线模块使用。

8266下载好固件后,单片机通过串口和8266连接,

用AT指令控制8266通信。

楼主:
您好,能具体说程序吗

网友B:
两个单片机各自连接一个ESP8266模块,AT指令模块或者透传模块都可以,如透传模块(固件一为服务端,另一个为客户端,客户端设置为要连接的服务端),单片机就简单了只要各自连接模块的串口(就当两个模块为一条串口线一样使用就可以了),按照串口通信方法编程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