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驱动ds3231只显示0000,不知道什么问题

楼主(2018-12-12):
可能代码有点多哈,关于数码管的iic驱动是正常的,测试过了,现在的问题是3231的驱动,不知道怎么回事只显示0000,也不增加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get_show_time(void);//函数在下面先声明一下
void TimeDisplay(uchar Dhour,uchar Dmin,uchar Dsec);
sbit SDA=P1^0;     //模拟I2C数据传送位SDA
sbit SCL=P1^1;     //模拟I2C时钟控制位SCL
sbit INT=P3^2;
sbit RESET=P3^3;
sbit SCL1=P1^2; //clk
sbit SDA1=P1^3; //dio 这是数码TM1637的定义引脚
char min;//个位的分
char sec;//个位的秒
char min10;//个位的分
char sec10;//个位的秒
bit  ack;          //应答标志位
#define DS3231_WriteAddress 0x56    //器件写地址
#define DS3231_ReadAddress  0x57  //器件读地址
#define DS3231_SECOND       0x00    //秒
#define DS3231_MINUTE       0x01    //分
#define DS3231_HOUR         0x02    //时
#define DS3231_WEEK         0x03    //星期
#define DS3231_DAY          0x04    //日
#define DS3231_MONTH        0x05    //月
#define DS3231_YEAR         0x06    //年
//闹铃1
#define DS3231_SALARM1ECOND 0x07    //秒
#define DS3231_ALARM1MINUTE 0x08    //分
#define DS3231_ALARM1HOUR   0x09    //时
#define DS3231_ALARM1WEEK   0x0A    //星期/日
//闹铃2
#define DS3231_ALARM2MINUTE 0x0b    //分
#define DS3231_ALARM2HOUR   0x0c    //时
#define DS3231_ALARM2WEEK   0x0d    //星期/日
#define DS3231_CONTROL      0x0e    //控制寄存器
#define DS3231_STATUS       0x0f    //状态寄存器
#define BSY                 2       //忙
#define OSF                 7       //振荡器停止标志
#define DS3231_XTAL         0x10    //晶体老化寄存器
#define DS3231_TEMPERATUREH 0x11    //温度寄存器高字节(8位)
#define DS3231_TEMPERATUREL 0x12    //温度寄存器低字节(高2位)

uchar code dis_code[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 0,1,2,3,4,5,6,7,8,9
uchar data dis_buf[1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void IIC_delay(void)
{
    unsigned char i;
    for(i=0;i<20;i++) _nop_();
}

void start_IIC(void) //数码管开始信号
{
    SCL1=1; //给芯片发送开始信号
    SDA1=1;
    IIC_delay();
    SDA1=0;
    IIC_delay();
    SCL1=0; //开始信号传送完
    IIC_delay();
}
void stop_IIC(void) //数码管结束信号
{
    SCL1=0;
    IIC_delay();
    SDA1=0;
    IIC_delay();
    SCL1=1;
    IIC_delay();
    SDA1=1;
}
void ack_IIC() //数码管应答信号
{
    SCL1=0;
    _nop_();_nop_();_nop_();
    while(SDA1);
    SCL1=1;
    _nop_();_nop_();_nop_();
    SCL1=0;
}
void WriteByte(unsigned char WriteData) //数码管写信号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开始传送8位数据,每循环一次传送一位数据
    {
        SCL1=0;
        IIC_delay();
        WriteData=WriteData>>1;
        SDA1=CY;
        IIC_delay();
        SCL1=1;
        IIC_delay();
    }
//8位数据传送完
    ack_IIC(); //判断芯片发过来的ACK应答信号
}
void write_LEDSROM(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WData) //数码管指定地址
{
    start_IIC(); //调用开始信号
    WriteByte(addr); //写起始地址命令(C0H),地址00H单元。
    WriteByte(WData);//给显示寄存器写显示数据,值可根据实参改变
    stop_IIC(); //调用结束信号,一个字节命令发送完毕,可以发送下一个命令
}
void xsled(void)
{
    SDA1=1;
    SCL1=1;
    start_IIC(); //调用开始信号
    WriteByte(0x40);//写命令40H(数据设置)
    stop_IIC(); //调用结束信号,一个字节命令发送完毕,可以发送下一个命令
              write_LEDSROM(0xC1,min);//第2个数码管
   write_LEDSROM(0xC3,sec);//第4个数码管
   write_LEDSROM(0xC2,sec10);//第3个数码管
                write_LEDSROM(0xC0,min10);//第1个数码管

    IIC_delay();
    start_IIC(); //调用开始信号
    WriteByte(0x8f); //送开屏命令,(8BH),亮度可以根据低三位调节。//显示亮度
    stop_IIC(); //调用结束信号,一个字节命令发送完毕,可以发送下一个命令
}

uchar BCD2HEX(uchar date)                                                 //从时钟芯片中读出的时间数据,需转换为十进制数。
{
    uchar temp;

    temp = ((date>>4)*10 + (date&0x0f));
    return temp;
}
uchar HEX2BCD(uchar date)                                                //往时钟芯片写入数据时,需将待写的十进制数转换为8421码。
{
   uchar temp;
    temp = (((date/10)<<4) + (date%10));
    return temp;
}
void delayus(uint us)
{
    while (us--);
}
void Start_I2C()
{
       SDA=1;                  //发送起始条件的数据信号
    delayus(5);
       SCL=1;
    delayus(6);             //起始条件建立时间大于4.7us,延时
       SDA=0;                  //发送起始信号
    delayus(6);             // 起始条件锁定时间大于4μs
       SCL=0;                  //钳住I2C总线,准备发送或接收数据
    delayus(6);
}
void Stop_I2C()
{
                        SDA=0;                  //发送结束条件的数据信号
    delayus(5);             //发送结束条件的时钟信号
                        SCL=1;                  //结束条件建立时间大于4us
    delayus(6);
                        SDA=1;                  //发送I2C总线结束信号
    delayus(6);
}
void SendByte(uchar c)
{
    uchar BitCnt;

    for(BitCnt=0;BitCnt<8;BitCnt++)         //要传送的数据长度为8位
    {
        if((c<<BitCnt)&0x80)
            SDA=1;                          //判断发送位
        else
            SDA=0;
          delayus(1);
          SCL=1;                            //置时钟线为高,通知被控器开始接收数据位
          delayus(5);                       //保证时钟高电平周期大于4μs
          SCL=0;
    }
       delayus(2);
    SDA=1;                                  //8位发送完后释放数据线,准备接收应答位
    delayus(2);
    SCL=1;
    delayus(3);
    if(SDA==1)
        ack=0;
    else
        ack=1;                              //判断是否接收到应答信号
    SCL=0;
    delayus(2);
}
uchar RcvByte()
{
   uchar retc;
   uchar BitCnt;

   retc=0;
   SDA=1;                           //置数据线为输入方式
   for(BitCnt=0;BitCnt<8;BitCnt++)
   {
        delayus(1);
        SCL=0;                      //置时钟线为低,准备接收数据位

        delayus(5);                 //时钟低电平周期大于4.7μs

        SCL=1;                      //置时钟线为高使数据线上数据有效
        delayus(3);
        retc=retc<<1;
        if(SDA==1)
            retc=retc+1;            //读数据位,接收的数据位放入retc中
        delayus(2);
   }
   SCL=0;
   delayus(2);
   return(retc);
}

void Ack_I2C(bit a)
{
     if(a==0)
        SDA=0;              //在此发出应答或非应答信号
    else
        SDA=1;
    delayus(3);
    SCL=1;
       delayus(5);             //时钟低电平周期大于4μs
       SCL=0;                  //清时钟线,钳住I2C总线以便继续接收
    delayus(2);
}

uchar write_byte(uchar addr, uchar write_data)
{
    Start_I2C();
    SendByte(DS3231_WriteAddress);
    if (ack == 0)
        return 0;
       SendByte(addr);
    if (ack == 0)
        return 0;
       SendByte(write_data);
    if (ack == 0)
        return 0;
       Stop_I2C();
    delayus(10);
    return 1;
}
uchar read_current()
{
    uchar read_data;
    Start_I2C();
    SendByte(DS3231_ReadAddress);
    if(ack==0)
        return(0);
       read_data = RcvByte();
    Ack_I2C(1);
    Stop_I2C();
    return read_data;
}

uchar read_random(uchar random_addr)
{
    Start_I2C();
    SendByte(DS3231_WriteAddress);
    if(ack==0)
        return(0);
       SendByte(random_addr);
    if(ack==0)
        return(0);
       return(read_current());
}
void ModifyTime(uchar yea,uchar mon,uchar da,uchar hou,uchar min,uchar sec)
{
    uchar temp=0;
       temp=HEX2BCD(yea);
    write_byte(DS3231_YEAR,temp);   //修改年

    temp=HEX2BCD(mon);
    write_byte(DS3231_MONTH,temp);  //修改月

    temp=HEX2BCD(da);
    write_byte(DS3231_DAY,temp);    //修改日

    temp=HEX2BCD(hou);
    write_byte(DS3231_HOUR,temp);   //修改时

    temp=HEX2BCD(min);
    write_byte(DS3231_MINUTE,temp); //修改分

    temp=HEX2BCD(sec);
    write_byte(DS3231_SECOND,temp); //修改秒
}

void get_show_time(void)
{
    uchar Htemp1,Htemp2,Mtemp1,Mtemp2,Stemp1,Stemp2;

    Htemp1=read_random(DS3231_HOUR);    //时 24小时制
    Htemp1&=0x3f;
    Htemp2=BCD2HEX(Htemp1);

    Mtemp1=read_random(DS3231_MINUTE);  //分
    Mtemp2=BCD2HEX(Mtemp1);

    Stemp1=read_random(DS3231_SECOND);  //秒
    Stemp2=BCD2HEX(Stemp1);

    TimeDisplay(Htemp2,Mtemp2,Stemp2);
}
void TimeDisplay(uchar Dhour,uchar Dmin,uchar Dsec)
{
dis_buf[7]=dis_code[Dhour / 10];        // 时十位
dis_buf[6]=dis_code[Dhour % 10];        // 时个位
dis_buf[4]=dis_code[Dmin / 10];         // 分十位
dis_buf[3]=dis_code[Dmin % 10];         // 分个位
dis_buf[1]=dis_code[Dsec / 10];         // 秒十位
dis_buf[0]=dis_code[Dsec % 10];         // 秒个位
}

void main()
{
    RESET=0x1;          //DS3231复位操作,正常操作下不需要每次都复位
    delayus(5000);
   ModifyTime(18,12,6,20,59,59);       //初始化时钟,年月日时分秒  时采用24小时制
    while(1)
    {
                                   get_show_time();
min10=dis_buf[4];
min=dis_buf[3];
sec10=dis_buf[1];
sec=dis_buf[0];
                        xsled();
    }
   }

网友A:
很显然,你的3231驱动有问题,查查datesheet手册,相信你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显然,你的3231驱动有问题,查查datesheet手册,相信你可以的。

全英文看不懂啊

网友B:
3231驱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