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数器源码

楼主(2018-12-12):
#include <reg51.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lcd 管脚口定义
#define LCD1602_DATAPINS P0

//开拓者
sbit LCD1602_E=P2^7;
sbit LCD1602_RW=P2^5;
sbit LCD1602_RS=P2^6;
sbit cgq = P3^0;
sbit beep = P1^5;

////自己焊的板子
//sbit LCD1602_RS = P1^0;
//sbit LCD1602_RW = P1^1;
//sbit LCD1602_E = P1^2;
//sbit cgq = P2^1;
//sbit beep = P1^4;

uint count = 0;                                                                                                //计数值
uint a = 0;
static uint p = 0;                                                                                                    //中断标号
uint flag = 0,m = 0;                                                                                //中断标志位

uint num1[] = {'0','1','2','3','4','5','6','7','8','9'};                //数字
uchar line1[] = "  **Counter**   ";                                                                //首行显示字符
uint num2[16];                                                                                                    //存储数值
uchar blank[] = "                ";                                                                 //存储16个空格

void delay_1ms(uint x)
{
        uint y;
        for(;x > 0;x--)
                for(y = 110;y > 0;y--);
}

void Lcd1602_Delay1ms(uint c)   //误差 0us
{
    uchar a,b;
        for (; c>0; c--)
        {
                 for (b=199;b>0;b--)
                 {
                          for(a=1;a>0;a--);
                 }
        }

}

void LcdWriteCom(uchar com)          //写入命令
{
        LCD1602_E = 0;     //使能
        LCD1602_RS = 0;           //选择发送命令
        LCD1602_RW = 0;           //选择写入

        LCD1602_DATAPINS = com;     //放入命令
        Lcd1602_Delay1ms(1);                //等待数据稳定

        LCD1602_E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Delay1ms(5);          //保持时间
        LCD1602_E = 0;
}

void LcdWriteData(uchar dat)                        //写入数据
{
        LCD1602_E = 0;        //使能清零
        LCD1602_RS = 1;        //选择输入数据
        LCD1602_RW = 0;        //选择写入

        LCD1602_DATAPINS = dat; //写入数据
        Lcd1602_Delay1ms(1);

        LCD1602_E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Delay1ms(5);   //保持时间
        LCD1602_E = 0;
}

void LcdDisplay(uint num)
{
        uint i;
        num2[15-2] = num/100;                  //百位
        if(num > 99)
                num2[15-1] = num/10%10;
        else
                num2[15-1] = num/10;                //十位
        num2[15] = num%10;                        //个位
        LcdWriteCom(0x01);  //清屏
        LcdWriteCom(0x80);  //设置数据指针起点
        for(i=0;i<16;i++)
        {
                LcdWriteData(line1[i]);
        }
        LcdWriteCom(0x80+0x40);           //光标移动到第二行
        for(i=0;i<16;i++)
        {
                if(i < 13)
                        LcdWriteData(blank[i]);
                else
                        LcdWriteData(num1[num2[i]]);
        }

}

void LcdInit()                                                  //LCD初始化子程序
{
        LcdWriteCom(0x38);  //开显示
        LcdWriteCom(0x0c);  //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LcdWriteCom(0x06);  //写一个指针加1
        LcdWriteCom(0x01);  //清屏
        LcdWriteCom(0x80);  //设置数据指针起点
}

//传感器计数
void CgqCounter()
{
        if(cgq == 0)
        {
                delay_1ms(20);
                if(cgq == 0)
                {
                        while((!cgq));
                        count++;
                        LcdDisplay(count);
                }
        }

}

void Timer0_Init()
{
        TMOD |= 0x01;
        TH0 = 0xfc;
        TL0 = 0x18;
        EA = 1;
        ET0 = 1;
        TR0 = 0;
}

void main()
{
        Timer0_Init();
        LcdInit();
        LcdDisplay(count);
        while(1)
        {
                CgqCounter();
                if((count % 12 == 0) && (count >= 12) && (m != count))
                {
                        flag = 1;
                        TR0 = 1;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 = 0xfc;
        TL0 = 0x18;
        p++;
        if(flag == 1)
        {
                beep = !beep;
                if(p == 2000)
                {
                        TR0 = 0;
                        p = 0;
                        flag = 0;
                        m = count;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