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4056充电电路,只能冲到3.9V,无法充满的问题

楼主(2018-12-12):
这个充电电路还是有一个问题
无法将电池冲满。当冲到3.9V左右就无法冲满了。 大家一起讨论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A:
检查一些VCCIN电压,按照图示的接法,电压需要稳定在4.5V以上。

网友B:
这种芯片假的太多,每个芯片都有误差的,不信换另一个同型号芯片试一下保证终止电压不同

网友C:
其实电池已经是满的了,锂电池大部分电量都是集中在3.5-3.65之间的
这个IC是以电流来决定充电的,所以,你要把充电电流减小一点,电池的电压就可以充得高一点,你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