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远智睿MY-IMX6-EK200 L3035测试手册(1)

楼主(2018-12-12):
1 测试前的准备
1)请按照《Linux快速启动手册》中的“Linux快速启动” -> “连接设备”进行连接。
2)请按照《Linux快速启动手册》中的“Linux快速启动” -> “启动设备”进行启动。
2 测试项目
2.1网口测试
MY-I.MX6 评估板支持双网口(2个百兆网口)。
测试说明
· 1个以太网口位置底板正面“P4”,第2个以太网口位置底板正面“P5”。
· 系统启动后默认开启第1个以太网口,并且默认IP为192.168.3.104。
测试方法
1) 测试第1个以太网口
· 连接网线:用网络连接评估板“P4”与计算机网口
· 设置计算机IP:设置计算机网口IP为192.168.3.9
· eth0 配置IP:$ ifconfig eth0 192.168.3.104
· 执行测试命令:$ ping -I eth0 192.168.3.9 -c 2 -w 4
· 观察测试结果:系统会输出类似如下信息:
--- 192.168.3.9 ping statistics ---
2packets transmitted, 2 packets received, 0% packet loss
· 测试结果:“0% packet loss”表示测试通过
2) 测试第2个以太网口
· 连接网线:拔下第1个网口的网线接口插入到评估板“P5”,网线另一端保持与计算机网口相连。
· 设置计算机IP:设置计算机网口IP为192.168.3.9(如已经设置过可执行下一步骤)。
· 设置第2个网口IP:$ ifconfig eth1 192.168.3.18,设置后系统会输出第2个网口的工作状态信息,类似如下:
smsc95xx 2-1.1:1.0: eth1: link up, 100Mbps, full-duplex, lpa 0xCDE1
· 执行测试命令:$ ping -I eth1 192.168.3.9 -c 2 -w 4
· 观察测试结果:系统会输出类似如下信息:
--- 192.168.3.9 ping statistics ---
2packets transmitted, 2 packets received, 0% packet loss
· 测试结果:“0% packet loss”表示测试通过
附图说明:
  第1个红框为网口1的测试命令
  第2个红框为网口1的测试结果
  第3个红框为网口2的IP配置
  第4个红框为网口2的状态信息
  第5个红框为网口2的测试命令

2.2 USB测试测试说明
  MY-I.MX6 V2.5 评估板有2个USB HOST接口,位于底板正面“J8”。
测试方法
  1) 开始测试
  将USB设备插入底板USB接口,系统会输出类似如下信息:
usb *-*.*: new high speed USB device number * using fsl-ehci
……
  2) 测试结束
  将USB设备从底板拔出,系统会输出类似如下信息:
usb *-*.*: USB disconnect, device number *
附图
说明:
  图片上第1个红框为插入U盘时系统输出的信息;
  图片上第2个红框为拔出U盘时系统输出的信息;
  图片上第3个红框为插入USB鼠标时系统输出的信息;
  图片上第4个红框为拔出USB鼠标时系统输出的信息。
2.3 SD卡接口测试测试说明
  SD卡接口位于底板背面“J25”。
开始测试
  1) 往SD卡槽插入设备
  插入SD卡到底板SD卡接口。系统输出以下信息(见附图)即表示SD接口正常:
mmc*: new high speed SD card at address ****
mmcblk*: mmcx:xxxx SA**G *.**GiB
mmcblk*: p*
  2)从SD卡槽弹出设备
  再次住SD卡槽按下SD卡,底板会弹出SD卡。系统输出以下信息(见附图)表示SD卡接口弹出正常:
mmc*: card **** removed
  3) 结束测试
  SD卡弹出后拨出SD卡即结束测试。
附图 明远智睿MY-IMX6-EK200

2.4 音视频测试测试说明
这项测试是通过播放有声视频验证评估板的音频功能和视频功能。
测试方法
1)准备测试
连接音频输出设备到底板正面的音频座子,音频座子在底板正面“J20”,丝印名称是“HP”。
2)执行测试
使用gplay播放一个视频,示例命令如下:
$ gplay /app_test/arm.flv
上面这条命令会使用gplay播放命令中指定的文件。
3)测试结果
执行上面的测试命令后会在评估板显示屏上看到播放的视频,听到音频设备输出的声音。
附图
2.5 LED(GPIO)测试测试说明
  LED(GPIO)测试使用的CPU的管脚为“NANDF_CS0”,连接到底板上的“J4的4号管脚”,运行测试程序后GPIO会被测试程序控制输出高低电平。高低电平变化间隔为1秒。
  提示:LED(GPIO)测试需要使用到万用表,没有万用表的用户可以使用跳过进行下一项测试。
测试方法
  1)执行测试程序
  在终端下键入命令执行测试程序,示例如下:
  $ /app_test/led
  这时测试程序会控制GPIO输出高低电平,并且输出类似以下信息
Write=0
Write=1
……
  2)检测测试结果
  把万用表的地连接到开发板的地,万用表的另一条线连接到J4的4号管脚,会看到万用表的电压跳变。
  3)结束测试
  按计算机上的“Ctrl”+“C”可结束按键测试程序。
附图
2.6 按键测试测试说明
  MY-I.MX6底板有4个按键,其中3个为自定义功能按键(SW2:WAKE UP,SW3:V+,SW4:V-),以及1个复位按键(SW1:nRE)。测试程序key_test可以对3个功能按键进行测试。
测试方法
  1)执行测试程序
  在终端下键入命令执行测试程序,示例如下:
  $ /app_test/key_test
  2)进行交互测试
  分别按SW4、SW3、SW2,系统会输出相应的事件信息,如:
key*** Pressed
key*** Released
  其中“key*** Pressed”信息是在按键被按下的时候被输出,“key*** Released”信息是在按键被松开的时候被输出。
  3)结束测试
  按计算机上的“Ctrl”+“C”可结束按键测试程序。
注:按下SW1(系统会复位重启)。
附图 明远智睿MY-IMX6-EK200

【下章节为明远智睿MY-IMX6-EK200 L3035测试手册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