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 UART1 DMA不定长收发源码

楼主(2018-12-12):
在使用STM32F103做串口收发时,如果采用中断方式可能会丢包,但是采用DMA方式就可以避免这种问题,案例就是用DMA方式传输数据
DMA是一种不使用CPU而将数据从一片地址空间复制到另一片地址空间的总线,这样就减少了CPU的负担,使其能够更加专注于数据运算。
为了能够减少CPU的负担,DMA应该采取中断方式而非查询模式。
但是非常不幸的是,STM32F103只为DMA提供了三种中断:半步中断、完成中断和错误中断。
如果UART接收的是定帧长的数据,则可以开启DMA半步中断,并且目标地址长度为帧长两倍。这样每接收完一帧进一次中断,进行某些操作,是很理想的。
然而当遇到如同GPS一样不定帧长的数据时,如果仍用半步中断则难以确定目标地址的长度。
所以需要放弃使用DMA的中断,转而使用的是另一种比较特别的中断:UART空闲中断。
先来介绍一下UART空闲中断。
UART常用的接收中断响应有:接收数据 就绪可读中断RXNE(这是最常用的)、数据溢出中断(ORE)、奇偶校验错中断(PE)和空闲中断(IDLE)。
空闲中断是指当总线检测到一帧发完后, 总线空闲则会将此位置一,如果USART_CR1中的IDLEIE为’1’,则产生中断。
空闲中断有两个比较有意思的特点:
1、清零方式:软件清零,先读USART_SR,然后读USART_DR
2、直到RXNE被置一后IDLE才能被重读置一,即IDLE被置一并软件清零后,只有之后再次接收到数据,IDLE才能被置一。
   这样就防止了总线长时间空闲而多次引发空闲中断。

/* Includes ------------------------------------------------------------------*/
#include "main.h"
#include "stm32f1xx_hal.h"
#include "dma.h"
#include "tim.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gpio.h"

/* USER CODE BEGIN Includes */
#include "stdarg.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lib.h>
#ifdef __GNUC__

  /* With GCC/RAISONANCE, small printf (option LD Linker->Libraries->Small printf
set to 'Yes') calls __io_putchar() */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__io_putchar(int ch)
#else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fputc(int ch, FILE *f)
#endif /* __GNUC__ */
/* USER CODE END Includes */

/* Private variables ---------------------------------------------------------*/

/* USER CODE BEGIN PV */
extern UART_HandleTypeDef huart1;
extern DMA_HandleTypeDef hdma_usart1_rx;
extern DMA_HandleTypeDef hdma_usart1_tx;
/* Private variables ---------------------------------------------------------*/
#define BUFFER_SIZE 100
uint8_t rx_len=0;  //接收一帧数据的长度
uint8_t recv_end_flag=0;   //一帧数据接收完成标志
uint8_t rx_buffer[BUFFER_SIZE]={"123"};  //接收数据缓存
uint8_t tx_buffer[BUFFER_SIZE];
/* USER CODE END PV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USER CODE BEGIN PFP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 USER CODE END PFP */

/* USER CODE BEGIN 0 */

/* USER CODE END 0 */

/**
  * @brief  The application entry point.
  *
  * @retval None
  */
int main(void)
{
  /* USER CODE BEGIN 1 */
  /* USER CODE END 1 */

  /* MCU Configuration----------------------------------------------------------*/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HAL_Init();

  /* USER CODE BEGIN Init */

  /* USER CODE END Init */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SystemClock_Config();

  /* USER CODE BEGIN SysInit */

  /* USER CODE END SysInit */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MX_DMA_Init();
  MX_TIM2_Init();
  MX_USART1_UART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printf("tst uart DMA begin\r\n");
  //__HAL_UART_ENABLE_IT(&huart1, UART_IT_RXNE);
        __HAL_UART_ENABLE_IT(&huart1, UART_IT_IDLE);                         //使能IDLE中断
        HAL_UART_Receive_DMA(&huart1,rx_buffer,BUFFER_SIZE);//启动DMA接收
  /* USER CODE END 2 */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HAL_GPIO_WritePin(Tst_Pin_GPIO_Port, Tst_Pin_Pin, GPIO_PIN_RESET);

                if(recv_end_flag ==1)
                {
                        HAL_UART_Transmit(&huart1,rx_buffer, rx_len,200);//接收数据打印出来
                        rx_len=0;
                        recv_end_flag=0;
                        //memset(rx_buffer,0x00,BUFFER_SIZE);
                        HAL_UART_Receive_DMA(&huart1,rx_buffer,BUFFER_SIZE);                //重启DMA接收
                }
                HAL_GPIO_WritePin(Tst_Pin_GPIO_Port, Tst_Pin_Pin, GPIO_PIN_SET);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 USER CODE END 3 */

        }
}

/**
  * @brief System Clock Configuration
  * @retval None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Initializes the CPU, AHB and APB busses clocks
    */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SI;
  RCC_OscInitStruct.HSIState = RCC_HSI_ON;
  RCC_OscInitStruct.HSICalibrationValue = 16;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NONE;
  if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 HAL_OK)
  {
    _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Initializes the CPU, AHB and APB busses clocks
    */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HCLK|RCC_CLOCKTYPE_SYSCLK
                              |RCC_CLOCKTYPE_PCLK1|RCC_CLOCKTYPE_PCLK2;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HSI;
  RCC_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1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2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if (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0) != HAL_OK)
  {
    _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HAL_RCC_MCOConfig(RCC_MCO, RCC_MCO1SOURCE_SYSCLK, RCC_MCODIV_1);

    /**Configure the Systick interrupt time
    */
  HAL_SYSTICK_Config(HAL_RCC_GetHCLKFreq()/1000);

    /**Configure the Systick
    */
  HAL_SYSTICK_CLKSourceConfig(SYSTICK_CLKSOURCE_HCLK);

  /* SysTick_IRQn interrupt configuration */
  HAL_NVIC_SetPriority(SysTick_IRQn, 0, 0);
}

/* USER CODE BEGIN 4 */
void UART_IDLE_Callback(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
        uint16_t i = 0;
  if((__HAL_UART_GET_FLAG(huart,UART_FLAG_IDLE) != RESET))
  {
                if(huart->Instance == USART1)
                {
                        __HAL_UART_CLEAR_IDLEFLAG(huart);
                        i = huart->Instance->SR;
                        i = huart->Instance->DR;
                        i = hdma_usart1_rx.Instance->CNDTR;         //读取DMA剩余传输数量
                        HAL_UART_DMAStop(huart);

                        /* 此处处理数据,主要是拷贝和置位标志位 */
                        if((recv_end_flag == 0)&&(i!=BUFFER_SIZE))
                        {
                                rx_len = BUFFER_SIZE - i;
                                //memcpy(tx_buffer,rx_buffer,rx_len);
                                recv_end_flag = 1;
                        }
                        else
                        {
                                /* 清空缓存,重新接收 */
                                //memset(rx_buffer,0x00,BUFFER_SIZE);
                                HAL_UART_Receive_DMA(huart,(uint8_t *)&rx_buffer,BUFFER_SIZE);
                        }
                }
  }

}
/* USER CODE END 4 */

/**
  * @brief  This function is executed in case of error occurrence.
  * @param  file: The file name as string.
  * @param  line: The line in file as a number.
  * @retval None
  */
void _Error_Handler(char *file, int line)
{
  /* USER CODE BEGIN Error_Handler_Debug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HAL error return state */
  while(1)
  {
  }
  /* USER CODE END Error_Handler_Debug */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retval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 USER CODE BEGIN 6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USER CODE END 6 */
}
#endif /* USE_FULL_ASSERT */

/**
  * @}
  */

/**
  * @}
  */

/************************ (C) COPYRIGHT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