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1947芯片休眠状态下超低功耗设置问题

楼主(2018-12-12):
上面是我的休眠之前的配置,电流保持在123.3uA,一直降不下来。

引脚啊什么的也拉低了,关闭了ADC,比较器,定时器。不知道还有什么没有考虑到,卡在这里很久了。求大神指教。。。

网友A:
这个型号的我没有用过
你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外围元件的问题,除了晶振,什么都不要接,上电休眠,再看一下电流,如果是大了,那就是你还没有设定好,电流小了,那就是外围元件的问题,你可以把电路上传看一下
有的引脚是不能拉低的,如果你是设定为数据输入的话,它内部是有一个弱上拉的,如果你设定了上拉电阻,然后拉低的话,它的电流就是那上拉电流,如果有运放,你重点看一下运放,运放耗电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