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分三极管放大倍数与电压增益

楼主:
许多初学者在学习三极管这一章的时候非常容易把三极管放大倍数与电压增益混淆,今天就带着大家区分一下,希望能够对初学者有所帮助,如果有不对的地方,请大家多多指教。

首先我们得知道三极管是电流驱动的,通过小的交流来驱动大的静态直流,Ic=βIb这个β才是三极管放大倍数,并且三极管的放大倍数是三极管本身特性所决定,电压增益Au=U0/Ui,为输入电压与输出电压之比。当大家在使用某种型号的三极管的时候,可以去看他的参数手册,已经将他的放大倍数列出来了,例如S8050

如图可知S8050的放大倍数最小值为85,最大值为300,这个直流电流增益就是三极管放大倍数,是在静态下(即无输入的情况下)的,而电压增益是有输入的情况下,二者不是一样的,不可以等价。具体如何设计这个放大倍数大家可以百度一下

网友A(2018-12-12):
说错了一点,这个放大倍数是无法进行设计的,在你使用某个三极管时,其放大倍数是固定的,我们只能设计其静态工作点。

网友B(2021-06-08):
那我知道怎么设置静态工作点了,给一个交流电压输入信号,怎么知道输出电压是多少

网友C(2021-12-18):
电压增益是整体电路参数,包括负反馈作用,而三极管放大系数是单个元件参数

网友D(2024-03-20):
一切现存有源器件的输出参数都是 流量,所以,本身没有 电压增益 这回事。

网友D(2025-10-15):
电路与元件里头的电子不会自己动起来,所以我才说,控制者永远是电动势,一切有源器件都是跨导器件,
电压增益,是跨导乘以转阻,也可以说是  电源电压跟讯号电压之比,跨导是有源器件自身的能力,转阻则建基于电路的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