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循迹+蓝牙小车制作(附源码)

楼主(2018-12-12):
在做小车之前,首先应该明确需要的器件,其次划分功能模块,一个模块一个模块的来,在完成一个模块之后添加另一个能保证最终小车的稳定功能实现。有两种思路:一,以实现功能为主,不考虑后期要加什么东西,实现以后再做优化。二,先将项目整体需要做的东西全部过一遍,再一步步做出成品。我是第一种,在搭建的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问题,如:我把电机弄好以后,咦,驱动放哪?我把驱动固定在板上以后,呀,洞洞板这面有可能使驱动引脚导电,等各种问题。所以具体采用哪种思路还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看。功能模块

从一个流水灯开始,依次加入电机、PWM、红外、蓝牙,完成最终调试。

实物图

代码需要注意的问题:电机与驱动的接线及代码中GPIO口的初始化要能对应上,具体怎么接具体测试。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ed.h"
#include "key.h"
#include "motor.h"
#include "detector.h"
#include "usart2.h"
#include "hc05.h"
#include "string.h"
void xunji(void);
int main(void)
{
        u8 sendbuf[20];
        u8 reclen=0;

        Stm32_Clock_Init(9);
        delay_init(72);

        LED_Init();
        KEY_Init();
        PWM_Init(899,0);//pwm频率=72000/(899+1)=80Khz ??why先不管
        detectorInit();

        uart_init(72,9600);         //串口1初始化为9600
        HC05_Init();        //初始化ATK-HC05模块

        while(1){

                if(USART2_RX_STA&0X8000)                        //接收到一次数据了
                {
                         reclen=USART2_RX_STA&0X7FFF;        //得到数据长度
                          USART2_RX_BUF[reclen]=0;                 //加入结束符

                        if(strcmp((const char*)USART2_RX_BUF,"X")==0){
                                xunji();
                        }
                        if(strcmp((const char*)USART2_RX_BUF,"F")==0)
                        {        LED1=~LED1;
                                carStraight(450,899);

                        }
                        if(strcmp((const char*)USART2_RX_BUF,"B")==0)
                        {        LED1=~LED1;
                                carBack(500,899);
                        }
                        if(strcmp((const char*)USART2_RX_BUF,"L")==0)
                        {
                                LED1=~LED1;        //打开LED1
                                carLeft(300,899);
                        }
                        if(strcmp((const char*)USART2_RX_BUF,"R")==0)
                        {        LED1=~LED1;
                                carRight(400,300);
                        }
                        if(strcmp((const char*)USART2_RX_BUF,"S")==0)
                        {        LED1=~LED1;
                                carStop();
                        }
                         USART2_RX_STA=0;
                }
        }
}
/*循迹代码
*/
void xunji(){

        u8 sendbuf[20];
        u8 reclen=0;
        while(1){

                if(USART2_RX_STA&0X8000)                        //接收到一次数据了
                        {
                                reclen=USART2_RX_STA&0X7FFF;        //得到数据长度
                                USART2_RX_BUF[reclen]=0;                 //加入结束符

                                if(strcmp((const char*)USART2_RX_BUF,"O")==0){
                                        //xunji();
                                        break;
                                }
                                USART2_RX_STA=0;
                }
                //如果左边检测到黑线
                //有黑线是高电平
                if(LEFT_DETECTOR == 1 && RIGHT_DETECTOR == 0){
                        carLeft(100,899);
                        delay_ms(500);
                        //右边检测到黑线
                }else if(RIGHT_DETECTOR == 1 && LEFT_DETECTOR == 0){
                        carRight(600,300);
                        delay_ms(500);
                }else{
                        carStraight(400,600);
                }
        }
}

网友A:
这个可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