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用单片机矩阵键盘控制led点阵显示数字(每个按键控制一个数字),写了一点就是...

楼主:
#include<reg52.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定义要使用的IO口--//
#define READPORTS P1
#define GPIO_KEY P2
#define COMMONPORTS P0

u8 KeyValue;

void delay(u16 i){
    while(i--);
}

void KeyDown(void){
    char a=0;
    GPIO_KEY=0x0f;
    if(GPIO_KEY!=0x0f){
        delay(1000);
        if(GPIO_KEY!=0x0f){
            GPIO_KEY=0X0F;
            switch(GPIO_KEY){
                case(0X07): KeyValue=0;break;
                case(0X0b): KeyValue=1;break;
                case(0X0d): KeyValue=2;break;
                case(0X0e): KeyValue=3;break;
            }
            GPIO_KEY=0XF0;
            switch(GPIO_KEY){
                    case(0X70): KeyValue=KeyValue;break;
                    case(0Xb0): KeyValue=KeyValue+4;break;
                    case(0Xd0): KeyValue=KeyValue+8;break;
                    case(0Xe0): KeyValue=KeyValue+12;break;
            }
            while((a<50)&&(GPIO_KEY!=0xf0)){
                delay(1000);
                a++;
            }
        }
    }
}

//--列选通控制--//
unsigned char code TAB[8] = {0x7f,0xbf,0xdf,0xef,0xf7,0xfb,0xfd,0xfe};

//--点阵字码--//
unsigned char code CHARCODE[16][8] = {

{0x00,0x00,0x3e,0x41,0x41,0x41,0x3e,0x00}, //0

{0x00,0x00,0x00,0x00,0x21,0x7f,0x01,0x00}, //1

{0x00,0x00,0x27,0x45,0x45,0x45,0x39,0x00}, //2

{0x00,0x00,0x22,0x49,0x49,0x49,0x36,0x00}, //3

{0x00,0x00,0x0c,0x14,0x24,0x7f,0x04,0x00}, //4

{0x00,0x00,0x72,0x51,0x51,0x51,0x4e,0x00}, //5

{0x00,0x00,0x3e,0x49,0x49,0x49,0x26,0x00}, //6

{0x00,0x00,0x40,0x40,0x40,0x4f,0x70,0x00}, //7

{0x00,0x00,0x36,0x49,0x49,0x49,0x36,0x00}, //8

{0x00,0x00,0x32,0x49,0x49,0x49,0x3e,0x00}, //9

{0x00,0x00,0x7F,0x48,0x48,0x30,0x00,0x00}, //P

{0x00,0x00,0x7F,0x48,0x4C,0x73,0x00,0x00}, //R

{0x00,0x00,0x7F,0x49,0x49,0x49,0x00,0x00}, //E

{0x00,0x00,0x3E,0x41,0x41,0x62,0x00,0x00}, //C

{0x00,0x00,0x7F,0x08,0x08,0x7F,0x00,0x00}, //H

{0x00,0x00,0x00,0xFF,0xFF,0x00,0x00,0x00}, //I

};

void main(){
    unsigned char tab, j;
    unsigned int  i;//无符号整数
    while(1){
        for(i= 0; i<5000; i++ ){//两个字之间的扫描间隔时间
            for(tab=0;tab<8;tab++){
                KeyDown();
                READPORTS=0xFF;//消隐
                COMMONPORTS=CHARCODE[KeyValue][tab];//输出字码
                READPORTS=TAB[tab];
            }
        }
        j++;
        if(j == 16){
            j = 0;
        }
    }
}

网友A(2018-12-12):
哪位大神帮我看看

网友B:
1 程序是否和硬件不配套。
2 查硬件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C:
你大概没有搞清楚你的板子的点阵电路吧!
你的这个板子上,8*8点阵,是这样连接的:

你的程序中,一点届没有看到控制595的程序,点阵当然是不会亮的了。
给你一个示例程序,点阵显示一些数字字符: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sbit SRCLK=P3^6;
sbit RCLK=P3^5;
sbit SER=P3^4;

//--定义要使用的IO口--//
#define COMMONPORTS                P0

//--列选通控制--//
unsigned char code TAB[8]  = {0x7f,0xbf,0xdf,0xef,0xf7,0xfb,0xfd,0xfe};

//--点阵字码--//
unsigned char code CHARCODE[18][8]=
{

{0x00,0x00,0x3e,0x41,0x41,0x41,0x3e,0x00}, //0

{0x00,0x00,0x00,0x00,0x21,0x7f,0x01,0x00}, //1

{0x00,0x00,0x27,0x45,0x45,0x45,0x39,0x00}, //2

{0x00,0x00,0x22,0x49,0x49,0x49,0x36,0x00}, //3

{0x00,0x00,0x0c,0x14,0x24,0x7f,0x04,0x00}, //4

{0x00,0x00,0x72,0x51,0x51,0x51,0x4e,0x00}, //5

{0x00,0x00,0x3e,0x49,0x49,0x49,0x26,0x00}, //6

{0x00,0x00,0x40,0x40,0x40,0x4f,0x70,0x00}, //7

{0x00,0x00,0x36,0x49,0x49,0x49,0x36,0x00}, //8

{0x00,0x00,0x32,0x49,0x49,0x49,0x3e,0x00}, //9

{0x00,0x00,0x7F,0x48,0x48,0x30,0x00,0x00}, //P

{0x00,0x00,0x7F,0x48,0x4C,0x73,0x00,0x00}, //R

{0x00,0x00,0x7F,0x49,0x49,0x49,0x00,0x00}, //E

{0x00,0x00,0x3E,0x41,0x41,0x62,0x00,0x00}, //C

{0x00,0x00,0x7F,0x08,0x08,0x7F,0x00,0x00}, //H

{0x00,0x00,0x00,0xFF,0xFF,0x00,0x00,0x00}, //I

{0x00,0x7F,0x10,0x08,0x04,0x7F,0x00,0x00}, //N

{0x7C,0x48,0x48,0xFF,0x48,0x48,0x7C,0x00}  //中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ime)
{
  unsigned int i,j;
  for(i=0;i<time;i++)
    for(j=0;j<121;j++);
}

/*******************************************************************************
* 函数名         : Hc595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
* 函数功能                   : 想74H595发送一个字节的数据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Hc595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a;
        SRCLK=0;
        RCLK=0;
        for(a=0;a<8;a++)
        {
                SER=dat>>7;
                dat<<=1;

                SRCLK=1;
                _nop_();
                _nop_();
                SRCLK=0;
        }

        RCLK=1;
        _nop_();
        _nop_();
        RCLK=0;
}
/*******************************************************************************
* 函数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tab, j;
        unsigned int  i;

        while(1)
        {
                for(i= 0; i<50; i++ )   //两个字之间的扫描间隔时间
                {
                        for(tab=0;tab<8;tab++)
                        {

                                Hc595SendByte(0x00);                             //消隐
                                COMMONPORTS        = TAB[tab];                                 //输出字码
                                Hc595SendByte(CHARCODE[j][tab]);
                                delay(2);
                        }

                }
                j++;
                if(j == 18)
                {
                        j = 0;
                }
        }
}

另外还要提醒你,一定要将标有JOE的跳线冒接到GND那边才行哦。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大概没有搞清楚你的板子的点阵电路吧!
你的这个板子上,8*8点阵,是这样连接的:

好的,我试试,谢谢老哥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大概没有搞清楚你的板子的点阵电路吧!
你的这个板子上,8*8点阵,是这样连接的:

大神怎么把矩阵键盘控制加进去?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大神怎么把矩阵键盘控制加进去?

设置一个按键标志位,利用中断函数来扫描这个标志位(举例:1ms进入一次中断,一旦连续4次检测到0,就更新对应的按键值)。然后在main函数里面用if(标志位)来判断就可以了;加一下自己的代码:
        while(1)
        {
                for (i=0; i<4; i++)
                {
                        if (backup [i] != KeySta [i])
                        {
                                if(backup [i] != 0)
                                {
                                        if(KeySta[0]==0)
                                        {
                                                TR1 = 0;                        //进入第一个程序时,关闭定时器1
                                                ENLED = 0;
                                                ADDR3 = 1;
                                                ADDR2 = 0;
                                                ADDR1 = 0;
                                                ADDR0 = 0;

                                                if (KeySta[0]==0)
                                                {
                                                        P0 = LedChar[cnt];
                                                        cnt++;
                                                        if(cnt >= 10)
                                                        cnt = 0;
                                                }
                                        }

然后是中断里面的:
void InterruptTimer0 () interrupt 1
{
        unsigned char i = 0;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Buf[4]={
                0xFF,0xFF,0xFF,0xFF
        };

        TH0 = 0xFC;
        TL0 = 0x67;

        KeyBuf [0] = (KeyBuf[0]<<1)|KEY_IN_1;
        KeyBuf [1] = (KeyBuf[1]<<1)|KEY_IN_2;
        KeyBuf [2] = (KeyBuf[2]<<1)|KEY_IN_3;
        KeyBuf [3] = (KeyBuf[3]<<1)|KEY_IN_4;

        for (i=0; i<4; i++)
        {
                if ((KeyBuf[i]&0x0F) == 0x00)
                {
                        KeySta[i] = 0;
                }
                 else if ((KeyBuf[i]&0x0F) == 0x0F)
                {
                        KeySta[i] = 1;
                }
        }
}

网友E:
哈哈,拿着程序照搬是不对的,要根据程序是否和硬件配套不?跟硬件不配套你弄的代码再好也等于0。

网友F(2019-04-16):
引用 网友A:
大神怎么把矩阵键盘控制加进去?

楼主你做出来了吗,我也想做和你一样的加矩阵键盘的

网友G(2019-06-05):
引用 网友C:
你大概没有搞清楚你的板子的点阵电路吧!
你的这个板子上,8*8点阵,是这样连接的:

那请问下 就是完全的  每个矩阵按键控制不同的点阵数字或者图案怎么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