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C语言程序中多个if语句如何简化写法

楼主(2018-12-12):
在程序中,当有多个数据要判断,如何才能编得高效?
例如
    if(d>5&&d<7)
      {
        F=d*5;
      }

        if(d>7&&d<9)
      {
        F=d*6;
      }
     ..........
    if(d>10&&d<12)
      {
        F=d*8;
      }
    if(d>12&&d<15)
      {
        F=d*9;
      }

.......
这样如何才能写得高效呢?请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A:
d>5&&d<7   那不就是6吗

网友B:
可以用switch语句

楼主:
5和7之间为随机数字段。所以才问下是否能简化写法。

楼主:
switch(????这里该如何定义呢?)

网友C:
如果d为浮点数的话,那也没什么办法了,下面这么写可能会少一些判断
   if(d>5)
      if(d<7)
      {
        F=d*5;
      }

      else  if(d<9)
      {
        F=d*6;
      }
     ..........
    else if(d<12)
      {
        F=d*8;
      }
    else if(d<15)
      {
        F=d*9;
      }

网友D:
switch(d)
{
      case 6:F=d*8;break;

}

网友D:
swhich啊,像13,14,这样的不要用break,就行了,要么就if else if

网友E:
应该这样写
if ( ...)
{
}
else if (...)
{
}
.
.
.
else if (...)
{
}
else
{
}
这样的结构只要前面的符合条件了,那么下面的就不判断了,比你用多个if()效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这样写
if ( ...)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