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C1543+TLC5615+51单片机实现可调亮度LED(仿真+程序)

楼主:
内有5615 和1543模块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include "inif.h"
#include <at89x52.h>
#include <absacc.h>
#include "LCD1602.H"

unsigned char data ad_result[16]={0};
unsigned char data dianliu_result[5]={0};
unsigned char bbb[] = {"CheckAD(TLC1543)" } ;//用于第二行的输出
float jizhun_AD=2.5;                    //AD的基准电压
unsigned int read1543(unsigned char chn1) ;

void da5615(unsigned int *p) ;          //5615

/*******************************************DAC***************************************************/
float zh (float k)//浮点型!接收受小数的转换。
{
  float DA;
  DA=k*1024/5;        //2.5v参考电压!
  return DA;
}

void DA_Conver(unsigned int DAValue)
{
      unsigned char i;
      DAValue <<= 6;        //原先是16位long数据:00000000+10位数据,<<6位后为(0000+10位数据+00)
      CS_DA =   0;
      SPI_CLK = 0;                             //   在以下12个时钟周期内,每当在上升沿的
                                          //   数据被锁存,形成DA输出。
      for(i = 0; i < 12; i++)
      {
          SPI_DATA = (bit)(DAValue & 0x8000);   // 取出最高位---bit转换---强制单位bit转换,非零为1,0为0
          SPI_CLK = 1;
          DAValue <<= 1;
          SPI_CLK = 0;
      }

      CS_DA = 1;
      SPI_CLK = 0;
}

int keyscan(){
        PORT_C = 0x00;
        PORT_A = 0x0F;
        delay(100);

        if( PORT_C&0x0F <= 0x03 ){
                delay(500);
                if( PORT_C&0x0F <= 0x03 ){
                        return 1; //S1-S8按键按下就减
                }
        }

        if( PORT_C&0x0F >= 0x04){
                delay(500);
                if( PORT_C&0x0F >= 0x04){
                        return -1; //S9-S16按键按下就加
                }
        }

        return 0;
}

/************************************************************
函数描述:主函数
输入:
输出:
参数:
**************************************************************/
void main()
{
                int move = 0;
          unsigned int ad1 ;
          long DAValue = 0 ;
                unsigned int AD_ad=0,dianliu=0;
                float AD_Data=0.0,scale = 10*5/1024;
                PORT=0x03;                //定义A B 为输出口   C口输入
                lcd1602init();
                lcd_clear();

                while(1)
                {

                  //AD_ad = read1543(1);                   //通道号
                        ad1 = read1543(1) / 2 ;

            //AD_Data = ((float)AD_ad)*jizhun_AD/1024+0.0005;           //0.0005 为修正量
                //        AD_Data = ((float)AD_ad)*jizhun_AD/1023 ;
                        AD_Data = ((float)ad1)*5/1024;
                        AD_ad = AD_Data*1000;                                      // 0.000000        分解数据的时候先把小数变成整数    然后按照整数的方法分解数据4

                        //求电流 单位mA
                  dianliu = AD_Data/100*10000; //集电极电流等于电压除以100欧
                        dianliu_result[4] = (dianliu%10)+'0';
                        dianliu_result[1] = '.';           // 小数点
                        dianliu_result[3] = ((dianliu/10)%10)+'0';
                        dianliu_result[2] = ((dianliu/100)%10)+'0';
                        dianliu_result[0] = (dianliu/1000)+'0';

                        ad_result[4] = (AD_ad%10)+'0';
                        ad_result[3] = ((AD_ad/10)%10)+'0';
                        ad_result[2] = ((AD_ad/100)%10)+'0';
                        ad_result[1] = '.';                  // 小数点
                        ad_result[0] = (AD_ad/1000)+'0';

                        lcd_string(ad_result,1);       //在第一行输出AD转换的结果
                        wri(0x80 + 6 ) ;    //写地址
                        wrd('V') ;          //写数据

                        lcd_string(dianliu_result,2);       //在第二行输出电流
                        wri(0xc0 + 6 ) ;
                        wrd('m') ;
                        wri(0xc0 + 7 ) ;
                        wrd('A') ;

                        move = keyscan;
                        ad1 += scale * move;
……………………

网友A(2019-06-23):
这是Proteus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