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检测红外led的频率怎么实现?

楼主(2018-12-13):
各位大佬,如果一个红外led发出的是850nm的红外光,现在我自己设计了一个电路,红外接收二极管检测到led的时候,电压升高。但是led本身有频率的,并且频率在120到480之间,所以这个时候我需要检测出这个频率,请问一下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网友A:
通过红外接收二极管,把红外光信号变为电信号,下来就是测电信号频率,用定时长数脉冲就可以测频率。

楼主:
你好,我现在做了一个外接电路,现在是检测到光返回高电平,没有检测到返回到低电平,我用外部中断检测到他变了多少次,设置一个标志位,加一,这样你看行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现在做了一个外接电路,现在是检测到光返回高电平,没有检测到返回到低电平,我用外部中断检测到他 ...

只要硬件调正常了,在定长时间,数出变化的次数,经过计算就可测出频率,你的办法可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