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读写SD卡数据为什么发生变异(左移一位)附源码+图

楼主(2018-12-13):
    本人想对SD卡进行简单读写操作,就对一个扇区写入数据,然后读出来。可是却碰到一个奇怪的问题,本人以SPI方式读写SD卡,在复位,初始化等过程都正常,但在对一个扇区写入数据时,在写入扇区写命令并得到SD卡正确的0回应后,随后写入的数据都发生变化,所有数据都左移一位,相当于所有数据都乘2。读数据倒正常。为了验正本人的SPI读写函数正确,特地在SD卡读写前先进行对SPI存储芯片25AA010A的读写测试,证明可以对25AA010A芯片正常写入16字节数据,也能正常读出数据。但对SD卡却出现奇怪现象,请高手指点问题出在哪。

这是本人的原理图:
这是终端显示情况:

SPI存储芯片写入内存图:

SPI终端监视图:

以下是程序:
#include<reg52.h>
sbit SD_SCL=P3^5;
sbit SD_SI=P3^6;
sbit SD_SO=P3^7;
sbit SD_CS=P3^4;

#define DELAY_TIME 100
#define TryNum 127

#define INIT_CMD0_ERROR 0x01
#define INIT_CMD1_ERROR 0x02
#define WRITE_BLOCK_ERROR 0x03
#define READ_BLOCK_ERROR 0x04

unsigned char waitnum;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delay(int i)
{int x;
for(x=0;x<i;x++);
}
//==============================================================
unsigned char bdata _dat;
sbit _dat7=_dat^7;
sbit _dat6=_dat^6;
sbit _dat5=_dat^5;
sbit _dat4=_dat^4;
sbit _dat3=_dat^3;
sbit _dat2=_dat^2;
sbit _dat1=_dat^1;
sbit _dat0=_dat^0;

void SD_spi_write(unsigned char x)
{_dat=x;
SD_SI=_dat7;
SD_SCL=0;
delay(waitnum);
SD_SCL=1;
delay(waitnum);

SD_SI=_dat6;
SD_SCL=0;
delay(waitnum);
SD_SCL=1;
delay(waitnum);

SD_SI=_dat5;
SD_SCL=0;
delay(waitnum);
SD_SCL=1;
delay(waitnum);

SD_SI=_dat4;
SD_SCL=0;
delay(waitnum);
SD_SCL=1;
delay(waitnum);

SD_SI=_dat3;
SD_SCL=0;
delay(waitnum);
SD_SCL=1;
delay(waitnum);

SD_SI=_dat2;
SD_SCL=0;
delay(waitnum);
SD_SCL=1;
delay(waitnum);

SD_SI=_dat1;
SD_SCL=0;
delay(waitnum);
SD_SCL=1;
delay(waitnum);

SD_SI=_dat0;
SD_SCL=0;
delay(waitnum);
SD_SCL=1;
delay(waitnum);
}
unsigned char SD_spi_read()
{SD_SO=1;
SD_SCL=1;
delay(waitnum);
SD_SCL=0;
delay(waitnum);
_dat7=SD_SO;

SD_SCL=1;
delay(waitnum);
SD_SCL=0;
delay(waitnum);
_dat6=SD_SO;

SD_SCL=1;
delay(waitnum);
SD_SCL=0;
delay(waitnum);
_dat5=SD_SO;
SD_SCL=1;
delay(waitnum);
SD_SCL=0;
delay(waitnum);
_dat4=SD_SO;

SD_SCL=1;
delay(waitnum);
SD_SCL=0;
delay(waitnum);
_dat3=SD_SO;
SD_SCL=1;
delay(waitnum);
SD_SCL=0;
delay(waitnum);
_dat2=SD_SO;

SD_SCL=1;
delay(waitnum);
SD_SCL=0;
delay(waitnum);
_dat1=SD_SO;

SD_SCL=1;
delay(waitnum);
SD_SCL=0;
delay(waitnum);
_dat0=SD_SO;

return _dat;
}

//##########################################################
char Rec_C;
void SerInit()
{SCON=0x50;
  TMOD=0x22;
  TH1=0xfd;
  TL1=0xfd;
  EA=1;
  ES=1;
  ET1=0;
  TR1=1;
}
void Serp()interrupt 4
{if(RI==1)
   {Rec_C=SBUF;
    RI=0;
    }
}
void SendC(uchar ci)
{SBUF=ci;
while(TI==0);
TI==0;
}
void Sendstr(uchar *cp)
{int i=0;
while(cp[ i]!=0)[ i]
  {delay(50);
   SendC(cp[ i]);[ i]
   delay(50);
   i++;
   }
}
//##########################################################
void SPI_Write_Addstr(int add,int num,char *cp)
{int i;
SD_CS=0;
SD_spi_write(6);
SD_CS=1;delay(8);
SD_CS=0;
SD_spi_write(2);
SD_spi_write(add);
for(i=0;i<num;i++)
   {SD_spi_write(cp[ i]);[ i]
    SendC(cp[ i]);[ i]
        }
SD_CS=1;
}
//-----------------------------------------------------------
void SPI_Read_Addstr(int add,int len)
{int i;
SD_CS=0;
SD_spi_write(3);
SD_spi_write(add);
for(i=0;i<len;i++)
    SendC(SD_spi_read());
SD_CS=1;
}
//###########################################################
unsigned char SD_Write_Cmd(unsigned char *pcmd)
{unsigned char temp,time=0;
SD_CS=1;
SD_spi_write(0xff);
SD_CS=0;
SD_spi_write(pcmd[0]);
SD_spi_write(pcmd[1]);
SD_spi_write(pcmd[2]);
SD_spi_write(pcmd[3]);
SD_spi_write(pcmd[4]);
SD_spi_write(pcmd[5]);
do{temp=SD_spi_read();
    time++;
        }while((temp==0xff)&&(time<TryNum));
return temp;
}
//================================================================
unsigned char SD_Reset()
{unsigned char i,time,temp;
unsigned char pcmd[]={0x40,0,0,0,0,0x95};
SD_CS=1;
for(i=0;i<0x0f;i++)
  {SD_spi_write(0xff);
   }
SD_CS=0;
time=0;
do{temp=SD_Write_Cmd(pcmd);
    time++;
        if(time==TryNum){SD_CS=1;return(INIT_CMD0_ERROR);}
    }while(temp!=0x01);
  SD_CS=1;
  SD_spi_write(0xff);
  return 0;
}
//==================================================================
unsigned char SD_Init()
{unsigned char time,temp;
unsigned char pcmd[]={0x41,0,0,0x02,0,0xff};
SD_CS=0;
time=0;
do{temp=SD_Write_Cmd(pcmd);
    time++;
        if(time==TryNum){SD_CS=1;return(INIT_CMD1_ERROR);}
        }while(temp!=0);
SD_CS=1;
SD_spi_write(0xff);
return 0;
}
//==================================================================
unsigned char SD_Write_Sector(unsigned long addr)
{unsigned char temp,time;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char pcmd[]={0x58,0,0,0,0,0xff};
waitnum=1;
addr<<=9;
pcmd[1]=((addr&0xff000000)>>24);
pcmd[2]=((addr&0x00ff0000)>>16);
pcmd[3]=((addr&0x0000ff00)>>8);
SD_CS=0;
time=0;
do{temp=SD_Write_Cmd(pcmd);
    time++;
        if(time==TryNum){SD_CS=1;return temp;}
        }while(temp!=0);//偿试写入命令并获取反应不超过127次
for(i=0;i<100;i++)SD_spi_read();
SD_spi_write(0xff);//此句本来应写入标志字0xfe;因写入数据会左移一位,所以写入0xff,左移1位后正好是0xfe;勉强完成写入扇区操作。
for(i=0;i<512;i++)//写入512个#
   {SD_spi_write(0x23);
    if(i%32==0)Sendstr("\r");
        SendC(0x23);
        }
SD_spi_write(0xff);
SD_spi_write(0xff);
temp=SD_spi_read();
if((temp&0x1f)!=0x05){SD_CS=1;return WRITE_BLOCK_ERROR;}
while(SD_spi_read()!=0xff);
SD_CS=1;
SD_spi_write(0xff);
return 0;
}
//===================================================================
unsigned char SD_Read_Sector(unsigned long addr)
{unsigned char temp,time;
unsigned int j;
unsigned char pcmd[]={0x51,0,0,0,0,0xff};
addr<<=9;
pcmd[1]=((addr&0xff000000)>>24);
pcmd[2]=((addr&0x00ff0000)>>16);
pcmd[3]=((addr&0x0000ff00)>>8);
SD_CS=0;
time=0;
do{temp=SD_Write_Cmd(pcmd);
    time++;
        if(time==TryNum){return READ_BLOCK_ERROR;}
        }while(temp!=0);//偿试写入命令并获取反应不超过127次
while(SD_spi_read()!=0xfe);//读到标志字0xfe为止
for(j=0;j<512;j++)//读出512个字节
   {temp=SD_spi_read();
    if(j%32==0)Sendstr("\r");
        SendC(temp);
        }
SD_spi_read();
SD_spi_read();
SD_CS=1;
SD_spi_write(0xff);
return 0;
}
//################################################################
main()
{uchar i,j;
SerInit();
Sendstr("SPI RW Test\r");
SPI_Write_Addstr(0x40,16,"123456789abcdef");
delay(1000);
SendC('\r');
SPI_Read_Addstr(0x40,16);
Sendstr("\rSD RW Test...\r");
waitnum=100;
i=SD_Reset();
Sendstr("\rreset=");
SendC(i+0x30);
i=SD_Init();
Sendstr("\rinit=");
SendC(i+0x30);
waitnum=2;
i=SD_Write_Sector(0x5);
Sendstr("\rwrite sec=");
SendC(i+0x30);
i=SD_Read_Sector(0x6);
Sendstr("\rread sec=");
SendC(i+0x30);
while(1);

}

网友A:
所有数据都左移一位这个的确很怪,有没有换过sd卡?看样子应该还是程序的问题

楼主:
是在proteus仿真的时候出现的,用真实SD卡只有一次复位成功,初始化没成功,其他就连复位都不成功,因实物SD卡读写没办法监测,所以有没有左移一位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