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求指点,按照这图接的,会有什么问题?仿真是能用的,我焊好之后不能用

楼主(2018-12-13):
(图片)

网友A:
    不能用是什么情况你没说清楚,如果CPU已正常运行啦,但不如你所设想显示或调电机转速,是不是也算不能用。这种情况不算不能用。现假设你是CPU完全没运行起来,这可以有两种情况:1、系统板没做好,2、CPU有问题。如果是系统板问题,重做系统板,如果CPU问题,换CPU或重刷。判断是系统板还是CPU问题,可以用换件法,就是拿一个确定可用的CPU插在你的主板上,然后测试,如果还不行,就是系统板不行,如果问题解决啦,就是你现有的CPU有问题。测试方法也要简单,不能用液晶显示器显示或调电机速度来判断是否有问题,应编一个简单的程序,就只是所有端口每融一秒高低电平转换,然后用一个发光二极管一脚接端口一脚接地,看二极管是否闪烁来判断CPU是否运行。你很可能是CPU程序下载假成功,就是CPU程序下载表面上看一切正常,看不出一点不对劲,但其实程序没下载成功,所以你可以重点检查CPU是否可用。

楼主:
按照proteus仿真图做出来的实物不成功,但是proteus软件仿真的很正常。

网友A:
RW不能接地吧,RW必须接要一个信号引脚上,接地会失败。我曾想节省引脚,把RW与电源地连接,结果LM1602就不显示。

网友B:
怎么没有看到电源的? 你先把最小系统搭好,再加显示,电机控制。不能用是指什么?至少确定能烧录程序吧?

网友C:
proteus仿真时隐藏了电源和地,实物实验需要接电源P40和地P20

网友D:
你是用STC12C5A60S2是STC所谓的1T时钟单片机,大部分的指令速度都比STC89C52RC要快3倍以上,也就是说,只要是有延时的,时间基本上是缩短了3倍以上了,要改延时程序

网友E:
最简单的办法是改回原型号

网友F:
C1和C2不要了

网友G:
没有把显示器初始化

网友H:
为什么不看器件的datasheet来做,去找一下器件的官方资料,然后用官方资料的电路图对比一下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问题已得到解决,是对比度的问题,我把VCC改成接地就好了

楼主:
对于之前问题描述的不清晰是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