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读写AT24C32高地址位和低地址位问题

楼主(2018-12-13):
我的ds3231+24c32,比如秒的地址是01h,可是EEPROM 24c32的读写需要高地址位和低地址位,这应该咋办啊,把01拆开了?第一次发送高0000,第二次发送低0001???是这样吗

麻烦各位了

网友A:
地址格式是 高5位有效,低八位有效。总共13位,最高的3位无效。你的地址为0x01h,是八位,应该为16位地址 0x0001h,先发送 高八位 地址  0x00h,再发送 低八位地址0x01h。

网友B:
这两个问题都是同一个人问的吗??在另外一个贴下回答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两个问题都是同一个人问的吗??在另外一个贴下回答过了。

是的呢,怕之前那个贴沉了